请问这个70v整流输出是不是电压错了

楼主(2023-02-04):
输入交流电是70v,单管整流,输出电压不是应该比输入电压低吗,为什么输出反而是90v

楼主:
请问这种是不是相当于包络检波而而不是半波整流,两者不一样吗

网友A:
70V是交流电压的平均值,整流滤波后达到了峰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是不是相当于包络检波而而不是半波整流,两者不一样吗

包络检波和半波整流时间常数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70V是交流电压的平均值,整流滤波后达到了峰值。

错了,交流电的平均值是0。
70V指的是有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包络检波和半波整流时间常数不一样

那这图上是半波整流吗,半波整流的话输出也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了,交流电的平均值是0。
70V指的是有效值。

嗯嗯,请问图上是半波整流类型还是类似包络检波?

网友D:
70V的有效值整流滤波理论上能达到98V附近,但必须电流很小。

网友E:
        由于存在C45、C46两只电解电容器,输出电压差不多可达到输入电压的1.41倍,即输出电压理论上可达到98V,但由于接有负载,输出电压降到90V差不多。
        七十年代大容量高耐压电解电容器又贵又难买,所以本电路用两只30微法的,只能说基本达到要求。现在条件好了,最好用200至1000微法(耐压400V以上)的,这对输出电压的稳定性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由于存在C45、C46两只电解电容器,输出电压差不多可达到输入电压的1.41倍,即输出电压理论上可达到 ...

好的谢谢,加大电容有助于整流,输出更加平滑,我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70V的有效值整流滤波理论上能达到98V附近,但必须电流很小。

这个电路电路感觉也有几十毫安,最少我感觉也得20毫安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请问图上是半波整流类型还是类似包络检波?

有点奇怪了,楼主都能说出“包络检波”这个专业名词了,怎么还不会看懂这一部分电路原理?
电源变压器绕组出来的交流电,能是检波电路吗?这是其一。第二,在我之前有版主说了,包络检波和半波整流滤波的时间传输不一样的。第三,这一部分电路输出的90V电压,很明显是给示波管所需的第二阳极提供电压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半波带负载整流滤波后还是70V,负载开路时可以达到98.全波整流滤波后满负载可以达到84V左右。但是在这里滤波电容较大,负载电流又很小这样就成为90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