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学矿石收音机,看什么书好?

楼主(2023-02-04):
论坛有矿石收音机相关电子书么

网友:
咱们论坛里的矿石机技术区就很全面了,如果实在想看纸质的可以去孔夫子旧书网找一下,种类很多,意思一个样。

网友:
就是,把本版块的帖子挨个看一遍,比看书强多了!

网友A:
看了很多帖子,高阻抗耳机没见到哪里卖,想实验一下前辈们的创造

网友:
本坛这个栏目就是矿机的百科全书。集知识理论,实践....好好看看就是专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很多帖子,高阻抗耳机没见到哪里卖,想实验一下前辈们的创造

普通耳机加220v变低压变压器做阻抗变换,当然,闲鱼也有卖的

网友:
矿石收音机论里包括我在内不止一次发帖,关于矿石收音机用的高阻抗耳机的问题。
如果想体验原滋原味,那么上咸鱼上买那种2000Ω头戴式耳机(东方红或者青年万里),价格在150元左右。如果想做晶体管收音机书里那种耳塞式2ap9二极管收音机,那就在咸鱼上买个1500Ω耳塞机,价格也在150元左右。
如果想做新式高效率的矿石收音机,那么就买350欧姆舌簧耳机,这种耳机实际直流电阻只有65欧姆,所以不属于高阻抗耳机,但是它的发的声音远比直流电阻2000欧姆或者1500欧姆的耳机大的多,更容易成功,如果做场效应管矿石收音机就直接用它,如果做二极管矿石收音机,也可以直接用它,声音肯定最理想的,如果接一个电源变压器当阻抗变压器,那声音大的无敌。
如果就是玩玩,实验有声音就可以,那么用手机耳机接电源变压器当阻抗变压器,那效果是和2000Ω头戴式耳机是一样的。
还可以用电饭锅里的无源压电蜂鸣器做耳机,价格最低,只要是无源的就行,在淘宝上直接买新的,并联一个33kΩ电阻,马上就是一个高阻抗耳机,效果比2000欧姆耳机好。
注意,阻抗变压器要用220v变1.5v到12v的电源变压器都可以,体积大的比小的好,220v那端直流电阻在1600Ω就可以,大了效果不好。
压电蜂鸣器效果比压电片好,虽然压电片也能发声,灵敏度太差。
场效应管的导通电压最小,效率最高,但是必须配高灵敏度的低阻抗耳机(舌簧耳机)。
二极管用锗二极管,比如2ap9或者1n60这类点接触玻璃外壳二极管,如果没有,可以用锗三极管的eb或者cb极代替,实验证明,低频管3ax31的两条腿一样能做矿石收音机,效果非常好。
实在没有,可以用1n60p或者1ss86这种硅管,到是声音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