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铁,一台旧的学生信号源J2465,如何测试准确度

楼主(2023-02-04):
手里收了一台J2465,打算用来修理收音机, 毕竟是几十年的机器了,不知道精准度怎么样,手头没示波器等仪器,怎么测量呢?

网友A:
我猜有人会说带频率显示的收音机。

网友:
说的对,就用带液晶屏显收音机。

网友:
有些型号的数字万用表有频率测试档,不知信号源输出电压幅度多大,可以试试看

网友:
收音机接受一个台,频率要已知,调节信号发生器,干扰拍频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各位,明白了

网友(2024-02-11):
引用 网友A:
我猜有人会说带频率显示的收音机。

我猜有人会说用频率计

网友:
示波器最好还是买一台,20MHZ的模拟示波器就足够了。200-300元左右
有了示波器,很多事情就不用靠猜。就像以前的医生凭经验,现在的医生普遍使用仪器,准确且有说服力。

网友B:
        要校准这台信号发生器,最好使用频率计。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那种金属壳大方砖有好几个波段的家伙,要是的话,频率刻度挺准的,误差不大。

网友:
没有任何仪器那么本地中波电台的频率总是知道的吧?拿个收音机就能标定了。

网友C(2024-04-05):
引用 网友B:
要校准这台信号发生器,最好使用频率计。

请教一下,2463信号发生器为什么用频率计测不出来,数字乱跳,但是2465发生器可以测出来,刻度基本准确,是不是因为2463电压输出幅度太小,频率计读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2463信号发生器为什么用频率计测不出来,数字乱跳,但是2465发生器可以测出来,刻度基本准确, ...

        2463频率不稳,可能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