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03,就推一个喇叭,8欧10瓦能行?

楼主(2023-02-04):
某宝海螺喇叭2寸4欧3-5瓦的样子,就推一个,我拆机看好像是8403,声音不是很满意,想榨干技能提升下,用8欧10瓦,只开30-50%

网友A:
8403也就是3瓦级的功放块,一个锂电4V电压等级,要到8欧10W,一个锂电就不够了,起码得两节锂电串联供电;另外喇叭的磁场越强越好,最好是钕磁!

楼主:
引用 网友A:
8403也就是3瓦级的功放块,一个锂电4V电压等级,要到8欧10W,一个锂电就不够了,起码得两节锂电串联供电; ...

直接5v2a供电,左右路合并一路,不开大,降低芯片发热,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5v2a供电,左右路合并一路,不开大,降低芯片发热,可行?

我试8403,给了5.5V电压,片子就烧了,看来只能一节三元锂比较保险。   想提高输出功率,8403肯定不行,必须换更大功率,更高电压等级的功放块。

网友:
84035.5V   8403 ...

vga5v usb磬ν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8403,给了5.5V电压,片子就烧了,看来只能一节三元锂比较保险。   想提高输出功率,8403肯定不行 ...

那悲剧了,我一直给原来的显示器用,客厅放一个淘汰vga显示器,用这个喇叭,5v usb供电,已经用了两年多,客厅换了大电视,就做电脑网课用,不过这个原机喇叭就可以了,工作两年可谓兢兢业业!声音也凑合,不过若换成8欧,属实推的累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