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这个机芯是啥牌子的机芯?

楼主(2023-02-05):
偶然在废品库得到的,据说是台式机,其余不详。哪位资料全的坛友给解惑。谢谢!!

网友A:
找到了一份4T8B的资料,貌似电源部分与你的板子不同……

除了电源部分,其他部分大概可以借鉴了。

补充内容 (2023-2-6 08:43):
这大概是最接近楼主板子的资料了。

网友:
是假立体声------双喇叭

网友B:
进水了,没磁捧空连,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白鹤 4T8B……

网友C:
这机器很一般,就是在状态也没啥搞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水了,没磁捧空连,没有维修价值

谢谢关注!!

楼主:
谢谢!!应该是白鹤4T8。用起来就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很一般,就是在状态也没啥搞头

肯定不会恢复原机了,但是电源及低放部分很容易恢复。设想改成一台故障寻迹器应该较容易。谢谢!!

网友A:
板子上标识是4T8C
白鹤4T8C收音机电路图

补充内容 (2023-2-5 22:18):
误看成C了

网友:
空联去哪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应该是白鹤4T8。用起来就方便了。

结合3#、8#、9#提供的实物照片,判断该线路板是白鹤4T8或4T8B,不是4T8C。4T8和4T8C两款收音机外形和线路板尺寸相同,但4T8是两级单调谐中放,4T8C是集中调谐+RC耦合中放。4T8与4T11电路的差别主要是交流供电4T8有稳压,4T11用CRC滤波代替了稳压调整电路,这里有一张4T11的原理图:
4T8系列收音机是石家庄市无线电一厂生产的交、直流供电中波台式机,具有灵敏度高、功率大的特点,它在匹配16Ω喇叭的情况下的额定输出功率750mW,最大输出1W,缺点是低频响应较差,声音发干。

楼主:
估计变废品了。

楼主:
您好,现确认是4T8B,不知有无电原理图?印版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标识是4T8C
白鹤4T8C收音机电路图

您好,现确定是4T8B,您有无4T8B的原理图,印版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合3#、8#、9#提供的实物照片,判断该线路板是白鹤4T8或4T8B,不是4T8C。4T8和4T8C两款收音机外形和线路 ...

确认是4T8B,您有无原理图?印版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现确定是4T8B,您有无4T8B的原理图,印版图?

没有4T8B的图纸,印刷板上的我还真看错了,看成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4T8B的图纸,印刷板上的我还真看错了,看成C了

再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一份4T8B的资料,貌似电源部分与你的板子不同……

谢谢!!已试了,电源部分是好的,这份图纸参考价值极高。太好了。

网友:
低放可以利用起来,单管甲类多好

网友(2024-03-24):
我有两台这收音机,我是一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很一般,就是在状态也没啥搞头

不过这台鸡鸡,接收灵敏度一般。但是声音还是不错的。在6V的电压下,其输出功率最大可以达到1.5W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结合3#、8#、9#提供的实物照片,判断该线路板是白鹤4T8或4T8B,不是4T8C。4T8和4T8C两款收音机外形和线路 ...

但是在后来出的鸡鸡不是空连。是密封270X2 双联.....

网友(2025-01-06):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一份4T8B的资料,貌似电源部分与你的板子不同……

这机器我有一台,BG1的电流怎么调整啊,调整R3好像还影响到中放级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