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选用机顶盒信号源

楼主(2023-02-05):
还是看电视多,一直用有线电视N多年,近几年是联通专用华为悦盒EC6108V9E,四核心 内存容量(ROM): 1GB  4K 4G 闪存 ,想刷全网通机顶盒。偶尔也听听音乐,看看大片,音乐系统Original cd-A8/ Cayin A-88/Focal air  906 ,为看大片买了安桥 TX-NR656一直没用,也买了HTPC机箱组装电脑做信号源噪音有点大就做台式机用了。华为悦盒EC6108V9E作为家庭影院信号源如何,如何连接,通过电视将音频信号功放放大接音箱效果一般般。不行如何选用。

网友A:
楼主富足得很呀,买了器材居然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富足得很呀,买了器材居然在吃灰

听音乐还行设备少,搞家庭影院买了功放搁置哪了一直没有搞起来。 准备换全网通机顶盒,才又想起能不能做信号源搞,还是看电视节目多,看大片少,偶尔影院看。看商场家庭影院热度也早早下降了,

网友B:
如果电视机带HDMI ARC插口,机顶盒HDMI输出连接电视机HDMI输入,电视机HDMI ARC连接音响HDMI输入。
如果电视机没有HDMI ARC插口,机顶盒HDMI输出连接音响HDMI输入,音响HDMI 输出连接电视机HDMI输入。
如果音响不带HDMI输入,只能用机顶盒或电视机的同轴或光纤输出连接音响的相应输入端。
优先采用第一种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视机带HDMI ARC插口,机顶盒HDMI输出连接电视机HDMI输入,电视机HDMI ARC连接音响HDMI输入。
如果电 ...

非常感谢zzfjct老师指点,索尼电视机好像带4个HDMI ,网上搜有HDMI ARC回家看看,只知道HDMI 接口是输入,原来HDMI ARC可以输出音频信号。

网友C:
几个基本点啊
光纤同轴只能传送5.1以下的音源信号
但很多机顶盒把光纤或者同轴都给省了
且很多机顶盒并不传送5.1及以上的信号
HDMI高版本可传送7.1以上的信号
楼主的安桥功放应该支持7.1全景声
索尼大尺寸电视肯定是四个HDMI接口,
但只能够还原两声道

如果尽兴发挥功放性能并达到影院效果
先制备完成7.1扬声器单元
配蓝光播放机和相应片源
或办会员,寻求途径下载

网友D:
悦盒好像能刷coreelec,不晓得能否源码输出次世代音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个基本点啊
光纤同轴只能传送5.1以下的音源信号
但很多机顶盒把光纤或者同轴都给省了

非常感谢北京6N1老师讲解,我这样理解,大部分机顶盒无5.1及以上立体声,到家了看电视有一个HDMI ARC接口能够还原两声道(网上搜也是说两声道),光纤网络或者有线同轴只能传送5.1以下的音源信号,房间小5.1家用就够了。两声道功放看黑鹰坠落效果就不错。如果这样,用蓝光播放机或pc机都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悦盒好像能刷coreelec,不晓得能否源码输出次世代音频

谢谢,网上看到能刷coreelec,对机顶盒不太熟悉。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北京6N1老师讲解,我这样理解,大部分机顶盒无5.1及以上立体声,到家了看电视有一个HDMI ARC接口 ...

楼主您客气了
我的5.1系统搭建较早,而且再没升级
初步是雅马哈dts AC 3功放和低音炮
全套JBL的前置环绕中置,65索尼
蓝光播放机也有,手头片源基本都看过
比较固执的看歌华,高清多数都是5.1
偶尔投个屏,要求也不高,肯定是两声道
但现在的在演叶问就是两声道
嗨,就是一个玩儿呗!
但5.1肯定优于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客气了
我的5.1系统搭建较早,而且再没升级
初步是雅马哈dts AC 3功放和低音炮

      感谢北京6N1 老师分享影院配置和使用心得,JBL是影院舞台音响标志性产品,前几年专门进省城到JBL店试听,印象最深的是几十年前大街上旧旧的JBL号角大音响播放音乐商家促销叫卖。音色特别好。在音响前下方大大的JBL商标。
     刚刚通过投屏键看到了电视和您的大小一样也是65索尼。机顶盒4k超高清频道为双声道输出,机顶盒双声道直播多些。可以先两声道立体声听着,原来两声道通过电视的音频输出效果不好,通过电视机带HDMI ARC口音色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zzfjct老师指点,索尼电视机好像带4个HDMI ,网上搜有HDMI ARC回家看看,只知道HDMI 接口是输入 ...

第一种接法的优点是所有从电视机HDMI端口输入(还包括智能电视本身)的信号都可以从HDMI ARC回输音频信号至音响,第二种接法音响只能输入机顶盒或其它带HDMI端口设备的单一音频。接法1的唯一缺点是音频相对视频有一点点延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听音乐还行设备少,搞家庭影院买了功放搁置哪了一直没有搞起来。 准备换全网通机顶盒,才又想起能不 ...

其实我的情况与楼主也差不多,我的5.1系统是00年房子装修时搭建的,当时流行AC-3和DTS之类的,置的是马兰士带dts AC 3解码器的5.1功放及AVANCE
全套的5.1前置环绕中置,国产的带同轴、光纤输出的DVD播放机和飞利浦蓝光播放机,但是手头片源实在不多。特别是原版的蓝光碟非常少见,所以平常也就只能听听音乐在用这套系统,特别是收集了许多DTS-CD的音乐,刻录成光碟播放。还有就是添置了一台HIFI-360的媒体播放器,播放无损音乐;家庭影院的效果只有极少几部收藏品,没有近期的大片片源可看。
其实现在电影的片源确实是很多,但是带有原版AC-3/DTS 5.1音效的就凤毛麟角了,要是7.1以上的那可以说是根本没有的!可能是成本、也有可能是技术的问题,现在网上可以看到的电影都只能是立体声的而已,所以你就是添置了你想要的播放器,也是没有片源资料的,除非你有影院的资源,每部大片上市都可以弄个拷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接法的优点是所有从电视机HDMI端口输入(还包括智能电视本身)的信号都可以从HDMI ARC回输音频信 ...

感谢zzfjct老师指点,原来电视自带”播放器”音频也可以HDMI ARC输出,第一种接法,音频相对视频延迟应该很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的情况与楼主也差不多,我的5.1系统是00年房子装修时搭建的,当时流行AC-3和DTS之类的,置的是马 ...

感谢nbxurong老师分享,网上可以看到的电影立体声的多,楼上老师看歌华,高清多数都是5.1,宽带年680元/110M年,电视院线会员产品包238/年。宽带只在北京上海杭州可以使用,不知道是宽带还是电视院线会员产品是5.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zzfjct老师指点,原来电视自带”播放器”音频也可以HDMI ARC输出,第一种接法,音频相对视频延迟应该 ...

是的,延迟很小可以忽略,某些移动很快的游戏场景可能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延迟很小可以忽略,某些移动很快的游戏场景可能发生。

谢谢,知道了玩游戏有声景时差。

楼主:
请教”机顶盒,电视机内置,蓝光播放器和HTPC机‘等有硬解压或软解压功能,直播APP相当于播放器,使用腾讯,优酷或爱奇艺平台资源是否播放器也要用这个平台的。换或刷全网通机顶盒想省年费,实际使用这些平台付费资源,不比联通网络电视年费少,当然资源也不一样。

楼主:
TX-NR656功放捣鼓了2天,cd同轴连接功放可以了,时间长不听喇叭都破音了 ,就是机顶盒HDMI连接电视HDMI,电视机HDMI ARC连接音响HDMI输入喇叭不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TX-NR656功放捣鼓了2天,cd同轴连接功放可以了,时间长不听喇叭都破音了 ,就是机顶盒HDMI连接电视HDMI ...

好像能揣出您的思路
A2rc应该这么接可以
功放厂家的思路一般
是信号源先进功放,
然后输出给电视
鉴于信号源限制,
一般光纤同轴就够用了
很可恶的是,很多盒子
把光纤同轴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能揣出您的思路
A2rc应该这么接可以
功放厂家的思路一般

感谢支持,今天用电视网络功能上网下载了CCTV太难用了,习惯遥控器选台看节目。而且入会费用也贵,根据您的科普和这几天网上搜寻明白了直播只有高清双声道立体声节目,要看2.0以上节目必须下载用播放器播放,专用机顶盒cd保留,Cayin A-88功放放弃。先用2.0,以后在添加一个蓝光硬盘播放器看5.1立体声影音节目。TX-NR656有一个HDMI ARC回听设置,是电视的HDMI ARC连接功放输出HDMI ARC,还要设置一下。回头设置试试,电视的HDMI ARC连接功放输入的HDMI 没反应。
用功放HDMI ARC回听功能设置,显示错误,不知道是电视的HDMI ARC有问题,还是功放HDMI ARC有问题,接口发送接收图像没问题,没有听到声音。

楼主:
HDMI ARC回传参照网络视频设置,连接和电视设置正确,功放设置还是显示错误,网络搜一个说索尼电视的缺陷,一个说机顶盒CEC功能干扰,需要屏蔽HDMI接口第13根针脚。拆除机顶盒使用电视网络信号还不行。

网友E:
试过HDMI入TV,然后从TV立体产声音频输出口接功放;频带变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过HDMI入TV,然后从TV立体产声音频输出口接功放;频带变窄

shiuyipyuen版主好,我是用机顶盒看电视节目从电视好像耳机音频输出到功放效果不好,知道HDMI ARC功能又连接不上,刚刚用电视光纤输出连接功放音色不错比电视声音好多了。就是光纤插头盲插困难,电视从墙壁上取下才插上,功放也是费劲盲插多次才成功

网友E:
引用 楼主:
HDMI ARC回传参照网络视频设置,连接和电视设置正确,功放设置还是显示错误,网络搜一个说索尼电视的缺陷, ...

我也是使用一台SONY投影机接网,要导入多个参数和ID,有些指标找不到.接口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使用一台SONY投影机接网,要导入多个参数和ID,有些指标找不到.接口没法用

经常摆弄才行,索尼电视的应用软件原来只会安装,捣鼓捣鼓才会删除。经常用电脑,安卓系统软件操作习惯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网络机顶盒收看,伴音就那么回事了,想好太不容易了。记得前几年用卫星直播+网络解密,华诚付费那几个 ...

谢谢指点,是的有线和机顶盒电视试过外接2.0效果不好,刚刚有线改联通机顶盒电视开始有点不习惯有些台图像没有有线的好,联系售后说有线给的信号差一些没办法,看时间长了没有参照物,也不感觉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