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便携式收音专用频率计

楼主(2023-02-05):
这是基于收音频率显示专用芯片SC3610D为核心制作而成的频率计,机器小巧轻便,用于测量高频头本振频率十分的方便,同时也可以用于其它频率的测量,但需减去中频。SC3610D+LCD组合功耗非常低,加入的内置锂电池可以使用很长时间。
废话不多说,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制作过程。
电路图
焊接完成的图
通电测试图
铝外壳+前后PCB面板
装机后实际测试图
此频率计有4个开关,70K/10.7M为FM中频切换,10K/100K为频率计精度切换,AM/FM为测量波段切换,OFF/ON为电源开关。
谢谢观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你作品参赛。请及时补充电路图中的元件数据。

谢谢!

高清完整电路图

网友:
第一图显示频率989.3MHz 量程上限挺高的 不知量程下限是多少? 制作精致小巧 祝你取得好成绩!

网友:
做的不错。不知电路图的阻容数据能否也发上来,便于仿一个玩玩?

网友A:
感谢你作品参赛。请及时补充电路图中的元件数据。

谢谢!

网友B:
液晶从哪里买的?看着显示效果不错,楼主可否分享一下购买链接

网友C:
这个线路板怎么固定到那个壳子里呢?看孔的位置和外壳的螺丝孔位置不同。是靠那个SMA端子固定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晶从哪里买的?看着显示效果不错,楼主可否分享一下购买链接

某宝搜SC3610,就能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线路板怎么固定到那个壳子里呢?看孔的位置和外壳的螺丝孔位置不同。是靠那个SMA端子固定的么?

面板背面留有焊盘,焊上六角铜柱就能固定线路板了

网友(2023-07-19):
引用 楼主:
面板背面留有焊盘,焊上六角铜柱就能固定线路板了

能否拍下图片看看,我还是没有理解,面板是PCB板,还是黑色的那个那外壳?谢谢!

网友(2024-12-06):
加一级三极管前置放大电路,可以提高灵敏度,效果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