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视频信号走的是dp1.4协议吗?

楼主(2023-02-05):
typec的引脚定义有没有另外定义?还是跟原来的usb3.0一样?是怎样传播dp1.4信号?要不要转换芯片?

网友:
现在单靠硬件的外形根本没法看出他的功能
例如type C,虽然相同外形,相同的引脚数量,但通过软件协议定义,可以走usb2.0,usb 3.0,或者usb 3.1或者DP协议。而软件协议就要更进一部看它里面的芯片是啥才能判断出是支持啥协议。
还有例如M2接口,同样物理尺寸,同样凹槽位,走mSATA还是NVme还是PCIE,都没法看外形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