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 DIY立体声FM收音头(车机版)

楼主(2023-02-06):
【参赛】 DIY立体声FM收音头(车机版)
                                        (BD8MI/阎其昌)
一、作品简介
《矿石收音机论坛》第14届DIY大赛参赛作品:用车机26脚收音高频头——DIY立体声FM收音头。

受《矿石收音机论坛》会员制作帖子的启发,把一个旧车机盒里的一个26脚收音机调谐器(高频头)拆下来,经过摸索和试验,用这个高频头DIY这个小型收音头,可以实现手动调谐收台、频率显示、立体声指示、单声道与立体声切换、电源开关、外接天线等相对简单的功能。
  这个收音头可以用3.5插头接耳机、音响收听立体声电台,也可以用蓝牙音频发射器转发广播音频到蓝牙音箱收听立体声电台。
  类似26脚车机高频头型号较多,如:LA1787、TA8132等芯片ALPS和MITSUMI的FAE-391A23高频头等,其功能较全,包括远近程、立体声指示、中频计数输出、停台指示、SM场强输出、静噪等,要想完全控制相对比较繁琐,业余制作收音机有一定难度。当然,如果只是简单收听电台还是比较的容易制作的。把车机高频头的电源、VT、音频输出按电路图接对电位器等,就可以控制高频头调台收听了。
  收听88.0MHZFM立体声遵义旅游生活广播电台工作照片(接上12V锂电池、耳机、天线)。
  本作品各方位、内部照片。制作粗糙、零乱,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请各位老师、朋友多多批评指教,并按照DIY精神给本作品打分投票(需要二次确认),用100分制自我评判打68分:
项目
分值
备注
项目
分值
备注
创意新颖
利旧

升级扩展
加两个小喇叭、蓝牙模块
适用可玩
耳机、音箱、蓝牙音频发射和接收

技术创新

图文完整
照片、电路图和说明

收藏交流
车机改收音机
制作容易
万能板、搭配焊接

经典传承
模拟电路
工艺匠心

仿制学习
材料易得
小计

小计

补充内容 (2023-2-6 11:57):
抖音链接视频:https://www.douyin.com/search/bd ... ch&type=general

网友:
电路原理图两个指示LED灯接反了。

网友:
楼主创意很好,给了我们一些借鉴。点赞!建议:发光二极管使用不同的颜色,把调谐指示和立体声指示分开,这样感觉会更清晰,个人建议,不听也可。

楼主:
五、体会和收获
本人从初中起就开始爱好无线电,制作矿石收音机(把2AP9二极管并联在老式电话铁皮膜耳机的输出两颗螺丝上,分别接上天线和地线可以听到当时唯一的中波广播),上课时还偷偷用细漆包线当天线听广播。所以借阅《中学科技》、《无线电》、《电子世界》、《电子报》、《电子制作》等和筹钱购买原件成为当年最大期盼,回想对收音机、无线电、电子技术等有几十多年的情结。父辈和本人先后买了很多的收音机、对讲机、短波电台、车载机,如春雷、红灯、熊猫、海燕、德劲、德生等等。也尝试着DIY过仿红灯电子管收音机、单端胆机、环绕音箱、大低音炮、黑胶放唱、天调、短波八木天线等,但是仅限于做做玩玩,能正常使用了就算结束了,还没有做过一个真正可以长期使用、有收藏和纪念价值的作品。

幸好2021年初匆忙DIY立体声FM收音头(芯片版),参加12届DIY大赛。时隔两又临时DIY立体声FM收音头(车机版),参加14届DIY大赛。借此机会与各位老师和朋友请教和交流。
作为一名DIY爱好者,本着尽量使用手头里的元器件和拆机件,实在没有的才去购买,这可能我们60后一代人的习惯选择。
1)接收部分:用拆机车机高频头,集成了AM/FM接收、FM立体声解码、立体声音频输出、立体声指示、本振频输出等功能。VT调压用多圈式精密电位器调谐高频头接收频率。
2)音频放大:现没有音量控制,直接用9014单管耳放,有些耳机自带电位器,功放音响、蓝牙音箱均可调节音量,还算不错。
3)制作外壳:用86型明装塑料盒作为制作的外壳,具有开孔装配容易,用起来也很方便,美观一般。
4)显示部分:用成品小型LCD频率模块,有了频率计,调台更精准。
5)电源部分:电流只有110多毫安,用12V 锂电池输出,经7809输出供收音头需要的8.2V和电阻分压供频率计3.3V。用CD12V/CD5V降压模块供UBS蓝牙收发器。

   用这个报废车机高频头DIY收音头,其灵敏度和收听效果都不错,与手上pl668收音机无明显差别,但通过手指左右旋转调谐找台,感觉非常好,收听FM立体声电台指示灯都能点亮,左右声道分离度超过42分贝,立体感强,声音清脆洪亮。
打算再进一步改进,重新布线,增加内置双通道音量电位器、8002功放电路、小喇叭(笔记本拆机)、蓝牙音频收发模块,使之功能更像一台小型立体声收音机和蓝牙音频转发器。

楼主:
二、电路原理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二、电路原理图

从调谐器(高频头)屏蔽空隙可以看到电路板是CD8132GP无锡华晶的芯片。

CD8132GP具有AM/FMF,FM立体声多声道功能,可用于收音机和3V耳机式收音机。
CD8132GP与历来的IC相比,增加了多种功能。其特点:
●FM Quad检波回路和FM MPX VCO回路不需调整(采用陶瓷鉴频器和谐振器)
●不用外接AM检波线圈
●内装AM单端型高通回路
●带AM本机振荡输出缓冲端
●工作电源电压范围:VCC=1.8—8.0V(Ta=25℃)
从芯片CD8132CP电路原理图上看,这个车机高频头应该是中波和调频两波段的。原机与之相配的应该有锁相PLL芯片,但自己改装有一定的难度。
车机高频头在数显收音机上,要配VT调谐电压与场效应管信号放大电路变容二极管、本振变容二极管以完成频率调谐,同时加上本振频率返至OSO电路,在屏蔽盒里看不到具体原件和电路,有时间再打开研究。

此类高频头26个引脚功能基本相同,从电路标识看,VCC是+8.2V,ST是立体声控制,MO是单声控制,BN是公共地,L是左声道,R是右声道。
从上到下分别是:
PIN1   A-ANT     AM天线输入
PIN2   F-ANT     FM天线输入
PIN3   AM-LOC    AM 远近程开关
PIN4   FM-LOC    FM  远近程开关
PIN5   GND      地
PIN6   F-VT     FM调谐电压 0.5~8V左右
PIN7   GND      地
PIN8   GND      地
PIN9   AM-VCC   AM电源正 8V左右
PIN10  GND      地
PIN11  A/F-OSC  可接频率指示(也可不接)
PIN12  FM-VCC   FM电源正 8V左右
PIN13  B+ 8.2V  电源

PIN14  A-VT     AM调谐电压 0.5~8V左右
PIN15  GND      地
PIN16  L-OUT    左声道输出
PIN17  R-OUT    右声道输出
PIN18  GND      地
PIN19  N .C     空引脚
PIN20  IF-REO   本振电压输出
PIN21  SMOLEV   场强指示 约0~5V范围(可不接)
PIN22  SD/ST    接LED立体声指示灯,收到立体声 0V;无立体声 8V
PIN23  ST/NO    立体声/单声道转换
PIN24  DET.OUT  检波/鉴频输出(可不接)
PIN25  B+ 8.2V  电源
PIN26  MUTE     静音

楼主:
三、制作过程
主要材料:
1、国产车机26脚收音调谐器(CD8132GP无锡华晶芯片)1个、
2、明装86底盒和面板1套、7808三端稳压管1只、
3、10圈5K电位器和旋钮1套、
4、SC3610频率LCD显示屏模块1个、
5、红色发光二极管2只、
6、CD电源输入插座1个、
7、小电源开关1个、
8、3.5双声道音频输出插座1个、
9、FA/FM波段转换开关1个、
10、立体声/单声道转换开关1个、
11、音频放大9014三极管2只、
12、电阻10个、
11、电容器9个、
12、电感线圈1个、
13、天线接线柱、天线杆、
14、多色细电线若干。
通过旧物利用,可以DIY一个灵敏度高、音质好的FM立体声收音头。
根据86底盒空间用万能电路板剪裁小板,合理可以安装:
1、电源输入插座、音频输出插座和波段开关。先进行简单的路线,测试工作是否正常。
7809三端稳压和滤波电容,以获得稳定的调谐电压和整机供电,保证接收频率稳定。
这个国产车机收音高频头是本人很久前,在电子垃圾堆找到一个品牌DHD废旧VCD车机盒,没有可分体的操作面板(显示屏、按键)和CD机芯,在家吃灰多年。
在86型空白面板分别开频率调谐孔、电源和立体声发光二极管孔、频率显示屛窗口。
成品频率LCD显示屏模块为经典的SC3610频率显示电路模块,采用SC3610D驱动,无背光板,只需加电、从Fin脚焊一根线到收音机的本振回路便可显示工作频率。

工作电压:1.8-3.3V;AF 跳线(断开/短接):AM/FM选择;RG 跳线短接:频率显示范围:AM:0.5-30MHZ,中频455KHZ(IF跳线断开),FM:11-250MHZ,对于车机FM选中频10.7MHZ(IF跳线断开);模块外形尺寸:25X24X5mm。
固定好发光二极管和频率显示屛,装上5K电位器。
采用搭棚焊接相关电源、开关等连线。
杂乱的作品制作工作台。
由于测试音频比较小,输出端加装一双9014单管立体声音频放大电路,满足音频电平输出。
上下盒之间用绝缘纸隔离、避免电路短路。
因近期工作忙、时间紧,没有进行覆盖频率调谐电阻分压调整,现收听频率:FM77.3-109.7MHZ,,AM0.38-1.94MHZ(中波可以正常收听,干扰很大、没有使用),但不影响收听使用。

楼主:
四、收听对比效果

  本作品用很少搭棚连线,连接电源、天线、屏幕、音频输出线就可实现了基本的收听功能。经过一段时间收听,感觉车机高频头的灵敏度和收听音质和效果还不错。
  用最简单方式自制的这个小收音头,接上12V锂电池、天线和耳机(音箱),可以收听遵义市城区10多个FM立体声电台:88.00遵义旅游生活台、 88.60遵义音乐台、 89.80遵义新闻综合台、90.60、  91.90、  94.10遵义交通文艺台、 95.20贵州交通台、  96.30贵州音乐台、  96.90、 99.90(单声道广播)、  101.70中国之声、  102.20、  103.30贵州新闻综合台、  103.90、  105.20(信号弱)、 105.90中国经济之声),其效果比许多成品收音机都好一些。

网友:
只能说:这真是自己动手做的!太真实了

网友:
这是下了功夫的DIY作品呀!

网友:
做的漂亮,86盒小巧玲珑,好创意。

网友:
漂亮,简易而不简单

网友:
欢迎你的作品参加大赛。

网友:
好老的车机,厉害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二、电路原理图

感谢各位老师指正和建议!
电路图已经修改发光二极管极性和颜色、补漏一个频率计分压3V的电阻。如果升级8002功放和小喇叭,蓝牙音频收发模块,可以从7805或者CD/CD5V模块取电分压3V。

修改发光二极管极性、增加频率计分压电阻

修改发光二极管极性、增加频率计分压电阻

网友:
大师啊,膜拜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指正和建议!
电路图已经修改发光二极管极性和颜色、补漏一个频率计分压3V的电阻。如果升级8 ...

调协电压直接取电源,是不是会影响稳定。

网友:
楼主花了好大功夫。我n年前也有个车机收音板,电调的,用过。最头痛的就是每次开机后,电台位置会变,热机后要重新调谐,应该是没有锁频技术的最大缺点。

网友(2023-03-08):
机壳升级一下就更完美了,推荐某宝“塑料仪表壳”

网友(2023-04-09):
下功夫了。楼主车机爱好者呀,那么多车机

网友(2024-08-22):
感谢分享!也有这样的车机,抽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