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帮我看看这个集成电路的型号 谢谢

楼主(2023-02-06):
      前几天阅读“DZY”同学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想起了一件事,就是与集成电路块LA4100有关的电路板问题。这里先谢谢“DZY”同学。

      我平时积攒了一些电子破烂,退休后没事也玩玩。春节前我打算维修一下多年未使用的电唱机时发现原机里面使用的放大电路不工作了(唱机信号输出正常),仔细查看,电路板中使用的集成块(见图一)有被烧毁的痕迹(外封材料有破损,缺里一块“肉”),外围元件好坏不详,反正放音部分不工作了。根据唱机外观判断,它至少也有30多年了。

      图二和图三是它的内部放大电路板和外观(铭牌)。

      我仔细看集成电路的型号,疑似该电路块的型号是“TB4100”,但不能确定。如果是此型号,我再购买或改用其它同功能电路来代换,最好是直接代换,如LA4100。不管怎么弄,这款电路是不大好购买了,因为它是老电路块。

      请有兴趣或使用过该型号电路(电唱机)的朋友帮助我看看,此电路块的准确型号。谢谢!

图一:集成电路画面

图一:集成电路画面

图二:电唱机里的电路板

图二:电唱机里的电路板

图三:电唱机外观及铭牌

图三:电唱机外观及铭牌

网友A:
通常是修旧如旧。206唱机是普及型号,没有必要的话不需要重新改装放大器,能响就行。如果想拿它作为音源,那就需要好好设计电路以及调整唱机的机械状态了。

网友B:
您看LA4100电路图;如果TB4100外围元件与LA4100外围元件基本相同,就可直接代换,PM地址;免费送你几只。

网友C:
这确实是LA4100可以直接代换,TB4100是国产仿LA4100的,芯片掉碴可以恳定是芯片烧了。

网友D:
国产的4100低频功放集成块;

肯定是坏了;可以直接更换;

便宜得很!

三洋LA4100.

网友E:
保留原来的电源部分,用其他集成块做一个放大电路是简单的办法。请告诉我电源电压。

网友F:
        J版这款电唱机不错,期待早日修复,一展歌喉出好声。

网友G:
这个电唱机要是电子管的就更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看LA4100电路图;如果TB4100外围元件与LA4100外围元件基本相同,就可直接代换,PM地址;免费送你几只。:h ...

       首先感谢您的热情和鼓励!

       我在发现这个电路板上的集成电路块被烧毁后就查阅了自己的书籍和网络上的一些资料,LA4100确实能直接代换TB4100(见图片)。我的神医是这个电路板能修复尽量来修复它,实在不行再放弃,用其它的元件再组装一个放大器(现在手头还有放大器的套件)。我现在已经退休近7年了,摆弄这些破烂就是图个乐趣,同时也找找过去的感觉。我现在手头还有两台过去的电唱机机芯,只有这台是带外壳的且有自带的放大电路,能修复不更好吗。

       我的电子元件还有一些,先找找看,如果能解决就不麻烦您了;如果在网络上能购买到也行。若都解决不了我就不客气了,再与您联系,电路价格和邮费我照付。这里先感谢您了!

      图片为TB4100集成电路可直接替换从型号。

TB4100网络资料

TB4100网络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确实是LA4100可以直接代换,TB4100是国产仿LA4100的,芯片掉碴可以恳定是芯片烧了。

     您的分析是很准确的。
     我刚刚发了一个网络上的资料,两者可以直接代换。
     谢谢您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的4100低频功放集成块;

肯定是坏了;可以直接更换;

      根据各位朋友的意见,我准备采用直接替换的方式来修复它。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集成电路外围的元器件是否有问题还是个未知数,毕竟机器有几十年的时间了。如果有问题,修复相对要容易一些。
      谢谢老哥的鼓励和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留原来的电源部分,用其他集成块做一个放大电路是简单的办法。请告诉我电源电压。

      电路板上整流电源,没有三端稳压器件,是用电容器直接滤波的。
      我手头现有几块音频放大器套件,现制作一个也很容易,我的想法是修复它,尽量保持其原样。
      电源部分都没有动,电压我还真没有测量,估计是在6伏特左右。
      谢谢您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F:
J版这款电唱机不错,期待早日修复,一展歌喉出好声。

       除了这个带有放大电路直接放音的外,我还有两个电唱机机芯,是以前个人用来组装组合音响的(上世纪80、90年代非常流行这个),好坏我也没有测试,但两只拾音头都没有了。
       我抓紧时间修复,早日让它为我找回当年的感觉。
       唱机中带有直接放音的不多,70年代早期的产品几乎没有。
       谢谢您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H:
集成块上的型号是手写上去的吗?太不正规了

     不规则产品上的印字几乎都是用软体的印模印刷上去的,印模一靠近印刷体字体几乎都会产生形变,形变大了字体就会歪歪扭扭,严重的甚至会看不清楚。
     谢谢您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唱机要是电子管的就更牛了

      70、80年代的电唱机几乎没有使用电子管的,因为当年电子管的价格不菲。
      谢谢您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能是电压不稳烧了,建议用LA4102耐压高一档的直代,把散热片处理一下就行~

      在10楼我查找到了可以直接代换的电路型号,我在网络上找找看,能直接代换就更省事了。
      谢谢您的指点和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I:
您客气了
10楼的这些都是围绕LA4100系列,有国产型号,也有别的地区生产的型号,但是原始型 ...

     对了,就是要找能直接代换的,这样外围电路不用任何改动。改动外围电路挺麻烦的。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10楼我查找到了可以直接代换的电路型号,我在网络上找找看,能直接代换就更省事了。
      谢谢 ...

我还有可7~8块LA4100可直接代换,PM地址给我;我都70多岁了,我又不是卖器材的,还留它干嘛,让它发挥余热 免费快递发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修旧如旧。206唱机是普及型号,没有必要的话不需要重新改装放大器,能响就行。如果想拿它作为音源, ...

       “修旧如旧”,我也是这么考虑的。

       除了这台带外壳的成品电唱机外我现在手头还有两台唱机的机芯(唱头什么时间丢失也不清楚),机芯怎么用我再琢磨。这台带外壳的当年是比较好的,因为自带放音功能的唱机当年产量不多,修复它也很有必要,没事的时候玩玩,权当回忆过去了。

       感谢您和以上各位朋友给予这个帖子的真挚回复和解答,我讲按照大家提供的思路尽快修复。
       谢谢超版的鼓励和指点!

网友J(2024-01-09):
楼主好 请问是台啥品牌唱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好 请问是台啥品牌唱机

        在帖子里有该机子的铭牌。截图如下!
        “乐林牌”,徐州无线电三厂。
        谢谢您的关注!

铭牌截图

铭牌截图

网友J:
引用 楼主:
在帖子里有该机子的铭牌。截图如下!
        “乐林牌”,徐州无线电三厂。
        谢谢您 ...

非常感谢 再劳驾问问您有这机器电路图没

楼主:
引用 网友J:
非常感谢 再劳驾问问您有这机器电路图没

       我给您发一个音频和功放的电路图供您参考。
       唱机的电路大家都熟悉,从略。
       谢谢您的关注!

电路仅供参考

电路仅供参考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给您发一个音频和功放的电路图供您参考。
       唱机的电路大家都知道,不用发了。
        ...

电路图没看到阻抗变换电路 还是十分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路图没看到阻抗变换电路 还是十分感谢您

      这个不是电唱机里的电路图,只是使用LA4100集成块的典型应用电路图。

      电唱机里面的具体电路除了上面的放大电路外,还有一个直流电源电路,电源电路很简单,一个变压器和一个简单的整流及滤波电路,至于阻抗变换电路我还真没有注意。具体的阻抗变换电路我找时间到我的工作室看看再回复您。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电唱机里的电路图,只是使用LA4100集成块的典型应用电路图。

      电唱机里面的具体电 ...

非常感谢您 您真是热心 祝一切安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非常感谢您 您真是热心 祝一切安好

        不好意思,今天晚间看不了了。
        我2022年7月购买一个半地下室作为自己的玩电的工作室,距离我现在的居住地有4公里多,需要开车去。
        看后不管是什么情况我会给您回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今天晚间看不了了。
        我2022年7月购买一个半地下室作为自己的玩电的工作 ...

不急 啥时候您过去玩电时麻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路图没看到阻抗变换电路 还是十分感谢您

         我昨天去了自己玩电的工作室,查看了具体的阻抗变换电路。

         大体描述如下:从唱机输出的信号经过一个电解电容耦合到一个由3DG型三极管组成的放大电路,输出端接音量电位器,电位器输出端再经过一个电解电容接到集成电路LA4100的输入端(9脚)。估计三极管放大电路就是阻抗变换电路。

         具体可参考二张图片。

         我对电子线路只是业余爱好,术语说不好。上面的文字和图片仅供您参考。

         祝您玩的开心高兴!

图一:接线示意图

图一:接线示意图

图二:音频信号输入

图二:音频信号输入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昨天去了自己玩电的工作室,查看了具体的阻抗变换电路。

         大体描述如下:从唱机输 ...

非常感谢 不知道说啥了 图片已经收藏为您的热心点赞一万个 祝身体健康 一切好上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非常感谢 不知道说啥了 图片已经收藏为您的热心点赞一万个 祝身体健康 一切好上加好

        还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再咨询,我尽力回答。

网友:
缺唱头的也是206吗?买唱头可选压电陶瓷的频响稍好,如能买到可直插206唱臂的立体声压电陶瓷唱头频响更好些。

网友:
不用修了,告诉我地址,我送你台。

网友:
一群老前辈,玩得好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