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矿机

楼主(2023-02-06):
打从小就喜欢矿机,矿机的魅力在于不用外加电源,他就能在半夜里接收到来自远方遥远的电台,这台双调谐特别之处在于天调旋钮与调谐旋钮同步调节,矿机频率高段选择性大幅提高,可半夜盲调。
电路配置将见原理图,天线用线径0.4mm漆包线,长度为高层从6楼向下抛到楼下一颗大樟树上,地线接不锈钢花架。
接收效果如下;
我住浦东,这里中波接收环境非常好,基本上没有干扰。
白天本地台一网打尽,邻省台可以收到江苏台、苏州台和浙江之声3个台。
晚上能收到最远,往北山西台,往西湖南台,往南福建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刻度盘的频率标注 很厉害   两个双联同步调谐 很新颖

刻度盘的频率标注确实麻烦,先用空白纸上标出主要电台的位置,当然是越多越好,然后用手机拍照,在将图片传入绘图软件叠加绘制

网友A:
刻度盘的频率标注 很厉害   两个双联同步调谐 很新颖

网友B:
gxg0000老师做的矿机真漂亮!采用选择性,灵敏度最佳的双调谐矿石收音机电路,采用优质元件,一丝不苟的制作工艺,性能超群!外观漂亮,专业!矿石收音机的魅力无穷!一旦入坑,再无出坑之日。

网友:
干净整洁,精工匠心,吾辈楷模

网友:
gxg0000老师制作的矿机技艺精湛,内外兼修,令我等钦佩!

网友C:
优质元件,一丝不苟的制作工艺,性能超群!顶级参数,厚实功底。
如果不用天调电容,效果怎么样?

网友D:
非常好,非常棒。非常点赞!!!!!!!!!!!

网友E:
祝贺郭老师分布新作!天调与双调谐同步是个极好的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gxg0000老师做的矿机真漂亮!采用选择性,灵敏度最佳的双调谐矿石收音机电路,采用优质元件,一丝不苟的制 ...

我这是从实用型考虑,老师的矿机更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质元件,一丝不苟的制作工艺,性能超群!顶级参数,厚实功底。
如果不用天调电容,效果怎么样?

调试下来发现,双调谐不安装天调,有两个问题不太好解决,问题都出在频率高端,一是越往高选择性越差,另一个问题是天线越长越不太好调整两个回路的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好,非常棒。非常点赞!!!!!!!!!!!

谢谢版主老师加精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祝贺郭老师分布新作!天调与双调谐同步是个极好的主意。

同步不好调啊

网友F:
郭老师是我的良师益友,理论和实践俱佳!

网友:
所以,没有功底的不敢碰呀

网友:
矿机精品之作。

网友:
铝膜调谐电容高端呀!

网友G:
高Q线圈+瓷轴空连+双调谐+同步天调+超高阻抗变压器,结构构思巧妙,再加上优秀的小量程微安表,矿坛又有好作品,过瘾,看了几遍。楼主只用普通的091b耳机,就有好效果,如果用了更好耳机,不起表弱台都出声。不知BAT81 Rd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Q线圈+瓷轴空连+双调谐+同步天调+超高阻抗变压器,结构构思巧妙,再加上优秀的小量程微安表,矿坛又有好 ...

091b耳机要略好于SHH-1和SC300,特别听用高祖变压器匹配的低音非常有特色,低音丰富而且有弹性,远比声音发尖的3DQ检波矿机声音好听多了。
我用大罐头试听,音量确实又上一个档次,BAT81的RD=2.4M(25度)

网友H:
郭老师理论基础扎实,从以往的发帖中可见一斑,自用矿机的电路是经过反复试验精心设计的,自制元件也是一丝不苟,加上良好的接收环境,取得这样好的收听效果是必然的。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郭老师是我的良师益友,理论和实践俱佳!

楼主:
引用 网友H:
郭老师理论基础扎实,从以往的发帖中可见一斑,自用矿机的电路是经过反复试验精心设计的,自制元件也是一丝 ...

谢谢前辈的赞赏

网友:
该矿石机可以·说·作·到了极致,佩服。

网友I:
郭老师为人谦虚低调,理论知识非常扎实,而且不吝赐教,动手能力极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台矿机接收灵敏度高,选择性好,是用极好的元器件,极好的电路设计分不开的,各方面都处于目前矿机的巅峰状态!非常棒!

网友:
精工精制性能优良的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郭老师为人谦虚低调,理论知识非常扎实,而且不吝赐教,动手能力极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台矿机接收灵敏度 ...

谢谢老虎哥的赞赏,玩中波周围电磁环境很重要,如果周围干扰严重,再好的矿机也白搭

网友:
这台矿石收音机做的的确一流。楼主的手艺的确高超,做的精致。真是一台艺术品。赏心悦耳,看的心情舒畅.....

网友J:
妙!妙!妙!天调的同步估计调整了一段时间    电流表 20微安合适   不追求大声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妙!妙!妙!天调的同步估计调整了一段时间    电流表 20微安合适   不追求大声足够。

天调不用调整,T2调谐回路确立频率刻度,T1调谐回路调整跟踪,有载Q值越高越难调同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调不用调整,T2调谐回路确立频率刻度,T1调谐回路调整跟踪,有载Q值越高越难调同步

这台矿机的天调回路设计一绝,为大家制作矿石收音机指明了新的方向。

网友:
这个可以,要量产就好了

网友K(2023-03-15):
老师好,能介绍一下匹配变压器吗?想仿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K:
老师好,能介绍一下匹配变压器吗?想仿制一个。

超高阻抗变换

爱老师参考一下这个帖子,是大的那个微晶磁环,在tb上淘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高阻抗变换

爱老师参考一下这个帖子,是大的那个微晶磁环,在tb上淘来的

谢谢老师回复

网友:
矿石机也能玩出高水平,佩服!

网友:
技术牛人哦

网友:
矿机技艺精湛,

网友K(2023-04-15):
引用 楼主:
091b耳机要略好于SHH-1和SC300,特别听用高祖变压器匹配的低音非常有特色,低音丰富而且有弹性,远比声音 ...

老师方便把二极管BAT 81的极性调换一下,看看矿机有什么变化。

网友:
有响了,满足了,就 当 摆件 了 !

耳机夹耳朵难受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K:
老师方便把二极管BAT 81的极性调换一下,看看矿机有什么变化。

除电流表电流反向,其他没有发现变化

网友K:
引用 楼主:
除电流表电流反向,其他没有发现变化

收听当地的省台,也许省台带宽比较宽,二极管正反向有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K:
收听当地的省台,也许省台带宽比较宽,二极管正反向有没有变化。

强弱台我都试过,没有频率偏移。

二极管半波检波,二极管可以等效为高频部分和低频部分,两部分是隔离的。
在高频电路部分,二极管等效相当于一个电阻并连在LC谐振回路两端,电阻值等于二极管在检波直流电流下,对应的的动态电阻,与二极管的正反向接法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强弱台我都试过,没有频率偏移。

二极管半波检波,二极管可以等效为高频部分和低频部分,两部分是隔离 ...

烦劳老师了,辛苦了
我是想,二极管极性调换,是否在宽频带信号上有频率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L:
做工精致,双调谐牛X!

谢谢前辈赞赏

网友:
南方地区,选址绝缘性能非常好的板材做外壳固定架,很重要!!!!精益求精,赞,学习啦!

网友:
几十年不做矿机了,看楼主做的很漂亮,心痒痒的。

网友:
做的好漂亮,顶一个

楼主(2023-11-28):
上月傍晚时分录制的一段矿机使用情况视频

网友M:
同步难调啊

双回路选频同步  天调单调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M:
同步难调啊

双回路选频同步  天调单调如何

双调谐矿机也不怎么难调同步,关键是掌握规律,
双调谐调到同步后,在单独调天调会破坏前面调好的同步。

网友J:
再次拜读版主大作  惊叹不已!!

妙处如下:
1)调谐可调 是镀金的吗?

2)减速调谐机械机构我在精密仪器上见到过   不减速 就没法找到台 可见 选择性之好!

3)三个磁环  磁路否够通畅 线圈长度可以短达到高Q 。 不理解的是  主调都用270股  天线线圈却没用
270用的低了一点 。为何版主没有采用花篮  磁环比花篮Q高吧也许  打消了我的花篮梦。。

4)3M高阻的匹配线圈 我还以为我之前的1M的够大  哈哈。另计算出RP  约2.7M  得到最佳匹配。 随频率不同  阻抗变大 取中间值了。只是不知道BAT81的RD 值。为何没采用 3DQ检波。。

5)主振耦合方式弱耦合 提高Q

6)  天调电容的同步方式  估计 调了好多次 拉线盘的直径。妙妙妙!

7)天线够高够长。。

整齐的手工布局 严谨的计算 估计是多年的习惯。。

智慧的结晶!吾所欲也!

楼主:
引用 网友J:
再次拜读版主大作  惊叹不已!!

妙处如下:

谢谢矿友回复!

调谐电容是黄铜的,瓷轴。

3个45MM*7高R40磁环叠加,空载Q最高>1200,天线线圈不参与谐振,无须太多股数的李磁线。

是的,阻抗匹配实际应用到1M足够,使用3DQ检波,检波线圈容易检出短波电台与杂音,很难消除,不如二极管检波电台清晰。

天调电容与调谐转动同步,用瓶盖挫个圆弧凹槽,用卡尺量一下直径与拉线盘直径一致,不是很难搞。

天线越长,接收效果越好。

网友:
精致,设计独到,开眼了。头次见这种磁轴340高品质双联,类似军品。

网友:
老物件很有质感

网友:
技术牛人,做的漂亮

网友(2025-03-12):
再次拜读郭老师的精品文章,受益良多。

网友:
制作精良,性能强悍,图文并茂,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用空气三联可变电容解决问题。

网友:
也是做了一个精品矿机!

网友:
非常的好,非常漂亮,非常新颖,非常的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