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驾驶门外面打不开了,10年逍客这个能自己动手 修吗

楼主(2023-02-06):
副驾驶门外面打不开了,10年逍客这个能自己动手 修吗

有没有自己修过的

网友:
估计是拉线问题

网友A:
我多年之前的景程碰到过。关键是要有时间找个周末,拆开右前门内饰,研究一下。一般来说是门把手坏了。不怕浪费先买好再动手。真正修不复杂,不需要特殊工具,普通常用起子钳子扳手工具即可。就是拆内饰不知道哪里下手,网上有这种拆卸步骤的图片。内饰无损拆下来是关键,不同品牌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多年之前的景程碰到过。关键是要有时间找个周末,拆开右前门内饰,研究一下。一般来说是门把手坏了。不怕 ...

说的非常中肯!这些汽车的维修对于咱们主要是怎么拆?怎么无损拆,,,拆开之后的故障判断以及解决方法可能比修车的还要专业

楼主:
是啊见不到螺丝不知道哪里下手

现在就是外门把手能轻松拉起,就是打不开门

网友:
一周有卡扣,找个隐隔位置下手撬开

网友:
里面脱扣了。我车后门锁,被朋友连续几次用力开关。也是里面脱扣,修理厂直接换锁

网友:
应该要拆内饰板,打开车门,车门锁块那里会有螺丝孔

网友:
车门内饰一般用卡扣,没有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