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第师,帮看看选哪一个手持电桥好

楼主(2023-02-06):
经过对比,最终在这2款中选一个,
1、同惠2822A 980元,最低价,频率10K    0.25%精度  ,本人其心最喜欢2822E,只是没有钱。
2、中创431 频率100K 0.2%精度

2者价钱都差不多,但是听说中创数值没有同惠稳,本人测小电容电感得多,请各位老师给个意见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1p的电容,我手头最小的是10p的瓷片电容,直插的话100KHZ下尾数有点跳,100~40KHZ下差不多不会跳, ...

测试小电容、小电阻、小电感,除了元件本身的稳定,测试夹具或平台是至关重要的,用手拿着测试夹获得稳定结果是有难度的!所以一副好的测试夹具价格也不菲!

一些瓷片电容对温度很敏感,小电容对环境也很敏感,手在他的面前晃动也不行!

小电容、小电感,常常参与谐振电路,就没有必要过分追求精度了,在这类电路中,频率响应才是我们最终感兴趣的,受分布参数影响,获得正确的频率响应需要其他的仪器来完成,电桥的贡献十分有限,一味苛求意义不大!

网友:
便宜够用为好,小电容电感本就是参考数据……

网友:
要是在这两个里面选的话,我建议选同惠的,这个牌子质量可靠一些

网友:
我估计你买了,还会退货的。。。。。。
已经有了许老师电桥了,。。。。。。
即使测准了小电容,小电感,100K离开实际使用频率还可能差很远,分布参数影响很大了,,,,,,
在这里问,很可能都不是你需要的最佳答案。回答你的人,也不一定都用过这2个LCR。

网友B:
胜利的机子就是中创贴牌的,我用过胜利的那个100K电桥,性能不好,测小电阻完全不行,其它量程也马马虎虎,被lq9101吊打

网友:
其次测小电容电感必须要有专用的夹具,不然即使有100K频率根本测不准几nH

网友C:
电桥是交流测量,对精度无需强迫症,比如你测出来是100kHz的数值,实际电路可能工作在300kHz,所以100KHz的结果仅供参考,实际值也未必更接近100KHz测的准的那个,偏差不要太大就好了;更不要说实际信号罕有单频正弦波

电桥是很容易交智商税的仪表

网友D:
我买的是同惠2822E.感觉不错。价格2000吧。

网友:
根据实际应用场景选适合的,推荐同惠,专业领域就选专业品牌,自用TH2822D

网友E:
LQ9101不解释,吊打全世界手持电桥

网友:
建议还是参考JHXC的帖子买个网络分析仪,哪怕最便宜的那种开源的也比数字电桥测小电容小电感靠谱

网友F:
   楼主不必为买什么样的电桥为难,你中意的两款都可以买回来,最好是一起买回来,做好准备或功课,花点时间进行测试试验和比对,不满意的就退回卖家,自己最多损失一点运费,有运费险一份多余的钱也不会花!

  恕我直言,一些网友的意见,不一定适合你,每个人的职业不同、阅历不同、水平高低各异,见解都是附加条件的。

  多年前,有人鼓吹优利德UT61E万用表怎么好,我看价格不贵,买来一款,大失所望,那个插座用铜皮制作,插头插进去新的也感觉不牢靠,还有其他的指标,稍微比较就知道鼓吹的人见识很少。最后亏本出掉了!

   前年买网络分析仪,买了三台才留下最后买的,前两台淘宝看似销量不错,买来发现一些BUG,退回卖家,最后找到一家,产品是他自己生产的,有专门的工厂或销售渠道,卖家老板懂技术,售后服务比较完整,固件已经升级两次,感觉到不断的在完善,买来快两年工作稳定。

  淘宝买东西,隔山买牛,买前做好一些功课再出手,不行退回卖家!

网友:
JHXC老师,你用的是哪一款

网友G:
JHXC老师,你用的是哪一款网分

网友:
中创431 频率是10K

网友F:
引用 网友G:
JHXC老师,你用的是哪一款网分

两年前买的558元,基频可工作在200MHZ,比较稳定,固件升级两次,卖家是行家,有工厂支持。

刚刚买的779元的,基频工作中到6GHZ,卖家是研发人员之一,价格合理、性能稳定,有售后支持。

网友:
专业或者靠这个吃饭就买个好一点的,随便玩玩就买个便宜点的。

网友:
拆中,选TH2822D

网友A:
当初也看了LQ9101那款,不过有时候要现场用,那家伙不适合,我买的中创432,小电容小电感都不错,小电阻(毫欧级别)的确差(不过我有毫欧表,也基本不用电桥测电阻,最多就是现场测电机绕组电感时顺带用dcr测下电机绕组),我电桥主要测电容电感的副参数,对我而言已经足够了,我也不是稳如狗尾数党,业余追求尾数党稳如狗的商品电桥1000+就别考虑了,

网友H:
这么推网分,难道都会用、易用?电桥都可以退出舞台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两年前买的558元,基频可工作在200MHZ,比较稳定,固件升级两次,卖家是行家,有工厂支持。

刚刚买的7 ...

手头有一个到3G的网分,只会一些谐振频率和放大器增益的基本测试

请教老师,怎样使用网分才能把他当成电桥用来测试电容和电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初也看了LQ9101那款,不过有时候要现场用,那家伙不适合,我买的中创432,小电容小电感都不错,小电阻( ...

我不也要求稳如狗,中创432能稳定测1P电容不?闲鱼才880块,其实我用电桥的机会也不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也要求稳如狗,中创432能稳定测1P电容不?闲鱼才880块,其实我用电桥的机会也不多的

我没有1p的电容,我手头最小的是10p的瓷片电容,直插的话100KHZ下尾数有点跳,100~40KHZ下差不多不会跳,如果用开尔文夹跳的厉害点,这款电桥还有环境影响有点大,我家阳台楼下50米远(我23楼)是个变电站,同时还有好多天线(变电站用的),在另外一边用就没阳台这边跳的厉害。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手头有一个到3G的网分,只会一些谐振频率和放大器增益的基本测试

请教老师,怎样使用网分才能把他当 ...

如果你的网分在选择史密斯圆图格式时显示R或L或C的数值(我的手头还有一款、测试R、L、C是单列的),你就用仪器的输出端口(PORT1)连接好一根电缆,最好匹配一个测试平台,利用平台插上元件进行测试,你也可以用一根终端带有测试夹的电缆去测试元件。(都需要在校准之后再去测试)

仪器自身的校准,一般为开路、短路、负载........等几项,仪器的说明书或手册都有说明的。校准好的数据存入仪器备用。用测试台,与电桥的原理类同,校准好的环境是不能改变的!尤其是在小电容、小电感、小电阻测试时。

通常的校准,就是用一副选定的同轴电缆进行校准,如果再去连接一个测试台,由于测试台的附加寄生参数,所以必须通过适当的方法予以抵消。我用的方法是用一根待修正长度的电缆去等效测试台的附加寄生参数,校准之后拆下等效的电缆,再去接上平台,此时有望误差最小。实际操作证明,测试平台的寄生电容大概在3-5个PF之间,电缆大概10mm一个pf,寄生电感和电阻没有试验.通过替代的方法将平台的寄生参数去掉,理论上我们可以假设平台端开路时寄生电容为零、短路时寄生电感为零、寄生电阻为零。

通过上述两种校准,实际使用中还会有一些误差,可以通过选择仪器的《电延时》格式,调节延时时间来进一步纠正误差。用已知的电容接上去(或者电感),调节延时时间,令显示的数值与已知的电容相同就行,此时要注意根据元件选择合适的频率。

上述这些操作对于其他一些测试也是需要的。尽管通过这些校准,元件显示的值也会有误差,你用电桥测试好的,再用网分就有差异了。需要明白,网分除了频率数值比电桥多,其他的数值不会太多位,这很正常。电桥显示四五位意义也不大。一般来讲,仪器测试的数据满足工程要求就行。还有,测试频率会极大的影响被测元件数值,验证很简单,调节网分的频率就一目了然了,这也是正常的,不要被这种现象搞迷糊!网分在不同频率下显示的测试值各异,刚好说明了元件对频率的响应,这也为我们提供了元用使用频率的参考数据。

测试电路很简单,附带几张照片贴上来。由于网分的测试项目较多,而且许多测试项目大家平时过问的很少,有些不一定理解,所以,用网分为我们所用,需要一个适应和学习的过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这么推网分,难道都会用、易用?电桥都可以退出舞台了?

楼主说要测小电容小电感,那网分绝对比电桥适合,网分频率范围比电桥宽的多,电桥频率有几M已经很高了,而便携的网分也至少几百M,测量几pH几fF都是没问题的。网分和电桥原理上都是相似的,只是测量范围不同而已,电桥适合测电阻和大电容大电感,网分虽然测不了电阻(量程很小)但是适合测小电容小电感。所以不存在互相替代的问题
现在已经有频率可达3GHz的LCR meter或者叫做阻抗分析仪,其实本质已经与网分很相似了
网分确实使用麻烦,但不会用属于自己的问题不能怪仪器,不能因噎废食

网友:
JHXC老师说的很全面了。这些参数网分内部都有的,选中迹线-格式S11-显示幅度,相位,史密斯,实部,虚部,R,L,C,Z,Q...简直不要太多,都可以从菜单上获得。
其实,所有这些信息,都是仅仅从网分测得的“复反射系数”计算得来。
一个合适的测试平台是必不可少的。我一般用两种方法,一种是类似于JHXC那样的PCB平台。我的是测试PCB贴在一块黄铜块上边,黄铜兼做配重和地平面。需要测试的贴片元件,用塑料镊子夹着往上一按就行。
另一个方法是,我有很多SMA母头,需要测试的元件,我可以直接焊到母头上,然后拧到VNA的电缆上即可。
不管用哪种方法,测试前校准到 元件与VNA电缆连接处 是必不可少的。我是专门DIY了一套母头校准件,用于校准到电缆的末端。如果无法完全校准到位,只要未校准到的部分远远小于信号波长,那么用JHXC推荐的电延时补偿即可。

网友:
贴个图示意一下。这是我用网分测试一个绿豆粒大小的三匝电感。可以从50k一直看到几百M的性能。当然更高也可以测量,不过对于这个电感来说意义就不大了。我这里是同时调出了史密斯,R,X,L。可以看出作为高Q电感,工作到2M是可以的。作为高频扼流和EMI抑制,50M都没问题。电感所在的黄铜块就是我前边说的测试平台1。
如果测试贴片电容和电阻,那么测试到6GHz的参数仍然是有意义的。我测试过0603的51ohm贴片电阻,用来做微带线匹配的话,直到6GHz都能做到回损小于-20dB。
这个图里除了网分和测试平台的其余东西也是我经常用到的一些元件,无非是一些SMA测试头,母头校准件,隔直器,端接匹配器等等。

网友:
这是我的第二种测试配置。先用公头校准件通过转接头,或用DIY母头校准件,校准VNA到电缆端面,然后直接把被测元件焊母头上拧到电缆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的网分在选择史密斯圆图格式时显示R或L或C的数值(我的手头还有一款、测试R、L、C是单列的),你 ...

太好了!!!
多谢大师!
通篇读了一遍,有些地方看得懂,有些地方还体会不深刻
我已保存,慢慢学习,慢慢体会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要测小电容小电感,那网分绝对比电桥适合,网分频率范围比电桥宽的多,电桥频率有几M已经很高了 ...

这么小的电容,这么宽的测试频率,确定普通夹具测试引起的误差比频率改变引起的数值变化小吗。
不抵制网分,爱用啥用啥吧

网友:
我在通信大厂见到鉴定SMT无源元件,就是用网分的,在10几GHz范围内可以与器件模型精确相互印证的。说夹具误差的,是不了解现在可以有精确的夹具误差校准方式,说穿了就是通过校准,让夹具成为仪器的一部分。业余爱好当然不用这么高精尖,但是合理设计夹具可以在GHz范围内测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必为买什么样的电桥为难,你中意的两款都可以买回来,最好是一起买回来,做好准备或功课,花点时 ...

这么说恰好说明你自己的问题!说明这表不适合你,任何一款表大家讨论时,都会说到缺点,然后你对缺点不做功课,或者说视而不见,然后买回去,说别人瞎吹!
你要不服,你可以找这个当年同价位,哪怕是贵个一二百的来对比一下,看看综合各方面,谁的性价比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么小的电容,这么宽的测试频率,确定普通夹具测试引起的误差比频率改变引起的数值变化小吗。
不抵制 ...

所以说校准是网分的必备操作,通过逐点扫频校准可以把夹具,连接线,接头等等的各种杂散参数全部归一,每个频率点都有对应的校准参数,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网友J:
是的。不必以使用电桥而得到的经验代入网分。
网分通过校准,让电缆,夹具成为仪器的一部分。只要这两个东西是稳定的,校准后测出来的东西就是误差小而稳定的。

网友:
中创431 频率是100K ?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胜利的机子就是中创贴牌的,我用过胜利的那个100K电桥,性能不好,测小电阻完全不行,其它量程也马马虎虎, ...

我用过胜利的那个100K电桥,性能不好

胜利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LQ9101不解释,吊打全世界手持电桥

LQ9101你用的是第一版的还是第二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我用过胜利的那个100K电桥,性能不好

胜利哪个?

是VC4080,应该和ET431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是VC4080,应该和ET431是完全一样的

没想到胜利VC4080会这么差,远超预期。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没想到胜利VC4080会这么差,远超预期。

很正常,厂家的产品以盈利为第一目的,而低端的产品更是如此,用料和调试的用心程度真的可能还不如同等级爱好者自己diy的作品,比如许老师电桥和lq9101之类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厂家的产品以盈利为第一目的,而低端的产品更是如此,用料和调试的用心程度真的可能还不如同等级 ...

l我对q9101还是基本满意的,我的是第一版,各功能按钮的标牌还没有,但不影响具体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l我对q9101还是基本满意的,我的是第一版,各功能按钮的标牌还没有,但不影响具体使用。

LQ带夹500多,加一点可以上中创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是同惠2822E.感觉不错。价格2000吧。

我是做活动的时候1770买的,觉得挺好的

网友M:
我买的同惠2822A很多年了,10几年了吧,几年前改频率100Khz,这么多年用下来的确还是不错的,就是同幕显示的内容没有其它牌子的多,而且显示屏也没有其它牌子的漂亮,你也可以看看安柏的AT826,在电桥领域,国产做得好的就同惠 安柏这2个牌子。

下面这连接就是我改同惠2822A时发的贴,里面有大量的图片和测试视频,你可以参考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https://www.shoudian.org/forum.p ... =1449831&ex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LQ带夹500多,加一点可以上中创了

关键是,中创的性能完全比不上这lq9101玩意,同惠的还能比一比

网友:
我好奇买了网分,可惜不会用,只是测试一下天线。其他还需要好好学习。同惠2822E的小电感和电容测试还是比较准确的(个人认为)。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买的同惠2822A很多年了,10几年了吧,几年前改频率100Khz,这么多年用下来的确还是不错的,就是同幕显示 ...

老师能不能加微信?2822D是不是能改成2822E?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能不能加微信?2822D是不是能改成2822E?

我很少用微信。2822系列理论上都能改100Khz。

现在电桥便宜了,有网友优惠期间不到1700元就买到过,还是建议直接上2822E。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是做活动的时候1770买的,觉得挺好的

我查看了了一下交易记录,实际成交价格是1850元,比你的稍稍贵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桥是交流测量,对精度无需强迫症,比如你测出来是100kHz的数值,实际电路可能工作在300kHz,所以100KHz的 ...

感谢你  我差点就准备入手那个中创431的电桥

网友:
如果非要买2822,建议直接买2822E;电桥能不能测小电容小电阻除了跟电桥有关,跟测试的人也有关,比如测小电容如果用测试线测当然读数不够稳,用测试座测相对更稳些

网友(2023-10-13):
引用 网友M:
我买的同惠2822A很多年了,10几年了吧,几年前改频率100Khz,这么多年用下来的确还是不错的,就是同幕显示 ...

图片好像失效了,2822A改100K复杂不?

网友:
用此小桥足矣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是的。不必以使用电桥而得到的经验代入网分。
网分通过校准,让电缆,夹具成为仪器的一部分。只要这两个东 ...

请教坛友,没接触过网分,倒是有一个电桥,电桥也有短路开路校准,劣质电桥夹具,感觉都是夹不紧或者接触不良,校准也没用,每次都不一样,网分那么高频率,线材要求也非常高吧,您说的网分校准是在夹具接触完好情况下,对线材之类的校准吗

网友:
等这个吧,电桥内阻仪二合一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N:
请教坛友,没接触过网分,倒是有一个电桥,电桥也有短路开路校准,劣质电桥夹具,感觉都是夹不紧或者接触 ...

网分校准会修正线缆带来的误差。网分线缆一般都是50ohm同轴线。当然,网分校准更大的意义是校准网分仪器本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说恰好说明你自己的问题!说明这表不适合你,任何一款表大家讨论时,都会说到缺点,然后你对缺点不做 ...

修老板
JHXC是本坛不多的专业加爱好, 理论和动手能力很强的前辈, 而不是哪些抱着“二弹一星“的前辈。
又是一位与时俱进的前辈
我与他不熟,起码我不敢说他

61E
连个DCV都测不好, 有的分析是真有效值的电路和频响高的问题? (测DCV与这些搭界吗?)

说客气点,这些说61E好的,或许是没用DCV测CPU供电电感前端吧了。

100K的表很贵
10K的UT61E,这个价位,应该ACV是它的亮点,我是没用过,应该在纹波和电解二端的ACV,和跑ACV很实用。
如电解是否坏了,新换上的电解是否会发热再坏,用它一测马上知道,
热像要等很久才知道,电桥只能挑零件,
可些到今天也没人介绍这些,难道61E这个也不行?那它真就是块垃圾

修老板是UP
有空可拍视频介绍

网友O:
老师,电桥主要测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老师,电桥主要测什么的?

L、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