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善音质

楼主(2023-02-06):
最近在玩7297小功放碰到一个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做的东西选择了2寸4欧20W的JBL小喇叭(因为机器体积的限制不能用大喇叭),但当7297音量开到最大的时候感觉声音有点破音了,因为机器体积的限制不能更换大口径的喇叭,只能将7297供电的直流电源降低至8伏特(之前是12伏特供电)比之前好很多了,但似乎在最大音量的时候还是有一点音质不太好。
问问玩过7297的朋友,还有没有什么办法改善音质(在最大音量的时候),不换芯片,不换喇叭还有什么比较简单的办法?

网友A:
将4Ω的喇叭换成8Ω或16Ω的喇叭或许可以解决,或者在集成块与喇叭之间插入一个降压变压器。对于集成块来说,尽量使用高的电压与高的阻抗是改善音质的方法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4Ω的喇叭换成8Ω或16Ω的喇叭或许可以解决。

如果不换喇叭、芯片、变压器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大功率破音和变压器功率有关系

变压器没有问题,功率足够大。。

网友C:
根据您的这个情况,更换其它的2吋喇叭试试看,

一,不同阻抗;

二,不同纸盆,一纸到边的!

喇叭特性,相当重要,如同人的嗓音;

三,如果遇到好喇叭,还可以恢复原电压,进一步改善听感!

网友A:
当年老岳父家的飞利浦20英寸彩电,声音调不下去,而且喇叭有点破音,就是在伴音输出与喇叭之间插入一个降压变压器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您的这个情况,更换其它的2吋喇叭试试看,

一,不同阻抗;

在网上找了一圈,这样小的口径没有8欧只有4欧姆的功率最大20W,7297的直流工作电压是7 - 12伏特,我想再降低到7伏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老岳父家的飞利浦20英寸彩电,声音调不下去,而且喇叭有点破音,就是在伴音输出与喇叭之间插入一个降压 ...

是否是可以串联一个低值的电阻?

网友D:
对于音响集成块不能使用三端稳压块,一般的集成块的输出电流可以达到3-4A的电流,所以在大功率的情况下容易出现限幅失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是可以串联一个低值的电阻?

可以试一试,但会影响音质,要看您能不能接受。

网友E:
喇叭不行吧,20W估计没有

网友F:
降低供电电压不是更容易出现削峰失真吗?不是应该减小输入信号吗?我觉得应该在信号输入7297前将信号做衰减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换喇叭、芯片、变压器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会不会功率大喇叭承受不了,2寸喇叭最多10W功率,还有,集成功放也有最大输出电流限制,超了失真也会大,所以7297号称有15W输出,实际使用有7、8W已经不错了。总之,如开大音量失真只能降低输出功率,可以降低输入功放的电压,使功放达不到失真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音响集成块不能使用三端稳压块,一般的集成块的输出电流可以达到3-4A的电流,所以在大功率的情况下容 ...

没有示波器也不知道是不是你讲的问题,但在声音小人耳听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降低供电电压不是更容易出现削峰失真吗?不是应该减小输入信号吗?我觉得应该在信号输入7297前将信号做衰减

比较难降低输入信号,因为7297的输入音频信号来自三个不同地方的输出音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过你的作品,整机好象只有一个30W不到变压器,可以在放大音量时量一下电压有没有变化~

这次新做的作品没有展示出来,所以这次用20W变压器(前面是15W),在电路上功放与磁带机、CD、USB放音用分开的电源。功放用独立供电方式。。。不过前面一个机器很奇怪当音量开到最大没有这个问题,但这次的7297就问题来了。。。感觉不可思议,为什么同样的电路和模块出现不一样的结果
音量开最大,电压没有变化和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会不会功率大喇叭承受不了,2寸喇叭最多10W功率,还有,集成功放也有最大输出电流限制,超了失真也会大 ...

模块厂家讲12伏特电源供电(建议)15W X 2,我现在故意降低电源电压到8伏特(7297的供电是7 - 15伏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喇叭不行吧,20W估计没有

说不清,喇叭卖家讲是JBL内的4欧20W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块厂家讲12伏特电源供电(建议)15W X 2,我现在故意降低电源电压到8伏特(7297的供电是7 - 15伏特)

TDA7297用12V供电没问题,只是在输出20W时(2x10W)电源输出应不小于30W,否则电源内阻大也不好;看芯片图输出是BTL结构,喇叭阻抗小、电流大,大于2A芯片过流也会加大失真,降低输出功率是比较可行的措施。

网友H:
我用过这个芯片做的板子,本来就不好听。也许不是正品,只把电位器拆了用了。

TDA7297板子

TDA7297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原来的东西,只是改变了供电方式,开大声却出现了破声,那改回原来的供电方式换大变压器呢?如50W, ...

考虑下,想把电压降低至7伏特再试试,不行就换变压器了。。。

网友:
大多集成功放的可用功率和最大功率是两回事,失真和功率不能两全,过载能力也较做工考究的分立元件功放弱,低电压以及喇叭阻抗不匹配的话还会有更多劣化,通常其最佳表现只是在其10~30%出力,能打而力有余,超过一半就会各种露马脚,这一点上甚至口碑不一的D类功放都做的不错,有针对性的防破音电路设计,要大功率还从容不迫的可以选更大功率的器件。

参考

参考

网友I:
引用 楼主:
考虑下,想把电压降低至7伏特再试试,不行就换变压器了。。。

为啥要降压?我记的在车机的帖子里,本来都是12v的电源,好多老师说用大一点的电源效果更好!这个和车机是不是也应该是同样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啥要降压?我记的在车机的帖子里,本来都是12v的电源,好多老师说用大一点的电源效果更好!这个和车机 ...

7297的片子推荐是12伏电源(7 - 15),但我的喇叭口径小或者功率没有卖家讲的达到峰值20W,模块音量最大的时候破音了,感觉降低电压时最大音量声音好一点(否则就不要开到最大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过这个芯片做的板子,本来就不好听。也许不是正品,只把电位器拆了用了。

问为什么要选择7297实际上是经过斟酌的。因为我音量控制电位器与面板很远,只有这个7297模块有延伸的线的音量电位器,其他模块都是固定在线路板上的,否则好的电路很多没必要选择这7297

网友J:
这个块儿好像没推荐4欧应用
而且btl也是为了扩大功率应用
您试试1519或者LA4425

网友J:
我觉得属于应用不当
7297并不推荐4欧姆负载
低至七伏不是很好选择
直流音量控制,您可以看看7057
图简单就是1519。或LA4425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属于应用不当
7297并不推荐4欧姆负载
低至七伏不是很好选择

买7297的卖家讲用4欧或8欧的喇叭都可以的。

网友J:
不怕得罪您啊!
在下一般看原厂资料
凭经验很少听别人说
至少是不极限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怕得罪您啊!
在下一般看原厂资料
凭经验很少听别人说

谢谢你的中肯。我也就是玩玩,因为没玩过这类芯片只能听卖家介绍了。。

网友:
箱体适配喇叭不合理

网友:
喇叭阻抗低 芯片输出电流不够,原片直接改成otl输出,12v供电。

网友K:
是否可考虑外加负反馈电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比较难降低输入信号,因为7297的输入音频信号来自三个不同地方的输出音频信号。。

输入信号再多,最终还是要从7297的输入端输入,在输入7297之前串并电阻将信号衰减再进入7297

网友L:
最简单方法降低7297的放大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块儿好像没推荐4欧应用
而且btl也是为了扩大功率应用
您试试1519或者LA4425

你说的对!但芯片卖家讲的是4 - 8欧姆扬声器,看来是被忽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最简单方法降低7297的放大倍数

我用降低工作电压的方法不知道是否可以?实践下来最大音量好像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入信号再多,最终还是要从7297的输入端输入,在输入7297之前串并电阻将信号衰减再进入7297

准备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否可考虑外加负反馈电路?

这个不会搞啊,对7297的电路不太熟悉。。。

网友:
芯片输出电流不够  则不适合驱动低欧喇叭。降低输入信号 减小放大倍数 虽然能听听
但因为芯片内阻大 会产生效率低 失真偏大的影响 且输出重载下对改善失真不利。

将喇叭串几百微法电容接芯片输出端 另一头接地就改成了OTL电路 可以减小输出电流。

网友M:
我觉得要分开来一步步看:
1-把电路复原到标准状态
2-把音量开到破音的位置,判断下有没有可能是物理问题,比如说喇叭的机械碰撞,有无异物吸附在弹波或纸盆上,甚至音箱漏气气流导致的破音等
3-把音量开到破音位置,测下此时的输出功率有没有达到或接近标称功率,如果达到,属正常现象
4-检查有无自激的情况,改善退耦,地线,电源,滤波等,甚至芯片质量。
附带-这个芯片我记得貌似用在冲击波的红色恋人的有源音箱电路中,该音箱声音比较朴素,变压器功率很小。事宜用至少50W的环形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会搞啊,对7297的电路不太熟悉。。。

https://www.elecfans.com/d/93422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觉得要分开来一步步看:
1-把电路复原到标准状态
2-把音量开到破音的位置,判断下有没有可能是物理问题 ...

分析的很有道理,出空仔细检查和实验一下。。

网友:
先得判断是喇叭问题还是输出问题。   2寸4欧,说有20瓦 我是有点存疑的。

你只要有个电脑 ,装个REW之类的软件,就能充当信号源+示波器。 输入电压最大2Vpp, 所以再用电阻做个纯分压器。

输出1K给功放,看功放波形。  找个4欧电阻充当假负载,开最大声, 如果电阻上波形失真,那一般是输出问题,  如果电阻不失真,一般是喇叭问题。

网友:
这个主要是输入信号电平过高,输入级过载失真了,减低电压只会是更容易失真,且有可能是功率变小失真变大。必须减小输入信号的电平,如在输入端串联电阻之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换喇叭、芯片、变压器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输入口衰减一下啊

网友:
应先DIY50贴,再DIY46贴,这样的顺序进行

网友:
音量电位器换小阻值的

网友N:
看一遍贴子.发现的几个问题
7297   15W x 2 @ 8Ω 6-18v  峰值功率30w+30w  楼主在4欧工作 电压不要超过12v.       电源最少60w左右.看前面有坛友提到楼主电源只有30w..
2寸4欧20W的JBL小喇叭  是不是正品不好鉴定.姑且算正品...2寸4欧的喇叭20w的功率.这个功率应该不是实际功率.而是峰值功率  失真率10%
功放功率大于音箱.音量开最大不破音才怪.加上电源功率不够破上加破.

不换硬件
解决方法.  --------------小音量播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换喇叭、芯片、变压器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换前端.电脑就换声卡..手机不要用蓝牙.用usb声卡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一遍贴子.发现的几个问题
7297   15W x 2 @ 8Ω 6-18v  峰值功率30w+30w  楼主在4欧工作 电压不要超过12 ...

兄弟分析的很有道理!目前我经过调整情况略有好转。工作电压降至10伏特,喇叭阻抗增高至8欧姆。破音问题有明显改善,但音质与JBL音箱相比还是天然之别,我决定再试试增加一个音调电路在功放前,因为感觉7297的输出音色很一般,就是听一个响而已,高音略有一点低音很浑浊,即使在音量不大的情况下也没有层次感。。
我现在用USB的MP3和CD欣赏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