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懂车机,公版是啥意思

楼主(2023-02-06):
现代车,车机故障了。换新,打算自行动手。有啥需要注意的吗?请教一下

网友:
没啥要注意的,问某宝卖机器的店家就行

楼主:
想在矿坛淘一个二手的。老车了。网上的估计也是库存件

网友A:
原装车机配置都很低,速度一般很慢,买新的专用车机代用是可以的,但是注意最难匹配的是倒车轨迹,大多不支持原车的倒车轨迹,有这方面要求的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车机配置都很低,速度一般很慢,买新的专用车机代用是可以的,但是注意最难匹配的是倒车轨迹,大多不支 ...

这个听上去有点专业啊 我还要继续做做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