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斤卖的老锗管到货,上初步测试结果(更新,无字管坏管率极高)

楼主(2023-02-06):
   收到了,实际重量650g左右,量上有惊喜:

   1、其中3AK20最多,估计占40%以上,其中大部分是黑漆标黄点,hfe在30出头,个人感觉没啥用处,测出几只hfe大的,都是穿透电流超标导致的,这部分测了几只就没测了。

   2、无字高频管其次,估计近40%,这部分没仔细测,抽测10,马马虎虎,坏管率极高。能用的,将来怎么用也是麻烦。

   3、挑选了部分品相好的(大部分氧化轻微,带印字),做了详细测试,测试标准低频管,Iceo<500uA(-10V),高频管Iceo<100uA(3AG1 -6V,其余-10V)。超过这个标准判断为坏品。

   结果见下图,说明如下,因为大量的3AK20和无字管没测,所以这个结果不代表整体结果,只代表本人偏好的结果,其中:

   1)、3AX81数量不多但是质量很好,1只Iceo超标,其余<300uA, hfe基本>60,并且抽测这几只中就配出了一对参数(hfe,Vbe非常接近)对管,对此感到满意。
   2)、3AG1系列数量也不多,大多是好的,hfe 40-60之间较多,还凑合吧。

  等有时间在做详细的整理分类。

  到手时的品相:

网友A:
β30出头的用作变频,效果不差,大概噪声还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β30出头的用作变频,效果不差,大概噪声还小些

hfe小了,基极需要注入的信号电流大,输入阻抗低,对灵敏度有影响。

网友:
还可以,3AK20高频性能比3AG1好多了,就是贝塔值太低,开关管就这样了,不讲究放大倍数,讲究的是导通稳定。不过我以前修收音机直接用3AK20代换3AG1,效果很好,没感觉灵敏度降低。

网友:
3AK20多说明黑白电视机时期淘汰下来的,试试能否搭个超再生电路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锗管不能用万用表hFE档来测试,用一个开关和一个电阻搭个电路,先悬空b极测穿透电流,然后b极接电阻注入电 ...

不是用万用表测,搭载了电路测,测量结果相对是靠谱的。

网友:
辛苦了。测这么多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β30出头的用作变频,效果不差,大概噪声还小些

对的,变频β不需要那么大

网友:
3AK20放大倍数30多可以使用的。
看来大家的担心是多余的,结果还不错。恭喜楼主又可以折腾了。哈哈

网友:
3AX81数量不多但是质量很好
我也想买点,不知哪里有

网友:
收音机电路中除了一中放外其余变频、本振、二中放对hfe的要求不高,影响增益的主要是特征频率(ft)和跨导(gm)。一中放的自动增益控制实际是直流放大(反馈),hfe偏小会降低控制效果。

楼主:
补充一下,刚才重点测了10多只无字管,坏管率极高,10多只里面也就2、3只能用。

网友:
3Ak20与3AG1基本一样 但是金键。

网友:
处理品能达到3-40倍的贝塔值就不错了。就不知道这个参数经老练后是否还能保持。

网友C:
一般来说,无字管都是工厂淘汰品。。。
以前我们校办工厂做晶体管,无字废管都是成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无字管都是工厂淘汰品。。。
以前我们校办工厂做晶体管,无字废管都是成筐的。。

小惊喜,找出5只3AG28,hfe>80,穿透电流<50uA, 不错的超高频锗管。

网友:
还不错,有能用的。我在DIY大赛发不出来图片,一个劲提示错误,试试这边行不行。

网友:
3AK20有少量,测量过,放大倍数就20多,觉得意思不大,倒是手里那盒3 AK9,经测量,放大倍数从30到60都有,感觉那还差不多。

网友:
无字管应该属于唱响级别了,用在当年那些简单收音机上,估计大部分可能都能响,效果那另说。

网友:
我先用数字表的二极管档粗测无字管子,68个不良,漏电大,粗测后,抓了20个,用电流表加6V电源细测,有5个Iceo大于100uA的,剩下的小于50uA的不是很多,如果要求Iceo≤50uA,无字管能用的估计只有25%,整体大则约三分一到四分一可以用的。

网友D:
放大倍数低的3AK20可以用在7管机的电压放大级、或推动级。效果不错。我朋友送我一盒3AG1C,黄色标,测试都是20多倍,穿透电流很小,用在中高频不满意,后来用在7管机低放的电压放大上,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大倍数低的3AK20可以用在7管机的电压放大级、或推动级。效果不错。我朋友送我一盒3AG1C,黄色标,测试都 ...

OK,我试试看,最近在修理红灯753锗管机,它的地放两只放大用3AX31质量不错,看看用3AK20替换上效果如何。

网友:
上电路试吧,看看好不好

网友E:
从测试结果看,这些管子还是很好的。有型号的管子比较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测试结果看,这些管子还是很好的。有型号的管子比较可靠。

对,3AK20比较多,基本都带字,大部分正常,穿透电流<50uA,这管可以做万能管用,混频,高放,中放,甚至低放(电压放大和推动管都行)。

万金油呀。

网友F:
能挑出15只3AG28,参数如你说的那样,就值了。

网友:
3AG28的用途是什么?

网友G:
        高频管的挑选分两步,第一步测量Iceo和hFE,选出满意的。
        第二步,插入来复再生式单管机上试听,找一个频率1400KC以上的微弱信号电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倍数大、穿透小的管子并不能保证每只都是满意的,有的管子虽然测出来的参数不错,但是,无论你怎么调整工作点,怎么调整再生力,高端接收效果就是差, 而有的管子表现很好,由此见分晓!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频管的挑选分两步,第一步测量Iceo和hFE,选出满意的。
        第二步,插入来复再生式单管机 ...

嗯嗯,现在先初筛一下,等有空慢慢细筛。

另外,用于超外差中放电路,要求可以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惊喜,找出5只3AG28,hfe>80,穿透电流

做全锗调频机的有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挑出15只3AG28,参数如你说的那样,就值了。

一共挑出13只3AG28,3只有断腿(根部还剩余5mm以上,可以接上)剩余10只:hfe 36 的一只,hfe60-70的3只,另外6只hfe在80-90之间,穿透电流都很小。

网友:
在闲鱼上看,拆机锗管,35元一斤。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小惊喜,找出5只3AG28,hfe>80,穿透电流

标准的3AG28是4个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标准的3AG28是4个脚的。

是4脚,其中接壳的脚被剪了。减掉的原因不清楚。

网友:
两包烟的事,能玩就行

网友:
楼主辛苦,沙里淘金,

网友:
当年无标的都是所谓的次品管了,就是用撮箕装的,估计是哪个厂家的库存积压,后来当废品卖的。

网友:
不要买新的老管一大半不好用的,他有拆机旧管都不错可以买。

网友:
看到有当年我厂生产的管子。
废品都是论斤处理的,无字管是初测筛除的,纯废品多,有字管是复测刷掉的,多为参数不达标的“次品管”。有字和无字的售价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