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带减速旋钮的高低频信号发生器

楼主(2023-02-06):
一直想制作一个信号源用于统调收音机,电路采用了《晶体管收音机修理与调试》上海无线电三厂沈宜孙编著1974版第351页,简易高频、音频两用讯号发生器的制作,调试、以及应用。该信号发生器电路虽然简单,但由国营大厂技术人员设计,效果应该会不错。制作基本上忠于原著,适当增加一些加强电路。去年7月份已经把线路板弄好了,尺寸为90*90毫米,怕磁棒振荡线圈效果不好,设计成本振线圈、磁棒振荡线圈两用,通过跳线二选一,实作是用的磁棒线圈,效果也很好。为保证频率稳定、准确,增加了两个HT7150-A低压差CMOS三端稳压器(设计线路板时还没打算用稳压器,滤波电容、稳压块都是搭棚焊接),分别给音频、高频振荡部分提供稳定的5V电压,并且给1000HZ音频输出加了一级射极跟随器,以提高音频输出能力。
    想精细的调整可变电容,离不开减速机构,为此,加装了小熊猫减速旋钮,减速比4.5:1,拧动旋钮,旋转四圈半空心转轴大约转一圈,连接可变电容后,拧旋钮旋转三圈半多一点,可变电容旋转180度,调整频率很舒服。
    单纯用1000HZ音频调整收音机,难免会产生烦躁感,所以,又制作了一根两端都是3.5三芯插头的音频线,两个声道分别串联1K 1/16瓦电阻转换为单声道用于连接手机播放音乐,信号源端插头套白色热缩管,以区别手机端的黑色插头。考虑到长时间使用电池不经济,又在机壳后部增加一个外接电源插座,使用一个小灵通5.2V(实测5.3V)线性充电器为信号源供电,也可使用任何6-15V质量好的线性稳压电源。
1器件选择:可变电容采用了一只米苏米密封四联,(需先在四联接上M2.5*9mm铜柱并拧紧)小熊猫减速旋钮购自TB才10.5元钱,磁棒长度10*100毫米,线圈是买的成品拆掉,按要求重新绕制,音频、高频部分3个三极管全部为 2SC1815,音频振荡电感是一个铁氧体磁芯的小变压器,C1、C2两个电容是日产金色聚丙烯0.1u电容,温度特性很好。用一个做工用料都不错的酸奶盒当机壳,酸奶盒有四个长条形扣板,可以牢牢地扣住盒盖,面板用3毫米厚透明亚克力制作(自己设计好让图文社加工),两个10K电位器拆自小鬼子调音台,两个莲花插座,是几十年前在上海无线电元件十四厂买的,一直压箱底,这次终于发挥作用了。
2、安装调试:焊接完毕后,先调整音频振荡部分静态电流为1mA左右,在CK1插上插头连接频率计(UT61E数字表频率档,后面统称频率计)测试频率,更换C1或C2,(电容容量大频率低,容量小频率高,供电电压低频率高,电压高频率低)结合微调IC1输出电压(在三端稳压3脚串合适的二极管),使之稳定振荡在1000HZ,实作是在C1上并联1800p涤纶电容,在IC1输出端串联一只HIG高速二极管使电压为4.518V,频率很稳定在1000HZ,此时在CK1接上耳机应能听见声音。
    音频部分正常后,再调整高频部分,调换偏流电阻R4使电流在0.8-1.5mA,在CK2插上插头连接频率计,旋转可变电容测试频率,使低端低于520kHz(调整振荡线圈在磁棒位置或增减5-4的圈数)高端高于1650kHz,两端余量比较均匀,然后用蜡封固磁棒振荡线圈。
    一切正常后,开始制作指针环,找到一个电视机挂架上用的ABS塑料套管,高20毫米,外径19毫米,内径8毫米,因减速旋钮黄铜套管直径是10毫米,所以需要把塑料套管内径扩为10毫米,还要在立面钻0.6毫米的指针孔,这两个孔都必须平直不能有偏差,用手电钻几乎不可能胜任!为此,又花巨资购买一个带平口钳的电钻支架,完成了这两个精密钻孔任务。接着又用这个准台钻给亚克力面板扩孔,搞定了小熊猫减速旋钮的三个固定螺丝沉孔。
    将两个2*3双刀双掷开关固定到酸奶盒盖上,焊接完毕开关连接线,然后把线路板下面两个固定螺丝上到酸奶盒盖上,将开关连接线焊到线路板对应焊点,把CK3套上垫片上紧固定螺母,再把刻度盘固定到酸奶盒盖上面两个螺柱上,(为了能年前参赛,现在的刻度盘还不是最终的,待到调整刻度精密对准后,会用PVC材料彩色激光重新打印)接下来,取一根细长的缝衣针安装到指针环上,再把指针环套在减速旋钮的黄铜套管上,调整好角度,(指针环与黄铜套管属于紧配合,套上很牢固)将可变电容拧到最左端,把亚克力面板对准酸奶盒盖装上,用两个螺母固定到开关螺套上,再拧紧减速旋钮黄铜套管上的两个固定螺丝,试拧动旋钮看看高低端是否合适,刻度是否对准,这个过程很麻烦,刻度盘需要在CAD上多次调整,目前基本对的差不多了。
因我没有示波器,所以没有波形的照片,待年后借到示波器再补发波形照片。
下面是制作过程和频率输出照片

补充内容 (2023-2-7 10:14):
昨晚才发现2月6日是发表参赛的最后一天,一直认为是4月底以前发表都行。匆匆忙忙发表了,图片还传不上去,只有跟帖一张一张的发,版主能不能把我无效帖删掉?

补充内容 (2023-2-7 10:28):
为了测试波形,年后入了一台二手20M双踪示波器,测试1000HZ音频波形简直是惨不忍睹!根本不是正弦波而是上面像刀子一样的方波。换管子、调整电流都不奏效,看来迷信老电路也不行,最后换成最终图的电路波形十分完...

补充内容 (2023-2-7 10:32):
高频部分波形还凑合,下沿有点变形,调整电流、反馈电阻效果不明显,最后在R5上端对地加一个47P电容完美解决。

补充内容 (2023-2-7 11:33):
弄明白为啥发图不行了,单纯把照片体积控制不超过750KB还不行,还要控制像素,我的照片都是4032*3024,今天都改成1366*1025,分辨率200就可以了。

楼主:
面板设计图

网友:
别以为看上去有点像调幅波就是调幅波了!请楼主再仔细认真地看一下其幅度是否被调制了?其实并没有!只是上下同步波动而已,幅度并没有变化!

网友:
增加47p电容后调幅波形——这波形似乎不是调幅波形而是叠加波形哦

网友A:
欢迎AX100您作品参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欢迎AX100您作品参赛!

我发图片一直提示:该网页无法运作。然后我编辑尝试一次发一张,发了4张以后,再发就一直提示:该网页无法运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图片一直提示:该网页无法运作

换浏览器试一试,可能有改善。

楼主:
编辑不行,再试试跟帖发图吧。还是不行?所有图片都不超过750K真是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辑不行,再试试跟帖发图吧。还是不行?所有图片都不超过750K真是奇怪?

继续,继续,我看您又成功编辑添加了两张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辑不行,再试试跟帖发图吧。还是不行?所有图片都不超过750K真是奇怪?

跟帖我看到你成功发出两张图片,继续发,可以的

楼主:
再试试能不能发图!

网友:
漂亮,为这工匠精神赞一个顶一下。

网友:
你的作品可能是本次大赛的最后的一个参赛作品。
欢迎你参加大赛。

网友:
感觉不错,面板比我的东西做得到位和漂亮,刻度盘、开关都有中文说明。。

楼主:
波形图来了!请版主删掉重复图片,我在编辑里删掉还是显示。

加上外接电源插座的电路图
原始电路图

网友B:
我是说13楼最后一张波形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13楼最后一张波形图片。

最后一张就是叠加了1000hz音频的调幅波形,倒数第二张是等幅波形,也就是没加音频的波形。

网友(2023-07-16):
制作工艺精干,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