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倍压检波的疑惑

楼主(2023-02-07):
单管收音机很多都是用的倍压检波,倍压检波的原理如下:

但现在很多NPN管子的倍压检波我就不是很明白了,我再坛子里找到一个北极冰北老师的作品,北老师单管机电路图如下:

我在图片上标记了A,B,C三个点,我现在不清楚的是二极管检波输出信号在哪里输出?检波负载电阻在哪里?

先说说我的理解:
1、如果在A点输出音频,检波负载电阻是三极管的输入电阻,对音频信号进行放大,C3是滤掉高频电流,那么这个电路的倍压怎么体现?二极管具有单项导通,如果这里输出音频,那是不是由于D1管导通截止的变化过程导致A点电位的变化产生开关的效果?
2、如果在C点输出音频,那么这个有来复吗?输出的音频进入三极管放大了吗?
3、如果是B点输出音频,那么是D1产生音频还是D2产生音频?还是共同产生?无论是哪个管子产生音频,那么音频的通路是怎样的?滤波电容是哪个?

还望各位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A:
不是老师,试着搬下砖:
1)三极管c极的电位是随着放大的高频信号而瞬间变化(上下或高低波动)的,所以要把三极管c极看作信号源输出端(像整流电源的次级非接地端),三极管e极相当于信号源的地端;
2)三极管c极的电位上浮时(看成高频信号正半周),对电容c4 (3300pF, 对普通电路来说这个值太大了,对北极兵的潜再生超级超级来复电路是对的)经过D2对地充电;
3)三极管c极的电位下浮时(看成高频信号负半周),电源(偏置稳定电源)经R1(15k)、D1、c4、三极管c极、e极构成放电回路,放电的总电压是正半周充电的峰值、三极管c极电位下浮(负半周)峰值之和(同极性串联相加),故理论上是倍压整流(检波);
4)放电过程A点的电位变化代表检波后音频信号的变化,通过LC回路次级线圈进入三极管b极。

由于检波回路的负载是三极管的输入be结(另有偏置回路的并联),负载相对较重,所以很难达到真正的倍压(以前本坛有坛友分析过)。
高频信号源(三极管c极)的负载是检波回路,通常为了减轻高频信号源的负载(或说提高检波回路的输入阻抗),c4通常取100~510P,常见240~470P,
过小则检波输出小,多大则高频信号负载重增益也降低,提示来复放大后的音频也会被分流在此进入三极管放大容易引起自激。
楼主的电路中c4采用3300pF,这要么是老再生东湖D31(?)的一种用法(采用电阻代替一个二极管),要么是北极兵超级再生的一种用法(有两个条件:强再生、高频负反馈,且这一正一负的平衡点就是调试后的正常工作点,既不自激、灵敏度还高,这是有难度的)。
楼主这个图看,没有特殊措施,c4这么大可能有问题。
不一定对哈,等正确解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老师,试着搬下砖:
1)三极管c极的电位是随着放大的高频信号而瞬间变化(上下或高低波动)的,所以要 ...

感谢老师的讲解。通过您的讲解,我现在对这个过程理解如下:
1、检波后音频是在A点输出。C3将高频信号滤除,检波负载是三极管的输入电阻。C3和三极管的输入电阻构成低通滤波器。

2、当三极管C极高电平时,此时D2对C4充电,C4上正下负,导致B点电位降低,因此A点电位降低。

3、当三极管C极低电平时,此时D1对C4充电,导致B点电位更加降低,因此A点电位继续降低降低。在C4上呈现双倍电压。经过两次充电过程,A点电位降低两次,因此时倍压。此时C4上的双倍电压经过三极管C极,然后三极管E极,再然后地进行放电。

不知道我这么理解是否正确。

至于C4为3300p是北极冰老师作品中的数值,我没有对电路进行修改。有空我换成小一些的电容试试。

网友:
C4应该选择100P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的讲解。通过您的讲解,我现在对这个过程理解如下:
1、检波后音频是在A点输出。C3将高频信号滤 ...

我觉得差不多是这样。
1)D1对c4充电形成倍压,与D1-C4-c-e充电(或认为Uc4+Uce通路经R1与电源内阻(正常应该是滤波电容)是等效的;
2)说检波负载是三极管输入等效电阻(包括rbe、R1通过电源的并联),与有人习惯把R1通路作为检波负载,不过这个负载由于三极管输入并联了,这也是等效的,先后而已。
3)至于C4取值问题,一定要注意原图是工作于较大Ic的,好像6~10mA,  否则C4可能回到常规数值范围了。

楼主:
我有些迷糊了,好像越弄越乱了

网友(2024-06-09):
今天看了一下,真的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