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家里用,惠威D300 和 D1090哪个好一点?

楼主(2023-02-07):
初烧,之前没有买过。现在想在家里客厅(20平米左右)买一个,听听歌曲(流行,人声,轻音乐,偶尔乐器),在看惠威D300,D1090,马歇尔,哈曼卡顿琉璃3,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求大神推荐!!! 感谢
还有个问题,有必要买数播吗?

网友A:
初来乍到新朋友,加分鼓励,以后要多看文章,思考问题,先加分给你。
关于音响器材和听音,一个很主观的事情,朋友推荐的不一定合你的口味,你一定要多到现场听一听,看一看。
我买了好多便携式的音响,有jBL,宿优,哈曼卡顿。这表现都一般,听上喜欢就可以了。
以后多到现场,试一试去听一听,自己有感觉的才决定去买什么东西,

网友:
天朗华宝AE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来乍到新朋友,加分鼓励,以后要多看文章,思考问题,先加分给你。
关于音响器材和听音,一个很主观的事 ...

感谢感谢,先研究研究,有时间了去店里仔细听一下

楼主:
感谢推荐。乌鲁木齐这边我看到过有卖宝华韦健,JBL,意力,惠威。天朗的只能在网上买,不太敢买

网友B:
意力也可以,原汁原味,天朗要到天猫专营店买。宝华应该不错我自己也在用7系列的

网友C:
我一台神舟笔记本电脑+凌俊均衡器+惠威D1080的2.0音响听了好多年了,想要听的频点都可以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台神舟笔记本电脑+凌俊均衡器+惠威D1080的2.0音响听了好多年了,想要听的频点都可以调出来,

嗯,有时间了去惠威专卖店去听一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力也可以,原汁原味,天朗要到天猫专营店买。宝华应该不错我自己也在用7系列的

我一般买东西都在京东,看来要逛逛天猫了

网友:
流行,人声,轻音乐,就主选中高音,完全不用考虑低音。把低音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D:
朋友的公司代理惠威很多年了  这些都听过 D300无论高音单元还是输出功率,都比1090要高出一截  至于于马歇尔和哈曼卡顿琉璃,连立体声都算不上,是玩的,听音乐不予考虑
如果侧重音质问题的话,D300和1090可以都不用考虑了  这个价位可以考虑上二手的“X4”+ “小夜曲X  ”解码器,这个解码器不仅可以取代数播,而且可以把你客厅的其他电器的音源也都接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的公司代理惠威很多年了  这些都听过 D300无论高音单元还是输出功率,都比1090要高出一截  至于于马歇 ...

非常感谢给予的评价和中肯建议 ,一般二手的在哪里买质量能保证啊?

网友:
安桥的组合音响不错 如果追求高还原 先锋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台神舟笔记本电脑+凌俊均衡器+惠威D1080的2.0音响听了好多年了,想要听的频点都可以调出来,

M200更好听

楼主:
感谢大家的推荐。去实体店试听后,最后买了M300Kii 3分频的有源音箱,感觉还不错,先培养一下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