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uF的电解电容,ESR达到5.7Ω,这能用么?

楼主(2023-02-07):
现场照片

网友A:
ESR和测试频率有关,不同频率测试的ESR值不好比较,这仪器测试频率多少?

能测D值的话,最好看D值,通常D值合格就能用。

网友:
几十块钱的这个仪器就凭快速判断晶体管脚这点就非常值,其他测试功能也具有参考性,建议大家准备一块。ESR值和电桥比较也不错,可以胜任普通工作。我已经使用5年多了吧,只是我的版本MEG328 1.2v

楼主:
好的谢谢,这个仪器是35元某宝买的连壳子都没有,找了个纸盒子装进去,应该不能测D值,测试频率也不知道,那是不是得买个电桥啊,老贵啦

网友:
你找个确信好的电容比较下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这个仪器是35元某宝买的连壳子都没有,找了个纸盒子装进去,应该不能测D值,测试频率也不知道, ...

可以咨询一下卖家。

网友B:
那个1.4%就说明他很勉强了。

网友C:
这类仪器,怎么定义的ESR?

建议用相同的电容比对。如果用电桥,毕竟是按照规范生产的,通常根据测试频率和读出的D值来判断,前面的朋友给出了参考值。

网友:
这个小东西的可信度真不高,权当个玩具玩玩罢了。如果定性的判断电容的好坏,还不如90元的镊子准确一些,虽然镊子也是个玩具,但可用性高多了。

网友D:
最近这几年,有一种高压(220v)小容量工频电解,100千赫下测试其ESR值很大,但能用,常用在USB充电器的高压侧工频滤波电路。估计楼主的电解就是这种。

网友E:
这个玩具定性分辨一下元件就行了,数值没有什么精确度的,ESR就更没参考性了,别去看它就行。这玩意是代替不了lcr电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咨询一下卖家。

好的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玩具定性分辨一下元件就行了,数值没有什么精确度的,ESR就更没参考性了,别去看它就行。这玩意是代替 ...

收到了,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1.4%就说明他很勉强了。

嗯, 受教了,, 但是那个1.4%是啥意思啊?

楼主:
老师, 我现在的水平还看不懂这个表格,惭愧了

网友:
35元的所谓仪表,能测个啥,只能测两个是不是比较相似,我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仪器,怎么定义的ESR?

建议用相同的电容比对。如果用电桥,毕竟是按照规范生产的,通常根据测试频 ...

谢谢老师指点,目前我还看不懂前辈提供的表格,非常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咨询一下卖家。

好的感谢老师耐心指导,只是目前我的水平还不能理解你们的每一句话,
唉,,, 学习无线电的道路上每一步都是那么的艰辛啊,  待我慢慢学习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受教了,, 但是那个1.4%是啥意思啊?

就是损耗了或者损失对应的什么东西,除非他给出其他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损耗了或者损失对应的什么东西,除非他给出其他解释。

受教了,谢谢老师

网友F:
可以用的,没啥大问题。你这个表的算法误差应该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的,没啥大问题。你这个表的算法误差应该很大。

关键不是他的算法,是他的测试频率,如果是10K频率那么1.4%的损耗真的不高,如果是100hz,那就差很多。有示波器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G:
4.7uF任何耐压的铝电解电容,ESR值都不大于4,所以这只电容质量有问题。这种仪器基本可信。

网友:
用作滤波,问题不大。用作耦合,可能会有影响,但是,楼主测的数值也不算太大,影响不会太大。
这个小仪器我也有。我测到有问题的电容更夸张:

网友:
如果是那个“可测半导体,可判断极性、可测电容电感电阻”的那种表,
那种仪器看过电路,他是不具备测ESR功能的。

网友:
这种几十块钱的小玩具我也有两个,就是为了能快速检测元件的好坏,出乎意料的是精度非常不错,完全能够满足一般要求,电容可以测几十PF的小电容,和标称值相差无几,测几十uH的小电感也很不错,测电阻更是不在话下。我不是研究高科技的,就是玩个收音机什么的,完全够用,比万用表方便,值得拥有。

网友:
也别太贬低这个东西,解决问题就行,不用在意他是白猫还是黑猫。从数据推测他的测试频率是100hz.有兴趣做一个许老师电桥就不错。

网友:
仪表基本可信,久存的电解性能会有劣化,经过激活和老炼会有一定的恢复

网友H:
网上查过VLOSS,都没有一个清晰的说明。毕竟是老外的作品,国人抄袭而已。我怀疑就相当于电容Q D两个值的意思越小越好。

网友:
要看干什么用,要是搞搞维修,装个收音机,只需要知道大致参数即可,炮灰表和这些小玩意玩玩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R和测试频率有关,不同频率测试的ESR值不好比较,这仪器测试频率多少?

能测D值的话,最好看D值,通常 ...

找到当初购买这个测试表的购买记录了,型号是LCR-T4,现在已经下架了,在【交易快照】上看到商品表述:

细节描述如下:
------------------------------------------------------------------------
1。采用ATmega8,ATmega168或ATmega328微控制器。
2。2x16字符液晶显示器显示结果。
3。一键操作,自动关闭电源。
4。关断电流只有20nA,支持电池操作。
5。低成本的版本不用晶振,支持自动关闭电源。1.05k版本软件的ATmega168或ATmega328在没有测量时用睡眠方式来降低电源消耗。
6。自动检测PNP和NPN型双极晶体管,N、P沟道MOSFET,JFET,二极管,双二极管,晶闸管可控硅。
7。自动检测引脚布局。
8。测量双极型晶体管的电流放大系数和发射结的阈值电压。
9。达林顿晶体管可以通过高阈值电压和高电流放大系数识别。
10。对双极型晶体管,MOSFET的保护二极管的检测。
11。测量MOSFET的阈值电压和栅极电容值。
12。支持两个电阻的测量和符号显示,最高四位数字和单位显示。显示的电阻符号两端是连接牟馐砸翘秸氡嗪牛�1-3)。所以电位器也可以测量。如果电位器调整到它的一端,测试仪不能分辨中间和两端的引脚。
13。电阻测量的分辨率是0.1欧姆,最高测量值50M欧姆。
14。可以被检测和测量一个电容器。最高四位数字和单位显示。数值可以是从25pf(8MHz时钟,50pF@ 1MHz的时钟)到100mF。分辨率可达1 pF(@ 8MHz时钟)。
15。可以对于2UF数值以上的电容器的等效串联电阻(ESR)电容值测量。分辨率为0.01欧姆和显示两位数数值。此功能要求至少16K闪存ATMEGA(ATmega168或ATmega328)。

16。可以对两个二极管显示正确方向的符号。此外,显示正向压降。
17。LED检测为二极管,正向压降比正常高很多。双发光二极管检测为双二极管。
18。齐纳二极管可以被检测到,如果反向击穿电压低于4.5V。这将显示为两个二极管,只能通过电压确定。探头围绕二极管的符号是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通过700mV附近的阈值电压识别二极管真正的阳极!
19。****这条每年明白,不翻了****
如果超过3个二极管类零件检测,建立二极管数目显示另外失败的消息。这只会发生,如果二极管连接到所有的三探针和至少有一个是型二极管。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只连接两个探针和启动测量再次,一个接一个。
20。测量单个二极管反向的的电容值。双极型晶体管也还可以测量,如果你连接基极与集电极或发射极。
21。只需要一次测量找出全桥的连接。
22。数值低于25pf电容器通常检测不到,但可以与一个二极管并联或至少25pf电容器并联。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减去并联电容值的部分。
23。电阻低于2100欧姆会测量电感,如果你的ATMEGA至少具有16K闪存。范围将从0:01mH超过20H,但精度不好。测量结果只显示单一元件连接。
24。测试的时间是大约两秒钟,只有电容和电感测量会需要较长的时间。
25。软件可以设定电源自动关闭前的测量次数。
26。内建自检功能与可选的50Hz信号检查的时钟频率准确性和等待调用(ATmega168和ATmega328)。
27。可选设备校准端口输出的内阻和零失调自检能力的测量(ATmega168和ATmega328)。需要一个100nF到20uF电容连接到引脚1和引脚3之间补偿模拟比较器的失调电压。这可以减少40uF以上电容器的测量误差。用相同的电容器内部校正电压参考电压被发现调整内部参考测量ADC的增益。

       如果测试电流超过维持电流,可控硅和双向可控硅可以被检测到。但是一些半导体可控硅和双向可控硅比该测试仪能提供的电流更高的触发电流。可提供的测试电流仅约6mA!注意,所有功能仅用于有更多的程序存储器的单片机如ATmega168。
可以显示电池电压,

关机待机功耗超级小,几乎可以忽略
开机工作电流不大,完全可以用9v电池供电,省去了用锂电升压的环节。
------------------------------------------------------------------------------------------------------------------------------

有关电容的描述我用深棕色显示出来,我的理解是测试4.7uF电容时用的是1Mhz的频率,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理解肯定不对,1MHz是50pF电容测试频率。你可以算下4.7uF在1MHz下面的容抗就知道完全不可能。

谢谢老师指导,如果我用示波器监视这个仪表测试这个4.7uF的电容时所用的频率, 示波器探头怎么接呢?是夹住电容的两个腿就行吗?  示波器是 优利德UTD2102CEX+(100M)

网友:
这个是1000uF以下的D值?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网上查过VLOSS,都没有一个清晰的说明。毕竟是老外的作品,国人抄袭而已。我怀疑就相当于电容Q D两个值的意 ...

电容Q值越大越好, D值越小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当初购买这个测试表的购买记录了,型号是LCR-T4,现在已经下架了,在【交易快照】上看到商品表述:
...

那个1MHz和8Mhz应该是指测试仪MCU的工作频率。

网友:
我的一个从节能灯里面拆出来的1KHZ测也是5欧多,不过我的表是我自制的不准只能测个大概。

测节能灯拆的4.7UF 400v电容

测全新CBB22 4.7UF 630v电容

网友:
业余维修   容量  漏电小 就 ok的了。

网友K:
尴尬了,原来是我做的这表有问题

刚才又测了下,读数会慢慢变大,最后6欧多才基本稳定但是还有继续变大的趋势,手捏住又慢慢变小,测CBB电容没这现象非常稳定,看来我做的这表只能用来测CBB电容不能测电解电容。

演示视频,手捏住会变小,不捏住会慢慢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尴尬了,原来是我做的这表有问题

刚才又测了下,读数会慢慢变大,最后6欧多才基本稳定但是还有继续变大 ...

diy综测仪,非常厉害了,点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diy综测仪,非常厉害了,点赞!

这种表原理和收音机正交混频差不多,只是频率比收音机低很多,所以要容易做的多,收音机用喇叭播放这个就是用屏幕显示。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电容Q值越大越好, D值越小越好。

电容器的Q值是?能测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容器的Q值是?能测出吗?

电容的Q值为品质因素,D 值为损耗角因素,也叫tan&损耗角。Q值相当于D值的倒数,因此二者是成反比关系的。它们是衡量电容器的主要参数,Q值越高,其损耗越小,效率越高。

电桥就能显示Q值或D值。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电容器的Q值是?能测出吗?

可以,用 LCR 表测电容的时候,如果可选,选择 Cs-Q/Cp-Q 即可。

一些 LCR 表不可选此组合,亦可用 Ls-Q/Lp-Q 组合去看 Q 值。

不过一般都用 D 值描述电容而不用 Q 值,是为了避免下面这个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遇到很多干涸的电解电容,用电容表测试容量并没有下降,也没有漏电,只有用电桥测D值才能把坏电容抓 ...

加个直流电压看看

网友J:
引用 网友M:
可以,用 LCR 表测电容的时候,如果可选,选择 Cs-Q/Cp-Q 即可。

一些 LCR 表不可选此组合,亦可用 Ls ...

不过一般都用 D 值描述电容而不用 Q 值,是为了避免下面这个尴尬

D 值为0的尴尬?

网友M:
引用 网友J:
D 值为0的尴尬?

是啊,Q 值是 D 值的倒数,D=0 怎么办

当然其实 D 值不可能是 0,遇到这个情况是因为超出仪器设计能力了,具体到上面的荔枝,有另一个方法可以探知该电容真实 D 值:

我们知道 DF=X/R,当前测试激励 7.8kHZ、电容量 100.041nF,电抗 Xc=203.9612 欧姆,因此 DF=0.00091/203.9612 = 0.00000446

为此我还请裙里大佬用安捷伦的 4980 测试过该电容,确实结果是 0.000045 左右 而且人家还能测出 Q 值是 22 万多。但问题是,人家有安捷伦 4980 我没有啊,我只有这个国产的 2819 你测 D 值好歹给你一个全零,Q 值就 OL 了 因为 2819 的 D 值、Q 值范围只有那么点,不像人家 4980 能测到那么多:

别以为国产的 2819 差,对比小日本的,你更加不愿意用它测电容 Q 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这几年,有一种高压(220v)小容量工频电解,100千赫下测试其ESR值很大,但能用,常用在USB充电器的高压 ...

这种高压(220v)小容量工频电解,100千赫下测试其ESR值很大

究竟多大,测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M:
是啊,Q 值是 D 值的倒数,D=0 怎么办

当然其实 D 值不可能是 0,遇到这个情况是因为超出仪器 ...

频率增加到500K就不信他能顶的住?

网友J:
引用 网友M:
可以,用 LCR 表测电容的时候,如果可选,选择 Cs-Q/Cp-Q 即可。

一些 LCR 表不可选此组合,亦可用 Ls ...

大神,用你的数字电桥测试一个4.7uF的电解电容,在100Hz 120Hz 100KHz的ESR值可好。

网友N:
请测测高频电解电容和低频电容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频率增加到500K就不信他能顶的住?

这个 2819 自己顶不住

好在我还有 3532,那就直接上兆赫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大神,用你的数字电桥测试一个4.7uF的电解电容,在100Hz 120Hz 100KHz的ESR值可好。

正好没有 4.7u 电容,或者你提供,或者我测其它容量?近似的有 2.2u、10u(400V),然后至少 100u 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正好没有 4.7u 电容,或者你提供,或者我测其它容量?近似的有 2.2u、10u(400V),然后至少 100u 以上了 ...

电解到M还不得是个电感了?我还真想让您试试CBB高压的看看兆时情况,替您心疼您的宝贝5分钟。

网友O:
看情况的,   应用在普通市电的频率 ,  是无所谓的 ,高频确实不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N:
请测测高频电解电容和低频电容的区别

对于电解电容来说

我对高频电解电容和低频电解电容,一直很困惑,在我的印象中,它们从来就是低频电容,根本就没有高频这一说,当然了,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 不当之处还望多多海涵。

网友J:
引用 网友M:
正好没有 4.7u 电容,或者你提供,或者我测其它容量?近似的有 2.2u、10u(400V),然后至少 100u 以上了 ...

近似的有 2.2u、10u(400V)

这两个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是啊,Q 值是 D 值的倒数,D=0 怎么办

当然其实 D 值不可能是 0,遇到这个情况是因为超出仪器 ...

测试的是哪种电容器,金属化聚丙烯播磨电容?

网友P:
引用 网友G:
4.7uF任何耐压的铝电解电容,ESR值都不大于4,所以这只电容质量有问题。这种仪器基本可信。

本人经常修电磁炉,电磁炉副电源输入端都有一只450伏 4.7或10微法滤波的电解电容,用按照薛国雄老师电路制作的ESR表测量其ESR值也就是4-10欧母。而且都十分好用。4.7微法的超过10欧姆就不好用了。10微法的ESR在4.5欧姆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还有电子镇流器中使用的450伏10微法的ESR值也都是4-10欧姆之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是啊,Q 值是 D 值的倒数,D=0 怎么办

当然其实 D 值不可能是 0,遇到这个情况是因为超出仪器 ...

D是R/X吧

网友:
回头一看还真写成 X/R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对于电解电容来说

我对高频电解电容和低频电解电容,一直很困惑,在我的印象中,它们从来就是低频电容 ...

高频电容能在高频振荡电路整流电路用。手机充电器。电动车充电器。用普通电容发热。可工作在频率100KHZ以上。普通低频电容工作在低频电路里。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近似的有 2.2u、10u(400V)

来了

卷绕的铝电解电容果然高频下很烂 作为对比,看看同容量(10u)钽电容和多层陶瓷电容如何

可见相比铝卷绕式电解电容,钽电容在低频下好上天了 但在 100kHZ 下虽然还是很好,但和陶瓷电容比又差了一大截

所以,低频(工频)下用卷绕的铝电解电容没问题,几十到百千赫的高频(开关电源)下还是要用钽电容为好,而兆赫级开关电源,那就是陶瓷电容的天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情况的,   应用在普通市电的频率 ,  是无所谓的 ,高频确实不行

请教老师,
这个4.7uF的电解电容,是用在下面这个7管超外差收音机里的,请看:

那么我手里这个ESR=4.5Ω的电解电容能用么?

网友O:
引用 楼主:
请教老师,
这个4.7uF的电解电容,是用在下面这个7管超外差收音机里的,请看:

没问题 , 以前收音机用的都是普通电容 ,当年收音机时代,开关电源很少的  ,我的经验是那样的 , 测试ESR ,个人认为意义不大 ,测试是交流状态下的电容等效电阻 , 用100HZ测试 , 说不定阻值很低 ,    用100K测试 ,  阻值可能很高 , 就注定了只适合低频, 不适合高频  ,毕竟高频下电阻很高的会导致发热严重 ,  甚至爆掉, 影响 使用寿命 , 这个ESR还和温度有关  ,  低温  和高温数值不一样  , 另外可以参考一下电容的型号 , 外皮如果没型号 ,  就当低频用,有型号的  ,按照型号使用,保证不会错的  ,ESR会有一个推荐的表格 , 你找找 , 上有电容的电压和电容量 , 有对应的阻值可以参考的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Q:
引用 网友H:
网上查过VLOSS,都没有一个清晰的说明。毕竟是老外的作品,国人抄袭而已。我怀疑就相当于电容Q D两个值的意 ...

vloss 是损耗、衰减的意思。Loss是损耗、衰减的意思。这么说这个值越大,电容越接近报废啦。这么说这个值越大,电容越接近报废啦。

这是我在网上查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vloss 是损耗、衰减的意思。Loss是损耗、衰减的意思。这么说这个值越大,电容越接近报废啦。这么说这个值 ...

感谢老师指导 ,
看了上面的跟帖我才知道,电解电容是有等级的,不是随便一个就可以用在收音机上的

网友R:
电容问题

那这个电容应该是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那这个电容应该是好的了

vloss 是损耗、衰减的意思。Loss是损耗、衰减的意思。这么说这个值越大,电容越接近报废啦。2%你这个应该是不好的电容,当然最好多测几个当做参考比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没问题 , 以前收音机用的都是普通电容 ,当年收音机时代,开关电源很少的  ,我的经验是那样的 , 测试E ...

谢谢老师,虽然您的话我不是每句话都懂,但是还是给我有很大的启发,我理解的是:

电容有它自己的属性,低频的就应用在低频的场景里,高频的就要用在高频的场景里, 两者互换位置,都不能好好的工作,会影响电路性能.

我有个迷茫,在收音机检测场景里,如果用电桥测量电容,一般用什么频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R:
那这个电容应该是好的了

参数太漂亮了,,必须是好的! 就是脖子快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本人经常修电磁炉,电磁炉副电源输入端都有一只450伏 4.7或10微法滤波的电解电容,用按照薛国雄老师电路 ...

谢谢指导, 真想不到收音机里每个零件里面的学问都很高深呢,以前我想的太简单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指导 ,
看了上面的跟帖我才知道,电解电容是有等级的,不是随便一个就可以用在收音机上的

不可以吗?

看鼎鼎有名的比如尼吉康,好歹有几个开关电源用电容

红宝石连开关电源这种说法都没

人家根本没有什么“高频电解电容”的说法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对于电解电容来说

我对高频电解电容和低频电解电容,一直很困惑,在我的印象中,它们从来就是低频电容 ...

看上楼,尼吉康、红宝石等国际一线电容制造商产品体系,根本没有“高频电解电容”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可以吗?

看鼎鼎有名的比如尼吉康,好歹有几个开关电源用电容

网友Q:
低频的就应用在低频的场景里,高频的就要用在高频的场景里, 两者互换位置,都不能好好的工作,会影响电路性能------这句话好像后半句是错的!高频的可以用在低频的场景里(就是成本高了),但低频的绝对不可以用在高频的场景里!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低频的就应用在低频的场景里,高频的就要用在高频的场景里, 两者互换位置,都不能好好的工作,会影响电路 ...

受教了,谢谢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是啊,Q 值是 D 值的倒数,D=0 怎么办

当然其实 D 值不可能是 0,遇到这个情况是因为超出仪器 ...

看来这个国产2819的是具备测量0.00000x的D值的能力的,因为它测量的X和R都够精,人手能通过这些算出小数点后六七位的D来,仪器也必然能。只是它在运算和显示时位数不够而已。。。或许是仪器设计者认为六位小数点的D已经意义不大了?

网友S:
出于好奇,测了个国内排名前三的著名大厂原装手机充电器高压侧电容,12uF400V,结果是:
100Hz下ESR 4.5ohm。
1kHz下ESR 2.3ohm。
100kHz下ESR 1.7ohm。
所以估计小容量铝电解都是这个样。
想想问题也不大。根据场合选电容,够用,有足够工程余量就行。手机充电开关电源高压侧持续电流不到0.1A,脉冲也就是0.2A以下,这ESR在310V总线上造成的额外压降也就不到1V,额外功耗也就0.1W,没问题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M:
看上楼,尼吉康、红宝石等国际一线电容制造商产品体系,根本没有“高频电解电容”一说

也是,

但实际应用发现有些电解电容用在开关电源上的确是容易发热的,用ESR表测试时ESR值的区别也不大,如果这不是高低频电容的区别难道是这电容的质量不好?

手头只有简陋的ESR表,因为接触开关电源比较多,也想过买台电桥,前段时间也在坛里问过用电桥判断高低频电解电容的问题(也就是判断用于开关电源上发不发热的问题),但我看到各位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虽然您的话我不是每句话都懂,但是还是给我有很大的启发,我理解的是:

电容有它自己的属性 ...

滤波用就算了, 电池有什么频率 , 直接100HZ测试 ,在合格范围内就行  ,震荡什么的 ,也不用电解电容  ,不用测试  ,毕竟瓷片类的小体积电容,玩具电桥也没什么优势的 ,  正经的又很贵  ,看 看就行了, 收音机要求是最低的了 ,能用就可以 的 ,现在想买到不合格的电容确实难  了点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虽然您的话我不是每句话都懂,但是还是给我有很大的启发,我理解的是:

电容有它自己的属性 ...

电桥测试小于1uF的电容可以用1K或者10K,100K,一般容量较大的只能用100Hz了,如果用较高频率测试,测试容量会偏差很大,贴片电容有这种现象,电解的更不用说了,一般收音机对电解电容没有要求,你觉得不行可以在电解电容上并联一个0.1uF的高频电容,甚至可以这样说,你今天测试好的电解电容,也许过一段时间,它的参数可能就变差了,已经不是你当初测试的那个电容参数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T:
也是,

但实际应用发现有些电解电容用在开关电源上的确是容易发热的,用ESR表测试时ESR值的区别也不大 ...

你可以把明显发热、不发热,但 ESR 表测试 ESR 值区别不大的电容各用一个袋子装好写上(发热、不发热)寄给我测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老师,
这个4.7uF的电解电容,是用在下面这个7管超外差收音机里的,请看:

那就是普通电解电容期,好像是三极管检波,给V5基极耦合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那这个电容应该是好的了

你这个电桥还是头次见,开眼了。

你测试的这个电容是标准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上楼,尼吉康、红宝石等国际一线电容制造商产品体系,根本没有“高频电解电容”一说

所以才感到困惑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S:
出于好奇,测了个国内排名前三的著名大厂原装手机充电器高压侧电容,12uF400V,结果是:
100Hz下ESR 4.5oh ...

名大厂原装手机充电器高压侧电容

那肯定是市电整流后的那个未知的滤波电解电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名大厂原装手机充电器高压侧电容

那肯定是市电整流后的那个未知的滤波电解电容了?

就是市电整流后的310V滤波储能电容。12uF400V。我测它的ESR也是欧姆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可以把明显发热、不发热,但 ESR 表测试 ESR 值区别不大的电容各用一个袋子装好写上(发热、不发热)寄 ...

谢谢!!!发快递感到有些麻烦,

经washu提醒,我准备先拿几只到附近有电桥的朋友那里测试一下试试看,(说是附近其实也有近20公里了)
只是仪器没washu的高档

网友:
那个VLOSS指的是损耗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就是为了检测三极管管脚用的,方便迅速

网友(2023-12-28):
请问,我测试这个电容是什么概念?

网友:
这小东西测晶体管管脚挺不错!

网友U:
引用 网友R:
那这个电容应该是好的了

这个电解电容恐怕不好用了。特别注意老电解电容测量时,容量增大不少,就是要坏掉了,,漏电严重了,本人认为的,不知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个电解电容恐怕不好用了。特别注意老电解电容测量时,容量增大不少,就是要坏掉了,,漏电严重了,本人 ...

赞成!许多年代已久的铝壳电解电容的容量都明显高于标称值,其实就是接近损坏了。不过有些经过通电(赋能)后能有改善。也有网友认为:老电解电容用料足、容量大,其实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