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打开显示文件夹为空,怎么回事?

楼主(2023-02-07):
女儿的一个U盘里面有许多重要的文件,显示有3.02G的文件,但是打开是空的。各位大佬朋友,这是什么情况?怎样打开显示?

网友:
dir / s / a
attrib *.* -H / s / d

/  后边没有空格

网友:
R-Studio 恢复数据

网友:
U盘加过密吗?

网友A:
很可能中病毒文件被隐藏了,首先杀毒,设置文件夹选项,再查看U盘,去掉文件的隐藏属性。

网友:
是不是隐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中病毒文件被隐藏了,首先杀毒,设置文件夹选项,再查看U盘,去掉文件的隐藏属性。

现在还有没有病毒?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有没有病毒?

U盘病毒常见,特征就是在U盘建一个AUTORUN.INF的文件,把U盘内的文件文件夹变为:隐藏、只读、系统属性。

楼主:
感谢以上出招的各位老师们,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中病毒文件被隐藏了,首先杀毒,设置文件夹选项,再查看U盘,去掉文件的隐藏属性。

按照您的设置,还是没看到文件,感谢回复。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U盘没有加密过。

网友:
找一个恢复软件看一下,有没有文件,有可能误删了。

网友C:
如果显示3.02G可用,共3.02G,那还是只有0G文件。共3.02G是指U盘容量。

网友D:
U盘出问题,会有各种情况,试试用下面文章介绍的方法试试?
u盘在电脑上读不出来怎么修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您的设置,还是没看到文件,感谢回复。

你的可能是系统盘,有些是隐藏了,要用制作的软件看。一般看不到。以前玩过光盘启动的时候也是这样,光盘制作完成后要用制作的软件看,后来U盘的制作也是一样。

网友E:
图片的关键部分被矿,,四个字挡住了!

网友F:
最简单的办法,换一台电脑试试,能打开,就是电脑问题,同样不能看到文件,就是U盘的问题,再分而治之。

网友G:
1,选u盘,右键--属性---工具---查错---,用win工具检查错误和修复。
2,用DiskGenius软件打开,选u盘的分区,选浏览文件看在不在。使用软件修复或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的办法,换一台电脑试试,能打开,就是电脑问题,同样不能看到文件,就是U盘的问题,再分而治之。

用另外的电脑也不能打开,看来U盘受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1,选u盘,右键--属性---工具---查错---,用win工具检查错误和修复。
2,用DiskGenius软件打开,选u盘的分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显示3.02G可用,共3.02G,那还是只有0G文件。共3.02G是指U盘容量。

后面遮挡部分显示7.49G。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片的关键部分被矿,,四个字挡住了!

这个U盘实际大小是8G,后面遮挡的部分是7.49G。

网友F:
如有pe启动盘,启动电脑,再插上U盘,看看能否进入U盘,看到文件,从目前看,文件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有pe启动盘,启动电脑,再插上U盘,看看能否进入U盘,看到文件,从目前看,文件存在。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有空我再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U盘出问题,会有各种情况,试试用下面文章介绍的方法试试?
u盘在电脑上读不出来怎么修复?

请问·一下,使用恢复需要付费吧?有没有免费的告一下。谢谢!

网友:
U盘最容易坏,不要在上面保存重要的文件,我认为,U盘的用途只有一个:交换文件!
另外重要文件一定要备份!

网友:
可以做个文件系统恢复试一下

网友:
坏了,可能要格式化才能用,格完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
虎哥,U盘损坏了!不要瞎折腾了!

正常的U盘能储存文件,就能顺利的打开看到文件!

多年前我的一个U盘储存的照片多多,有显示,点击, 打开,照片不见了!

网友:
diskgenius看一下有没有文件,有的话复制出来,没有的话,如果文件十分重要,去某宝数据恢复吧,不太重要就自己找一下patch版的r-studio试一下,如果文件十分重要的话,建议不要自己胡乱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有没有病毒?

病毒都是杀毒软件公司制造的,现在杀毒软件都免费了,就没有病毒了。

网友:
你这个是劣质U盘,或者是扩容盘,没办法使用,扔了吧。

网友H(2023-05-29):
会不会是闪存虚焊呢   我自己D优盘 时   就遇到过这种情况  加焊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会不会是闪存虚焊呢   我自己D优盘 时   就遇到过这种情况  加焊搞定

确实正如你所说,是闪存虚焊了。

网友:
U盘显示还有3.02G空间未用,用大白菜能打开可试试

网友:
是3.02G未用,看后边显示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