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燕t241收音机功放炸输出电容!

楼主(2023-02-07):
好不容易淘了个,通电试车:能出声,音调也正常。声音中有杂音(不是连续性的,是断断续续的嗡嗡或者呜呜声)。大概一分钟后输出电容慢慢升温烫手直至烟花(找来新的换上也一样)!小弟的钳工活儿倒是可以,但是电子活儿完全小白。所以请教各位老师,指明道路。谢过了!
图片超标了,上传不了,不知道怎么弄。
顺祝各位工作顺利事业蒸蒸日上百尺竿头如日中天,阖家幸福安康!

网友(2024-10-01):
估计是电源滤波电容失效,导致交流成份进入电容,形成反向击穿,你前面所说的嗡嗡声就是交流电的声音,俗称交流声,要先查滤波,把所有的滤波电容都换掉就好了。如再不好就是二极管有反向漏电,把二极管也换掉。

网友(2023-02-10):
收音机炸电容很少见,换上耐压五十伏的依然炸的就更少见了,看看是不是有高频自激

网友:
功放级的毛病,很多元件都能导致烧输出电容的毛病,那几个管子细细查。
替你挂几张资料图。

网友:
功放的中点电压很重要,检查是否为电源电压的一半。

网友:
1、不会发图可以学习下,给个参考。图片在能清晰的前提下,不要太大。
关于论坛不能上传图片的一个解决方法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2、你需要弄到这个机器的电路图,这个我没有。

3、你需要写清楚是那个电容,你换上的是啥规格的,主要写电压,容量。

4、你可以先看看,极性没用反了吗?

网友A:
这个输出电容1000U的,选择的耐压只有15伏,偏低,最好用50伏耐压的电解替换。

网友B:
老朋友,你2014年注册的,比我早得多,新年快乐、。

网友C:
一是输出中点电压偏了,电压超出电容的耐压,再有就是电容接反了。可断开电容测量中点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输出电容1000U的,选择的耐压只有15伏,偏低,最好用50伏耐压的电解替换。

谢谢老师的指点!原装的电容参数是470威法 16伏的,换了1000威法 50伏的还是会爆。我测前面的电压没问题的。我这种小白只能顺藤摸瓜,沿着输出电容的线路慢慢排查!
再次感谢您,祝您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是输出中点电压偏了,电压超出电容的耐压,再有就是电容接反了。可断开电容测量中点电压。

谢谢老师非常有实质性的建议!刚开始,我也往这方面考虑,因为我拆下两个后级大管测量没问题。因为那种电位器太拉胯了极易老化,再加上岁月的考验!我会着重往这方面排查!感谢老师建设性的建议意见!

楼主:
非常感谢老师们的指点!我会根据老师们的方法一一排查!
相信在老师们的关心和指导我能把它弄好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朋友,你2014年注册的,比我早得多,新年快乐、。

老师您好!祝您顺顺利利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虽然小弟注册时间比您早,平时上来少。所以技术和经验都没有得到什么实质的提升,愧对坛里的老师们!😭

网友:
测一下总电源电压多高,然后测一下电容两端的电压是否与电容极性相同。有极性电解电容装反是会坏掉的,电容损坏的原因不一定是超过其耐压。

网友:
估计是接反了吧,即使电路故障中点电压不对也不会炸输出电容

网友:
像这种电路,在你换上电容之前,可以先通电开机,然后,用表笔实测电容位置的正负极。关掉电源,再按极性焊好输出电容,就不会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