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鼠标在屏幕右下角闪烁不能移动终于解决了

楼主(2023-02-07):
    华擎P67 PRO3主板 自装的台式电脑,故障现象:正在使用过程中,鼠标突然移动到屏幕右下角不停抖动,固定在那里完全无法使用了。
    用另一台电脑上网搜索,发现这类问题很多,解决方法基本都是换鼠标,换USB接口,检查系统的“设备管理器”,更新驱动程序,其它软件有冲突,重装系统等等。
    我先是换USB接口,换鼠标,甚至USB接口鼠标和PS/2接口鼠标都用,先后换了四五个鼠标,USB接口换着插,均不能解决问题。
    我的电脑装了两个硬盘,分别装了两个系统WIN7旗舰版和XP,互不影响。一般都用WIN7。WIN7鼠标问题不能解决,于是用另一块硬盘的XP系统,鼠标故障依旧。又用U盘维修系统,还是不行。
    这时可以确定与系统无关,鼠标也无故障。分析是否BIOS设置出了问题,进入BIOS,发现在BIOS中鼠标居然完全正常使用,于是将BIOS恢复到出厂设置,重启系统故障依旧。
   百思不得其解,莫非主板硬件哪里有了问题?修理主板太麻烦也太费时间。
   于是一项一项仔细研究BIOS设置,华擎主板有几项USB控制项,USB2.0控制器肯定不能禁用,试着将USB3.0控制器由默认的“启用”修改为“禁用”,保存后重启。鼠标完全正常了!!!
  只是目前不能用USB3.0了,但我很少用U盘或移动硬盘拷贝大文件,2.0也能凑合用,慢点就是了。
  哪位高手知道究竟主板的哪里出了问题。烦请指教一二。本人毕竟在无线电领域混了几十年,虽然没修过主板,但还懂一点电路。当然,如果是哪个电解电容失效鼓包了,换起来还是简单,但如果是集成块的问题,换起来麻烦。年纪大了,眼睛花了,手也抖了,用烙铁不那么自如了。

网友:
我的鼠标在电量不足时就一动不动了

网友A:
很久不怎么捣鼓电脑了,自己的电脑也很少有问题,怀疑USB3.0驱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不怎么捣鼓电脑了,自己的电脑也很少有问题,怀疑USB3.0驱动问题。

和驱动没关系。因为之前一直在正常使用,而且三个不同的系统都不能用。

网友B:
虽然你一再说和驱动无关,但是凭着故障现象来看,因为在BIOS里面正常的进系统就不行了,还就是3.0驱动问题,装个win10试一试就知道了,毕竟win7安装包里面没有集成3.0的驱动,需要单独安装或者制作注入了驱动的安装盘来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你一再说和驱动无关,但是凭着故障现象来看,因为在BIOS里面正常的进系统就不行了,还就是3.0驱动问题 ...

问题是我主板有6个USB2.0接口,只有2个USB3.0接口,我压根就没有用3.0的接口,用的都是2.0的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主板有6个USB2.0接口,只有2个USB3.0接口,我压根就没有用3.0的接口,用的都是2.0的接口

看你描述都没用到3.0接口,确实也令人困惑,其实装个自带3.0驱动的系统比如win10试一下就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了。华擎官方好像也有注入3.0驱动的win7安装盘制作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