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台索尼 BVU-850P 编辑机

楼主(2023-02-07):
朋友是编辑机爱好者 ,一台索尼 BVU-850P 编辑机左声道声音不好,最终在音频板上找到2个电位器开路了。编辑机的声音不错,音场宽,低音效果好。

网友:
老古董了,1995年的时候我用过,那个时候就算是比较老的设备了。

网友:
发展太快,当时市级以上的电视台才有的设备,如今不值钱了,全部淘汰。
编辑机主要用于视频编辑,用于录音效果也相当好。
曾经使用过这设备十多年。

网友:
编辑机的声音不错,音场宽,低音效果好,高音很亮,声音温柔------对一个图像处理设备这样说,你去看看 HIFI录像机(比如家用的 H D 5 0 0)

楼主:
编辑机的声音不是家用录像机可比的呵呵,如果你听过。

网友:
编辑机的声音不是家用录像机可比的呵呵------这台电视机的音质真好啊!!!比 HIFI 还好!?

网友:
以前的这种编辑机还有一种说法叫线性编辑,这种只是视频帧的编辑,就是插入一些视频帧,现在的视频编辑在以前就是叫非线性编辑的,因为现在的编辑是对里面视频的内容进行编辑了,简单的说就是在画面里加上一个人或者去掉一个人,或者把一个人的头换成另一个人的等等。
不过因为要能对每一帧进行插入,所以这个录像机的机械控制精度是很高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编辑机磁带吧,从单位库房扒出来六盘,没怎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