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年的老车,换机油,需要偶尔清理一下油底壳吗

楼主(2023-02-08):
老车,换机油时,3升就到刻度尺位置。按理应该是3升半。感觉是不是油底壳有积油污。各位怎么看的

网友:
第一次加完之后,要启动发动机怠速空转一会,在检查一下机油尺,看是否在两个刻度之间。在4S店都是这么换机油的呀

网友:
我感觉如果是全合成,不需要。

机油加的量没手册上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你无论如何是放不干净的,譬如油滤里的,一些坑坑洼洼里的。油底壳的油污如果能厚起来,这个很难想象。

不放心的话,你可以清洗下,或者拆下来油底壳清理下。

网友:
拆不好会漏油

网友:
应该是正常现象,厂家生产时已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了。

楼主:
也是网上看到的评论。感谢各位仁兄的建议

网友:
应该有的东西就应该有,无论是否清理它总是存在在那里,既然能够存积说明不会参与循环

网友:
车子时间久了,心里又有想法,又有动手能力,又是简单的冲压钢制单独油底壳,那就提前买个油底壳垫子折腾呗。

这才符合坛友精神,别忘了拍照发帖,让烟版给你加精

网友:
如果是自己的车按时保养不会产生油泥的,机油有清洗作用的。除非不按时保养机油黑黑的且在下线以下(油温高)那形成油泥可能就大,可打开气门室盖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机油本身是有清洁作用的,换的勤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车子没放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