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M5540小毛病

楼主(2023-02-08):
整了台建武5540 6+1 CD机,有个怪现象,有时候读碟不出,但只要碰到有一张可以读碟的CD后,再切换到其他不能读碟的CD都秒读,是不是网上买的CD质量太太差了?我买的的都是29元3张的CD。

网友:
不是光头问题
是精密机械 卡位稍微偏差 就不读碟
没事电路 不会有毛病
断电重新启动 就没事了

网友A:
可能是位置开关的问题,即:激光头组件回到初始位置时,那个检测开关有问题,导致检索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位置开关的问题,即:激光头组件回到初始位置时,那个检测开关有问题,导致检索异常...

谢谢!是用示波器调节RF解决问题了。应该是时间太久了电位器阻值有所变化。

网友:
CD机也象汽车,久不用就会出问题,没事就要通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