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跑偏,四轮定位师傅,说我是倾角有问题,目前还没调整完好

楼主(2023-02-08):
跑不太平的道路,方向盘晃来晃去的。想请各位给点看法

网友A:
路不平晃不正常吗,啥叫方向偏

网友B:
车本身问题,悬挂太差

网友C:
车前轮有个角度一般1-3度,就是这个角度有问题了。也可以自己调,因为调前轮,很低需要有个地沟。这个有人叫调前束。

网友:
这玩意和手艺有很大的关系,找个有经验的好点的店去。

网友D:
平直路跑,方向盘保持不动,车子跑偏不?  路不平方向盘晃是不是球头问题,找个车行车子升起来,找个撬棒轻轻撬动球头、胶套附近试试有间隙不?

网友:
不跑偏就行,有回馈、路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不平晃不正常吗,啥叫方向偏

跑偏的意思,就是直线行驶过程中,假设手离开方向盘,车辆行驶方向会自行往侧前方行驶,偏离直线轨迹。需要一直握住方向盘,把住直行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本身问题,悬挂太差

即使悬挂差,和车辆老往一侧偏航,应该没直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前轮有个角度一般1-3度,就是这个角度有问题了。也可以自己调,因为调前轮,很低需要有个地沟。这个有人 ...

去了轮胎店,找师傅检查四轮定位。也没有解决好。换了个偏心螺栓,勉强改善一点。但是,方向盘老是两边晃来晃去,太不正常。底盘稳定性很重要。师傅也找不出具体原因,估计需要全方位检查 检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直路跑,方向盘保持不动,车子跑偏不?  路不平方向盘晃是不是球头问题,找个车行车子升起来,找个撬棒轻 ...

球头按理也有可能。莫非轮胎店师傅,没有检查这一项。我来找个时间,再去修理厂看看球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即使悬挂差,和车辆老往一侧偏航,应该没直接关系。

轮胎胎压调一样,让后车开靠左侧车道,或者中间车道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轮胎胎压调一样,让后车开靠左侧车道,或者中间车道再试

好的。谢谢建议。我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球头按理也有可能。莫非轮胎店师傅,没有检查这一项。我来找个时间,再去修理厂看看球头。

”调前束的最简单方法“搜索这个在中关村网上有篇文章,看看。关键是你要测量一下心里有个数。

楼主:
有时候,修车师傅也不一定有那么多耐心查找原因。我查看一下这个文章。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偏的意思,就是直线行驶过程中,假设手离开方向盘,车辆行驶方向会自行往侧前方行驶,偏离直线轨迹。需 ...

烂路晃叫跑偏?平直路面方向往一边跑才叫跑偏,还有刹车跑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去了轮胎店,找师傅检查四轮定位。也没有解决好。换了个偏心螺栓,勉强改善一点。但是,方向盘老是两边晃 ...

楼主没报是什么车型?前轮倾角很重要,后桥也有可能偏移再查。

网友:
4轮定位不就是专治这个的嘛

网友F:
跑偏或者抖动可能的原因:

1、四轮定位参数有问题。
2、转向系统有间隙,这个最危险,有朋友开着车,球头掉下来,直接下沟了。
3、轮毂变形,我的车子就这个问题。高速抖,四轮定位不行,后来把这个轮换后面去好了(后面影响小点)
4、气压不同。
5、车子走在路右侧,有些路中间高,右侧低,方向盘需要轻微向左拉一点,有意无意的那么一点就够了。到平路上测试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四轮定位一定要找专业的,这个是个贴贴的技术活。仪器高档未必能解决问题。和收音机统调一个路子,有仪器,有经验,还有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没报是什么车型?前轮倾角很重要,后桥也有可能偏移再查。

说是前轮倾角两边不一样,就变道时,追尾了。也不严重,就是换了前保险杠。按理,不应该影响前轮倾角。关键是,做四轮定位的师傅,也找不出原因。就帮我换了个偏心螺栓,算是调整了倾角。目前一个月不到,又跑偏明显了。只能想办法,自学成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跑偏或者抖动可能的原因:

1、四轮定位参数有问题。

我抽空去修理厂,查查底盘。你提醒我的几点,是要查查

网友(2023-04-05):
有没有可能是减震的问题

网友(2023-07-12):
不平道路方向盘晃动是正常的。晃动的幅度与主销后倾角成正比。如果方向向助力正常,但转向时方向盘沉重,那就是主销后倾角过大。。

网友G:
首先把全车悬挂的胶套全部换掉,再做四轮定位。我的沃尔沃前面2条新胎没有跑多少公里就完了,后来换悬挂胶套,做四轮定位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把全车悬挂的胶套全部换掉,再做四轮定位。我的沃尔沃前面2条新胎没有跑多少公里就完了,后来换悬挂胶 ...

有道理。也是一条思路。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