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看看这台索尼46寸电视出现的是什么故障?哪里有故障?要怎么检查?谢谢

楼主(2023-02-08):
请教各位大侠,看看这台索尼46寸LCD液晶电视出现的是什么故障?哪里有故障?要怎么检查?谢谢

网友:
查逻辑板,好像是“鬼影”问题

网友:
等离子叫替康板,液晶叫逻辑板。

网友:
换逻辑板解决问题,板子上一个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