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这个兆欧表改直流电压表有困难吗?

楼主(2023-02-08):
利用200毫伏显示表头。增加个分压电路,能改成3位半的直流电压表吗?本人对A-D转换器不太熟悉,请教了。
别的全不管,只要把30-31脚接出来当200毫伏表头用可以吗?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把高价值的东西改成低价值的呢?电压表很便宜。

网友:
这个留着测量绝缘和耐压值,用万用表测量直流电压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把高价值的东西改成低价值的呢?电压表很便宜。

不就是废物利用折腾着玩吗。

网友B:
要不把这个表寄给我,我给你多寄几个表头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把这个表寄给我,我给你多寄几个表头过去

哈哈哈,我也这样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就是废物利用折腾着玩吗。

我感觉有的人难过的要晕倒了。

网友C:
直接寄一个万用表过去就不用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寄一个万用表过去就不用折腾了。

对折腾的意义理解不同感受不一样

网友D:
  我除了想到暴殄天物,舍近求远,剑走偏锋,得不偿失之外,已想不到其它合适的词来形容这种改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除了想到暴殄天物,舍近求远,剑走偏锋,得不偿失之外,已想不到其它合适的词来形容这种改装了。

您的评论很有道理!先不拆了,我觉得主要是没什么用。

网友:
改装电压表精度不保,建议转让。

网友E(2023-12-04):
你把高价值的搞成低价值,真佩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高价值的搞成低价值,真佩服你

价格高低不是问题,主要看有用没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折腾的意义理解不同感受不一样

与你相同的想法。
我也有一块BL2673A的绝缘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与你相同的想法。
我也有一块BL2673A的绝缘表

我那个是数字兆欧表,据说数字式仪表里面都有个模数转换器(A-D),统一把模拟量转换成200毫伏数字量?也就是数字表都有一个200毫伏的表头?利用这个表头扩展空间就大了,没玩过这个表头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个是数字兆欧表,据说数字式仪表里面都有个模数转换器(A-D),统一把模拟量转换成200毫伏数字量?也就 ...

该表为恒流1mA输出。有没有可能改为恒流可调的,电压限在500v。

网友G:
手持表没有改装空间,是真的没有空间啊!技术再怎么好改装的零件也塞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持表没有改装空间,是真的没有空间啊!技术再怎么好改装的零件也塞不下。

我就利用AD转换器的200毫伏输入端做毫伏表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利用AD转换器的200毫伏输入端做毫伏表可以吗?

我们大部分的人手上都没这表也没拆修过,您也不拆机放照片给大家看,谁会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H:
肯定可以!把你给的图中的+,—用红黑线接出来,给表头加上5V电压,就是一个200mV电压表头。可以加分压电路做成200mV到2000V的电压表。或者加分流电阻做成200uA到20A的电流表。这两种是直流电压电流表。当然加上整流电路也可以测交流电压电流。为保证一定的精度,所用电阻必须用高精度的,比如误差0.1%以上的。还要用六位半以上精度的数字表逐挡校准。够你折腾的!

网友:
2楼海洋电子推荐的帖子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肯定可以!把你给的图中的+,—用红黑线接出来,给表头加上5V电压,就是一个200mV电压表头。可以加分压电路 ...

ICL7106-7107中文资料.zip (650.05 KB, 下载次数: 3) 给你发个资料。

网友:
200mV表头可以改很多功能,电压/电流/电阻/温度/频率/电容/三极管测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