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车启动有异味

楼主(2023-02-08):
启动时车内甚至车外都能闻到,稍后就不会。英朗1.3T21款。有知道的大大吗?

楼主:
网上说是碳罐系统问题

网友:
冷天刚启动,排气温度没上来,三元达不到工作温度,尾气本来就臭。

还有通用1.3T通病碳罐故障是碳罐吹洗泵异响,索赔一个就好了。

网友:
启动时候,尾气肯定有呛鼻的异味,因为三元催化温度没有升高,工作不正常,但是驾驶室内不应该有这些异味味

楼主:
谢谢,原来这个叫吹洗泵

网友:
啥车都这样

网友:
除了电车

网友:
电车也可以有异味,因为过载或着火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