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挖空老铝电容取壳子装新酒?

楼主(2023-02-09):
看见很多师傅都将坏的老电容器换下后,将新电容装上后,再挖出老电容的芯,后套上去,怀旧,请教大家都用什么方法方便地挖出老电容的芯,完整地得到铝外壳,谢谢

网友A:
也有这个想法,还没付诸于行动。电钻肯定要的,还有一个问题是怎么无损装夹铝壳。初步想法是参考制冷管道的铆管器,用硬塑料或者硬木料做个两边各一半的各种直径圆孔的夹子.大家看看这个办法行吗?

网友:
只能用小电钻打了

网友:
        既然用的就是老外壳,那就是在拆的时候别碰坏了外壳,这还真不容易。

网友:
电钻 钻孔,抠出来即可。

我做过一次,顿时无感了。不喜欢这个调调。

网友B:
我是这样改的,供楼主参考

网友:
不错,我也准备这么干,手头好多机子需要更换电解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改的,供楼主参考

好办法,有空尝试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办法,有空尝试看看,,,,

请楼主看看我改造完的老电解电容安装情况。

楼主看一下我改造后安装的效果

楼主看一下我改造后安装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看看我改造完的老电解电容安装情况。

譬如上海312收音机的中低放板上全是这种轴向电解。楼主的方法完美。没这样修旧如旧,上海312收藏鉴赏价值就打折扣了。

网友:
那个电解液有毒吧,不赞成这么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看看我改造完的老电解电容安装情况。

100P的电容,应该是云母电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P的电容,应该是云母电容吧?

为了保持一致性用的是瓷管纸介质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譬如上海312收音机的中低放板上全是这种轴向电解。楼主的方法完美。没这样修旧如旧,上海312收藏鉴赏价值 ...

老师的观点完全正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也有这个想法,还没付诸于行动。电钻肯定要的,还有一个问题是怎么无损装夹铝壳。初步想法是参考制冷管道的 ...

用这方法可行,只是要在夹具上做尺寸不同的半园,工作量不小,做夹具时2半中间最好垫一片垫片再打圆孔,使用时去掉垫片,这样夹得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看看我改造完的老电解电容安装情况。

这台四个管子的再生鸡鸡做的真心不错,看着心情舒畅....

网友:
旧瓶装新酒,施主,你这又是何苦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这方法可行,只是要在夹具上做尺寸不同的半园,工作量不小,做夹具时2半中间最好垫一片垫片再打圆孔, ...

垫一张比如我吃降压药的药盒子约0.5-0.8厚度的硬纸片。让两个半圆去除纸片后略微小于半圆。木头侧面两头加M5&M6螺栓和飞机螺帽。 ,我有个桌面小虎钳就没弄。
电钻不太好掌握分寸,也可钻头后面加个木柄,手工钻好掌握分寸,以免伤手或破坏铝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垫一张比如我吃降压药的药盒子约0.5-0.8厚度的硬纸片。让两个半圆去除纸片后略微小于半圆。木头侧面两 ...

看到坛里有矿友用电源将铝壳电解击穿倒是好方法,过去我遇见过,6V耐压的电解串进接了24V就放炮了,但铝壳很完整。等几天我也去试试。

网友:
为什么不选用白黄色塑料壳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台四个管子的再生鸡鸡做的真心不错,看着心情舒畅....

谢谢老师的评价和鼓励!

网友F:
用这个装置将电容垫薄胶皮夹住后,再夹在小台钳上,然后找合适的钻头,用手电钻加工即可。此装置适用于1楼,5楼中的电容,(对塑封的电容亦可,加工时要小心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这个装置将电容垫薄胶皮夹住后,再夹在小台钳上,然后找合适的钻头,用手电钻加工即可。此装置适用于1楼 ...

厉害,楼上朋友已经在我之前实现了挖电容自由。把今天剩下的最后30分必须给你。所见略同

网友:
没有意义吧,自欺欺人而已

网友:
我觉得很有意义,这样才能体现修旧如旧,要都换成新电容电阻的话,整体看着就不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