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磁路短路铁的选择

楼主(2023-02-09):
拆卸动圈时短路磁路的材料用什么好?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比如铁皮的罐头盒、茶叶盒可以吗?或者其他什么比较容易得到的材料可用?请各位前辈大神指教!

网友A:
铁皮的罐头盒、茶叶盒太薄了。可用略微厚点的熟铁(3-4毫米的软铁)作为磁短路,两个磁隙同时短路。

网友:
用罐头盒、茶叶盒铁皮多层迭厚也可以,更容易加工,层间尽量减少间隙,贴合紧密为好。

网友:
一层软铁,软铁比钢好,单层比多层,厚点比薄点好,关键是短路铁要与磁铁贴合紧密

网友:
找下大的螺丝垫圈好了!

网友:
你的想法非常好,业余条件下没有机加工能力做个磁短路器是很困难的,沿着你的思路继续下去就是要想法烧红罐头桶铁皮除漆展平或者直接剪裁好,一张张的要整平再用502粘一张修整一张,最后叠加到一定厚度就可以了。要是用尺寸合适的拆旧变压器硅钢片效果会更好。第一张一定要做服帖,吸上后再来第二张,等厚度合适后可以取下来打孔扩孔在内部放是M3的平头螺杆,上紧后面的一片后修磨接触面,之后就一片片涂胶紧固就行了。

网友B:
我用一个介子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皮的罐头盒、茶叶盒太薄了。可用略微厚点的熟铁(3-4毫米的软铁)作为磁短路,两个磁隙同时短路。

您说的两个磁间隙是指MF10、18、35等这一类的吧?其他类型的表磁铁是不是只有一个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一个介子就可以

介子是什么?

网友:
螺丝的垫片。

网友:
可以用废旧的大喇叭磁钢上下的两块夹铁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