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的免维护电瓶可以自己加水吗?

楼主(2023-02-09):
电动自行车的免维护电瓶可以自己加水吗?
想买点纯净水换上。

网友:
用不带滤波电解的工频整流电源,以小电流脉冲充已经硫化的电池,应该能把硬化的硫化物重新还原成硫酸,小时候我有个直流6V的整流电源,接到收音机上交流声很大,有一次老子的徒弟带来一个报废的6V小电瓶,样子可能是当时应急灯上用的,叫懂电气的大哥检查一下,如果充不上电就不要了,哥哥试了几天都没办法就把它扔角落了,我当时啥也不芯片,偷偷拿出来玩,只管把我的收音机6V电源直接按正负极接上去,不记得充了几天,后来发现有正常充电时的沸腾冒泡声了,拿掉“充电器”,弄根细电线,搭擦上去想结果一下子烧红了,喜出望外,忙着告诉大哥,电池居然复活了,后来好几年都用来接驳收音机听评弹,再也不担心讨厌的交流声了。

网友:
一加不管用的更快些,我的都是

网友:
可以试试,若是缺水的,可以改善。若是别的原因就没有作用了。

网友:
加水没用,里面也没有空间。

网友:
现在的电瓶都是免维护的 不用加

网友:
如果是锂电,肯定是不能加水的
如果是铅蓄电池,还是可以的,免维护蓄电池拆掉橡胶帽,就可以加水进去,如果是因为缺水造成的容量下降,这个办法是有效的,如果不是,就没有效果,本人试验过,不是所有的电池都有效,建议在没有其他可修复的情况下实验,本人不承担后果

网友:
我加过,缺水充电不转灯可以解决,对使用寿命影响不大。

网友:
建议试试,如果无效,同样可以以旧换新的。

网友:
有橡胶帽的铅蓄电池可以加水恢复到正常状态,特别是长时间不用的蓄电池。我用的某宝纯净水。

网友:
免维护一加就坏

网友:
铅酸电池,若是缺水可以加入蒸馏水,但我试过,效果不佳,很可能是极板老化!

网友:
如果是铅酸电池不转灯可以加蒸馏水恢复转灯,不过也只能维持几个月时间,因为等你发现不转灯其实电池已经鼓包了。

网友:
要加早加,因为电瓶失水后电解液浓度变高,会加剧几乎不可逆硫化结晶,这会消耗一部分硫酸,如果已经等到部分硫化损失容量了你才加进去,只会让剩余的电解液浓度更低,使得电瓶的开路电压会跌得比较多,但如果直接加电解液,又易加剧剩余未硫化部分极板的硫化,并进一步造成失容失水。总得来说,主要还是控制不好加水充分扩散后,里面电解液浓度是否合适,浓度过低会让开路电压变低,过高引起失容后就只能比之前少加了,还有每一格无法控制到深度一致,不像普通没有吸水棉隔板的水电瓶可以整体倒出来测试电解液浓度,调整好了,再加回去。

网友:
前些年的电瓶充电不转绿灯加水可以,近几年生产的电瓶不知什么原因,加水不如不加,有的加水后直接不行了。

网友:
免维护电池如果使用时间过久容量不足,可以自制一个充电器,变压器次级输出12-14伏交流,使用全波整流后不加电容,输出浪涌直流(有波形的直流电),用这种给铅酸电池充电,有一些修复电瓶的作用。

补充一下,如果给电动车充电的地方有专用的“脉冲充电+修复器”,可以直接先用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