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收音机收不到台

楼主(2023-02-09):
现在碰见一个问题,我在家附近,周边都无法收到任何节目,无论是单管机还是超外差收音机,都这样。但是我要是到城南就可以收听中波广播。这样的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如果我要是用多级高放能否解决这个问题?例如第一个三极管共射放大,输出信号给第二个管子做共基放大。引用坛子里的帖子:

这样能否解决我的这个问题?

网友:
中波的传播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同一个城市,城南能收到稳定的广播,市区或城北一点信号也没有,这种情况不太常见,如果楼主真实遇到了这种情况,那么请楼主确认:在收不到节目的区域,超外差收音机喇叭里是否有噪音,调谐指示灯是否被点亮。如果商品收音机的调谐指示被点亮,并且喇叭里有噪音,那么就是电磁干扰的强度已经超过了广播信号,这种环境下是无法正常接收广播的。

楼主:
我在辽宁沈阳,城北(沈师)收不到,城南(苏家屯、软件园)没问题。我试验过自己做的单管机、超外差收音机(网上买的套件那种)、KAIDE收音机都是这样。喇叭里有底噪。但是没有调谐指示灯。

网友A:
中波电磁污染太严重了,而且基本没有办法消除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波电磁污染太严重了,而且基本没有办法消除干扰.

那就是说死定了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死定了呗

别伤心流泪,还有调频呢。

网友:
电路可能有问题,将扼流圈的上边串联一只几千欧姆的电阻,检波改为来复式。音频输出从电阻和扼流圈的连接处引出,就可以收到电台了。
将右边的1000p电容并联一只几千欧姆的电阻试一试,此电路没有检波直流负载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有问题,将扼流圈的上边串联一只几千欧姆的电阻,检波改为来复式。音频输出从电阻和扼流圈的连接处引出 ...

有空我试试,我当时用单管收音机(检波是来复式的)没好使我就换的超外差,结果依然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伤心流泪,还有调频呢。

调频还真能收到。就是调幅收不到。郁闷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频还真能收到。就是调幅收不到。郁闷ING.

调幅有建筑物体多,对型号消减很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死定了呗

总不能搬家吧?实在想玩中波短波,找个发射电路,能覆盖自己全屋子即可,好像有的。音源可来自于FM或者自己蓝牙。功率不能太大,太大无线电管委会不会找就不知道了。
还有就是找个厂制的好机子再试验一下如海燕B331,熊猫B802-1 春雷红旗803、804等。

网友:
中波接收现在不容易了,即使有台也是一两个。后来在网上一查,电台还是有的,就是发射功率比以前小多了,距离远就收不到了。了

网友D:
昨天看抖音评论区,当60-80年代有收音机情怀的人走了后收音机就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现在都拿手机刷抖音,听酷狗,年纪大的实在玩不转手机的,也是拿老人机配MP3戏曲机听响。

网友E:
从可变电容定片上引出一条长一些的天线试试(3米以上多股软线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昨天看抖音评论区,当60-80年代有收音机情怀的人走了后收音机就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现在都拿手机刷抖音, ...

等到发生严重自然灾害或者战争时,停电断网络,收音机可能会有用武之地。

网友:
引用 网友F:
等到发生严重自然灾害或者战争时,停电断网络,收音机可能会有用武之地。

有道理

网友:
自从被开关电源慢慢包围之后,AM收音机一日不如一日,室内使用,从80年代的FM效果到一片噪声。不得不放弃AM波段收音了,偶尔外出散步时候听听。

网友:
要发射也是发射调频,跟中波有什么关系?中波早该淘汰了.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干扰太强了,覆盖了中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可变电容定片上引出一条长一些的天线试试(3米以上多股软线即可)。

这几天忙,才看见您的恢复,我找时间试试。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等到发生严重自然灾害或者战争时,停电断网络,收音机可能会有用武之地。

欧洲两个国家打架,收音机没有毛用,土耳其受灾,收音机也是没有毛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欧洲两个国家打架,收音机没有毛用,土耳其受灾,收音机也是没有毛用

对呀.我完全支持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等到发生严重自然灾害或者战争时,停电断网络,收音机可能会有用武之地。

现在收音机是在频率干扰的夹缝里收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收音机是在频率干扰的夹缝里收台的!

  当战争打到基础设施什么都毁掉的时候,干扰就很少了。俄乌虽然打仗,手机和网络通讯什么的仍能继续使用。

楼主:
好好的楼,让你们整歪了

网友I:
把磁棒改成小环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把磁棒改成小环天线

小环天线能抗电场、磁场的干扰吗?其结构和设计数据是否能介绍一下?

网友(2023-09-06):
现在的楼房全是钢筋水泥,整个就是个金属网笼,把中波信号全屏蔽了。我们有的在楼内收不到的,在楼外空地还是可以收到不少中波台的。

网友:
对啊,你在城北大街上,试过吗?如果,在大街上或公园,能收到,就是你家干扰太严重,那只能加外接天线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我现在不去那边了。当初在那边住的时候,在小区里也是收不到的。在小区外有一些微弱的信号。当时住在14楼,好的时候在窗户边可以收到微弱的信号,声音小,收到的台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