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遥控器修复

楼主(2023-02-09):
Original cd-A8遥控器坏了好长时间了,手动按键操作,按键反应又慢,很不方便,电池盒尾部轻微锈蚀不严重,拆开遥控器内部也没有发现异常,一直以为LED灯坏了,今天又拆开装上电池,用手机拍照遥控器LED灯按按键没有反应,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LED正常,测量电池输出电压很小0.5V,在测量发现电池盒尾部铝片连接铆钉和弹簧阻值很大,电池盒尾部铆钉间缠绕铜丝问题解决,遥控器又可以用了。

网友:
真能凑合!

楼主:
感谢无悔君老师指点加分,经常看您的帖子,连接片是吕的没法焊接,铆钉貌似铜的,盖上盖子就看不到 ,动手能力太差,不修坏就不错了,不能按您的标准要求,用了还不错有问题在说。

网友A:
竟然用铝片,连铁片都不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用铝片,连铁片都不用啊

没有拍照,正负极端白色的就是铝片,可能是是防止生锈。

网友B:
这种情况就换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就换弹簧

谢谢,手头没有正负连一块的弹簧,也没想到这么换。用着不行再这样换。
不过没有弹簧卡子,正是铆钉连接铝片负极也是铆钉连接铝片,负极弹簧怎么连没注意应该是铝片卡着。

网友C:
剪一小块铜片垫在电池与弹簧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剪一小块铜片垫在电池与弹簧中间

感谢指点,废插座有铜片,回头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