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聽 BPM, 先做個 40MHz 的頻率計

楼主(2023-02-09):
對普通人等或者小學等級的玩具, 通常失敗居多, 收聽 BPM 15MHz 設計的電路還沒成功, 就是上一篇記錄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055837

猜想原因有幾個, 會不會接收 2.5/5/10MHz 比較容易? 天線不好? 接受電路共振頻率不對? 發射時間對不上? 地點收訊有問體? 電腦的SDR設定有問題? 所有這些猜想, 都跟震盪頻率有關, 也沒有工具驗證, 所以玩不轉了.

找了一下資訊, 有大神等級的人設計了一個30元左右的頻率計, 電路設計很簡單, 幾根線接好就可以實驗, 還說可以測量到達 40MHz. 另外一個設計還可以到 100MHz, 用料大概也是30元錢就能做出來. 一向都害怕蜘蛛網一樣的電路圖, 多幾根線飛來飛去看起來就怕了, 難度太大不好學也不容易成功, 恐怕沒做成可能熱情就退卻了. 對這種接線簡單, 容易明白的設計比較有興趣, 因為很快就可以實驗得到結論.

抄襲了一下, 果然半小時就可以搭出一個 20MHz 的頻率計和方波訊號源, 因為沒有工具比對它測 40MHz 能力, 只有 20MHz 的示波器比較, 確定了 100Hz ~ 20MHz 以下都是可靠的, 完全是無段任意調整頻率, 同時觀看了一些其他玩家的實際操作過程, 應該沒問題好工具, 所以抄襲遠比自己從零開始要快速達陣.

慢慢寫下搭棚的過程, 其實比打字快很多, 半小時不到.

网友A:
图呢?分享一下。

网友:
一般收音机都能收BPM,经常在10MHz听到,整点人声报,标准时间标准频率发播台。

网友B:
这么简单不发个图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分享一下。

閒餘的玩具, 只能每天寫一點, 玩過了, 容後慢慢一點一點筆記
最近搬出來用, 有些小小的疑問, 又問了一下源作者
整理好了筆記一次貼圖就比較容易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不发个图分享一下

寫作筆記中, 過幾天就寫好.

楼主:
上個圖,測試時拍的

楼主:
抄來小改過的源碼
// BLOG Eletrogate
// ESP32 Frequencimetro
// ESP32 DevKit 38 pinos + LCD
// https://blog.eletrogate.com/esp32-frequencimetro-de-precisao
// Rui Viana e Gustavo Murta agosto/2020

#include "stdio.h"                  // STDIO
#include "driver/ledc.h"          //ESP32 LEDC
#include "driver/pcnt.h"          //ESP32 PCNT
#include "soc/pcnt_struct.h"

// select one of below only, xiaolaba
#define USE_LCD_44780 // 1602 LCD, parallel 4 bit mode, HD44780 compatible
//#define USE_LCD_I2C   // 1602 LCD, I2C mode, HD44780 compatible

#ifdef USE_LCD_I2C                  // LCD I2C
#define I2C_SDA 21                  // LCD I2C SDA - GPIO_21
#define I2C_SCL 22                   // LCD I2C SCL - GPIO_22
#include <Wire.h>                  // Biblioteca para I2C
#include <LiquidCrystal_PCF8574.h>  // Biblioteca para LCD com PCF8574
LiquidCrystal_PCF8574 lcd(0x3F);       // Instancia LCD I2C com endereço x3F
#endif

#ifdef USE_LCD_44780              //LCD 44780 interface 4 bits
#include <LiquidCrystal.h>                 //library for LCD
LiquidCrystal lcd(4, 16, 17, 5, 18, 19);      // port pin# of GPIO#
#endif

#define PCNT_COUNT_UNIT       PCNT_UNIT_0                                 // Unidade 0 do Contador de pulso PCNT do ESP32
#define PCNT_COUNT_CHANNEL    PCNT_CHANNEL_0                              // Canal 0 do Contador de pulso PCNT do ESP32

#define PCNT_INPUT_SIG_IO     GPIO_NUM_34                                 // Entrada do Frequencimetro -  GPIO 34
#define LEDC_HS_CH0_GPIO      GPIO_NUM_33                                 // Saida do LEDC - gerador de pulsos - GPIO_33
#define PCNT_INPUT_CTRL_IO    GPIO_NUM_35                                 // Pino de controle do PCNT - HIGH = count up, LOW = count down
#define OUTPUT_CONTROL_GPIO   GPIO_NUM_32                                 // Saida do timer - Controla a contagem - GPIO_32
#define PCNT_H_LIM_VAL        overflow                                    // Limite superior de contagem

#define IN_BOARD_LED          GPIO_NUM_2                                  // LED nativo ESP32 - GPIO 2

bool            flag          = true;                                     // Indicador de fim de contagem - libera impressão
uint32_t        overflow      = 20000;                                    // Valor maximo para overflow do contador PCNT
int16_t         pulses        = 0;                                        // Quantidade de pulsos contados
uint32_t        multPulses    = 0;                                        // Quantidade de overflows do contador PCNT
uint32_t        janela        = 1000000;                                  // Tempo de amostragem  de 1 segundo para a contagem de pulsos 999990
uint32_t        oscilador     = 12543;                                    // Frequencia inicial do oscilador - 12543 Hz
uint32_t        mDuty         = 0;                                        // Valor calculado do ciclo de carga
uint32_t        resolucao     = 0;                                        // Valor calculado da resolucao
float           frequencia    = 0;                                        // Variavel para calculo de frequencia
char            buf[32];                                                  // Buffer para guardar a pontuacao

esp_timer_create_args_t create_args;                                      // Argumentos do ESP-Timer
esp_timer_handle_t timer_handle;                                          // Instancia de ESP-Timer

portMUX_TYPE timerMux = portMUX_INITIALIZER_UNLOCKED;                     // variavel tipo portMUX_TYPE para sincronismo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 Inicializa a serial 115200 Bps
  Serial.println(" Digite uma frequencia - 1 a 40 MHz");                  // Print na console

#ifdef USE_LCD_I2C                                                        // Se estiver usando LCD I2C
  Wire.begin(I2C_SDA, I2C_SCL);                                           // Inicializa Interface I2C
  lcd.setBacklight(255);                                                  // Ativa leds do backlight do LCD
#endif

#if defined USE_LCD_44780   || defined USE_LCD_I2C                                 // Se estiver usando LCD ou LCD I2C
  lcd.begin(16, 2);                                                       // Inicializa LCD 16 colunas 2 linhas
  lcd.print("  Frequencia:");                                             // Print no LCD
#endif

  inicializa_frequencimetro();                                            // Inicializa o frequencimetro
}

//----------------------------------------------------------------------------
void inicializa_oscilador ()                                              // Inicializa gerador de pulsos
{
  resolucao = (log (80000000 / oscilador)  / log(2)) / 2 ;                // Calculo da resolucao para o oscilador
  if (resolucao < 1) resolucao = 1;                                       // Resoluçao mínima
  // Serial.println(resolucao);                                           // Print
  mDuty = (pow(2, resolucao)) / 2;                                        // Calculo do ciclo de carga 50% do pulso
  // Serial.println(mDuty);                                               // Print

  ledc_timer_config_t ledc_timer = {};                                    // Instancia a configuracao do timer do LEDC

  ledc_timer.duty_resolution =  ledc_timer_bit_t(resolucao);              // Configura resolucao
  ledc_timer.freq_hz    = oscilador;                                      // Configura a frequencia do oscilador
  ledc_timer.speed_mode = LEDC_HIGH_SPEED_MODE;                           // Modo de operacao em alta velocidade
  ledc_timer.timer_num = LEDC_TIMER_0;                                    // Usar timer0 do LEDC
  ledc_timer_config(&ledc_timer);                                         // Configura o timer do LEDC

  ledc_channel_config_t ledc_channel = {};                                // Instancia a configuracao canal do LEDC

  ledc_channel.channel    = LEDC_CHANNEL_0;                               // Configura canal 0
  ledc_channel.duty       = mDuty;                                        // Configura o ciclo de carga
  ledc_channel.gpio_num   = LEDC_HS_CH0_GPIO;                             // Configura GPIO da saida do LEDC - oscilador
  ledc_channel.intr_type  = LEDC_INTR_DISABLE;                            // Desabilita interrupção do LEDC
  ledc_channel.speed_mode = LEDC_HIGH_SPEED_MODE;                         // Modo de operacao do canal em alta velocidade
  ledc_channel.timer_sel  = LEDC_TIMER_0;                                 // Seleciona timer 0 do LEDC
  ledc_channel_config(&ledc_channel);                                     // Configura o canal do LEDC
}

//----------------------------------------------------------------------------------
static void IRAM_ATTR pcnt_intr_handler(void *arg)                        // Contagem do contador de Overflow
{
  portENTER_CRITICAL_ISR(&timerMux);                                      // Bloqueia nova interrupção
  multPulses++;                                                           // Incrementa contador de overflow
  PCNT.int_clr.val = BIT(PCNT_COUNT_UNIT);                                // Limpa indicador de interrupção
  portEXIT_CRITICAL_ISR(&timerMux);                                       // Libera nova interrupção
}

//----------------------------------------------------------------------------------
void inicializa_contador(void)                                            // Inicializacao do contador de pulsos
{
  pcnt_config_t pcnt_config = { };                                        // Instancia PCNT config

  pcnt_config.pulse_gpio_num = PCNT_INPUT_SIG_IO;                         // Configura GPIO para entrada dos pulsos
  pcnt_config.ctrl_gpio_num = PCNT_INPUT_CTRL_IO;                         // Configura GPIO para controle da contagem
  pcnt_config.unit = PCNT_COUNT_UNIT;                                     // Unidade de contagem PCNT - 0
  pcnt_config.channel = PCNT_COUNT_CHANNEL;                               // Canal de contagem PCNT - 0
  pcnt_config.counter_h_lim = PCNT_H_LIM_VAL;                             // Limite maximo de contagem - 20000
  pcnt_config.pos_mode = PCNT_COUNT_INC;                                  // Incrementa contagem na subida do pulso
  pcnt_config.neg_mode = PCNT_COUNT_INC;                                  // Incrementa contagem na descida do pulso
  pcnt_config.lctrl_mode = PCNT_MODE_DISABLE;                             // PCNT - modo lctrl desabilitado
  pcnt_config.hctrl_mode = PCNT_MODE_KEEP;                                // PCNT - modo hctrl - se HIGH conta incrementando
  pcnt_unit_config(&pcnt_config);                                         // Configura o contador PCNT

  pcnt_counter_pause(PCNT_COUNT_UNIT);                                    // Pausa o contador PCNT
  pcnt_counter_clear(PCNT_COUNT_UNIT);                                    // Zera o contador PCNT

  pcnt_event_enable(PCNT_COUNT_UNIT, PCNT_EVT_H_LIM);                     // Configura limite superior de contagem
  pcnt_isr_register(pcnt_intr_handler, NULL, 0, NULL);                    // Conigura rotina de interrupção do PCNT
  pcnt_intr_enable(PCNT_COUNT_UNIT);                                      // Habilita interrupções do PCNT

  pcnt_counter_resume(PCNT_COUNT_UNIT);                                   // Reinicia a contagem no contador PCNT
}

//----------------------------------------------------------------------------------
void tempo_controle(void *p)                                              // Fim de tempo de leitura de pulsos
{
  gpio_set_level(OUTPUT_CONTROL_GPIO, 0);                                 // Controle do PCNT - para o contador
  pcnt_get_counter_value(PCNT_COUNT_UNIT, &pulses);                       // Obtem o valor contado no PCNT
  flag = true;                                                            // Informa que ocorreu interrupção de controle
}

//---------------------------------------------------------------------------------
void inicializa_frequencimetro()
{
  inicializa_oscilador ();                                                // Inicia a geração de pulsos no oscilador
  inicializa_contador();                                                  // Inicializa o contador de pulsos PCNT

  gpio_pad_select_gpio(OUTPUT_CONTROL_GPIO);                              // Define o port decontrole
  gpio_set_direction(OUTPUT_CONTROL_GPIO, GPIO_MODE_OUTPUT);              // Define o port de controle como saida

  create_args.callback = tempo_controle;                                  // Instancia o tempo de controle
  esp_timer_create(&create_args, &timer_handle);                          // Cria parametros do timer

  gpio_set_direction(IN_BOARD_LED, GPIO_MODE_OUTPUT);                     // Port LED como saida

  gpio_matrix_in(PCNT_INPUT_SIG_IO, SIG_IN_FUNC226_IDX, false);           // Direciona a entrada de pulsos
  gpio_matrix_out(IN_BOARD_LED, SIG_IN_FUNC226_IDX, false, false);        // Para o LED do ESP32
}

//----------------------------------------------------------------------------------------
char *ultos_recursive(unsigned long val, char *s, unsigned radix, int pos) // Formata um número longo de 32 bits com pontos
{
  int c;
  if (val >= radix)
    s = ultos_recursive(val / radix, s, radix, pos + 1);
  c = val % radix;
  c += (c < 10 ? '0' : 'a' - 10);
  *s++ = c;
  if (pos % 3 == 0) *s++ = '.';
  return s;
}
//----------------------------------------------------------------------------------------
char *ltos(long val, char *s, int radix)    // Formata um número longo de 32 bits com pontos
{
  if (radix < 2 || radix > 36) {
    s[0] = 0;
  } else {
    char *p = s;
    if (radix == 10 && val < 0) {
      val = -val;
      *p++ = '-';
    }
    p = ultos_recursive(val, p, radix, 0) - 1;
    *p = 0;
  }
  return s;
}

//---------------------------------------------------------------------------------
void loop()
{
  if (flag == true)         // Se a contagem tiver terminado
  {
    flag = false;         // Impede nova impressao
    frequencia = (pulses + (multPulses * overflow)) / 2  ;                // Calcula a soma dos pulsos contados no PCNT
    printf("Frequencia : %s", (ltos(frequencia, buf, 10)));               // Print frequencia com pontos
    printf(" Hz \n");     // Print unidade Hz

#if defined USE_LCD_44780   || defined USE_LCD_I2C                        // Se estiver usando LCD ou LCD I2C
    lcd.setCursor(2, 1);                                                  // Posiciona cursor na posicao 2 da linha 1
    lcd.print((ltos(frequencia, buf, 10)));                               // Print frequencia no LCD
    lcd.print(" Hz              ");                                       // Print unidade Hz no LCD
#endif

    multPulses = 0;                                                       // Zera contador de overflow
    // Espaco para qualquer função
    delay (100);                                                          // Delay 100 ms
    // Espaco para qualquer função

    pcnt_counter_clear(PCNT_COUNT_UNIT);                                  // Zera o contador PCNT
    esp_timer_start_once(timer_handle, janela);                           // Inicia contador de tempo de 1 segundo
    gpio_set_level(OUTPUT_CONTROL_GPIO, 1);                               // Porta de controle - habilita contagem dos pulsos
  }

  String inputString = "";        // Limpa string para entrada de dados
  oscilador = 0;                     // Zera o valor da frequencia
  while (Serial.available())       // Enquanto tiver dados na serial
  {
    char inChar = (char)Serial.read();   // Le um byte:
    inputString += inChar;                // Adicione na string:
    if (inChar == '\n')                       // Se pressionar ENTER:
    {
      oscilador = inputString.toInt();    // Transforma a string em inteiro
      inputString = "";                         // Limpa a string
    }
  }
  if (oscilador != 0)       // Se foi digitado algum valor
  {
    inicializa_oscilador ();      // Reconfigura a frequencia do oscilador
  }
}

楼主:
原文在esp的論壇, 只有葡語英語版
http_s://esp32.com/viewtopic.php?f=19&t=17018&sid=cd2508c0fff14ac11ef03914797210b7
https://esp32.com/viewtopic.php? ... ac11ef03914797210b7

楼主:
另外有個印尼版本, 同樣硬件設計, 增加LM311震盪器的LC測量的功能
同樣的計頻器軟件設計, 都是現買現賣就可以用的便宜方案
看看淘寶貨甚麼時候大抄大賣, 就像AVR晶體管測試儀那樣
htt_p://tentaratartar.blogspot.com/2022/05/esp32-arduino-frequency-counter.html
http://tentaratartar.blogspot.co ... quency-counter.html

楼主:
沒有專業的計頻器比對校正, 就不校正了, 直接用對 10MHz / 15MHz 共振應該不會差太多.
原作者給的校正方案不可靠, 因為在100KHz 只用單點的話偏差超過 0.03%, 10MHz 就3.2KHz
原因不明, 也沒時間研究原因, 直接用就算了.

楼主:
完整的電路圖.

网友C:
很有意义的制作. 也想玩玩, 请问楼主用什么编译下载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有意义的制作. 也想玩玩, 请问楼主用什么编译下载软件.

esp 原廠的工具 或者 arduino exp32 core 都可以編譯燒錄

楼主:
為了方便複製, 使用了一些小工具直接燒錄就可, 不再每次編譯.

楼主:
原著說明需要校正的話, 可以嘗試修改源碼
可實際操作需要其他方法, 因為沒有線性的緣故.

//uint32_t sample_time = 1000000;
uint32_t sample_time = 1000000+319; // (12539-12543)/12543 *1000000 = 318.90

據說內定訊號源在 GPIO33 OSC 輸出 12,543 Hz, 可是實驗顯示 15,539 Hz, 直接把 GPIO33 透過 1K 電阻 接到 GPIO34, 意思就是把它產出的震盪訊號送入它的頻率計, 得到這結論.

至於原理嘛, 還不知道, 偏移有的, 怎樣改善, 沒時間, 暫且不管它, 反正 10MHz 偏差個幾KHz, 暫時不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