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电源能否当一个电压用?

楼主(2023-02-10):
正负±12V,能否当24V用?正负可调±0~30V(跟踪),当0~60V用?

网友A:
  可以,放心使用
用电设备的地别碰到电源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放心使用
用电设备的地别碰到电源的地

用电设备的地别碰到电源的地,这是重点,好。

网友:
可以,我用过。

网友B:
我确定我的 3630 电源可以这样做,但不清楚其它电源是否也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确定我的 3630 电源可以这样做,但不清楚其它电源是否也能这样

可调电源都可以,调1V,正负±就是2V。有30V可调电源,想临时用一下40V,调到20V,正负就是40V了。

网友C:
看不懂,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怎么搞?

正负可调电源,调电压正负都变,记得叫跟踪,正负之间的电压是单正电压的二倍。这样当单电源用,可调电压的范围就宽了二倍。

网友:
理论上都可以。

网友:
可以用,注意别接错地

网友:
关于电源、稳压电源的一般书上都是有这么用的例子。只是注意接地端的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负可调电源,调电压正负都变,记得叫跟踪,正负之间的电压是单正电压的二倍。这样当单电源用,可调电压 ...

哦,还是不太明白,不过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