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55-1型小型数字交流电表读数偏低,怎么修理

楼主(2023-02-10):
如题。淘宝上购来的小电压表,插在空余的插座上,对家里的市电电压高低一目了然。精度说是1%。两年下来,已经变为约6%(220V的电压显208V)
我想动动小手术,把它尽量纠正过来。到此请教老师们。先谢了!

DM55-1

DM55-1

内部情况

内部情况

网友:
把电解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
那个小电位器调调看

我买过类似的是可调的

网友:
现在国内市电普遍是偏高,我家里的电压基本上都是235v以上。调整前用精度好的万用表同时测量作参考。

网友:
调牛屎集成块右上角那个电位器即可。但先要找一个万用表测量市电电压以确定数值。调一点合上盖子插电测量,多调几次就比较准确了。误差个几伏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