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变压器的交流阻抗能否用电桥测出?

楼主(2023-02-10):
    最近学习绕制收音机用输入输出变压器,用电桥的Z档测了对3V收音机套件配的输入输出变压器。

   看了结果迷糊了:

   1:输入变压器输入端交流阻抗3.4KΩ@1Khz,这个感觉正常,能和三极管共射放大匹配。

   2:输出变压器输出端交流阻抗:26Ω@1Khz,那么问题来了,这个阻抗远高于8Ω喇叭,怎么把功率传递给喇叭的?

   所以请教,数字电桥的Z(阻抗档),能否测量音频变压器的交流阻抗?

网友A:
变压器是一个电压、电流的传递工具,理想的变压器初次级阻抗都是无穷大的,只有阻抗比,没有具体阻抗,只有接入电路才有具体的阻抗,比如初次级阻抗比是1:100,当次级接入8欧负载,初级等效阻抗就就是800欧

变压器的实际阻抗是次级接上负载后反射到初级的阻抗,不是变压器的本身阻抗

实际变压器的空载阻抗做不到无穷大,但仍要尽量大一些

楼主:
思考了一下,是不是这样:

对于输入变压器,交流阻抗和三极管集电极串联。

对于输出变压器,输出和喇叭并联,这样变压器输出绕组交流阻抗越高,传递过来的能量流入喇叭的越多,效率越高。

不知道对不对,请指导。

网友B:
要测阻抗,次级不能空载,必须接相应阻值的负载才行。

网友:
做个假设:变压器是理想的而且电感无穷大,那么你测的阻抗应该是无穷大,因为那莫大的电感流不过电流。现在你测的数值差得远呢。

网友:
阻抗,阻抗,阻抗。负载,负载,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测阻抗,次级不能空载,必须接相应阻值的负载才行。

看错了

网友:
你测的是相应绕组的感抗,不是负载阻抗。

网友:
7楼,次级用电桥输出阻抗代负载?变压器初级阻抗是次级反射过去的,接8欧负载,如果初次匝数比为10,假设效率为100%,那么初级阻抗则为800欧。

网友:
接9楼上例子,如果次级接16殴负载,按前述条件,则初级阻抗变为1600殴。因此要测初级阻抗一定要在次级上接电路上所要求的负载时,不能隧意接一负载或空载。

网友:
你测的两变压器的所谓阻抗,实际为扼流圈的阻抗,与变压器没半毛钱关系!因为你并没有用上次级,而仅仅用了一个绕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思考了一下,是不是这样:

对于输入变压器,交流阻抗和三极管集电极串联。

在这之前先要问问,你是怎么测的,不是次级空载,电桥夹子夹初级(或者反过来初级空载电桥夹子夹次级)吧

理想变压器是一个传递器件,也就是说两个电感耦合系数为 1,因此次级空载的话,相当于初级两端也是开路,看上去,变压器阻抗是无穷大的。

当然实际上的变压器耦合系数不为 1,磁芯励磁需要电流,磁芯有耗损等等,所以用电桥测变压器,次级空载,初级也是有一定(励磁)电流等于有不为无穷大阻抗,但这个“阻抗”是耦合系数、励磁等因素产生的,可视为并联在变压器初级上、不参与耦合的一个非理想电感(因为磁芯存在耗损所以这个电感都不理想),但它(被测出来的阻抗)没什么意义(对你来说)。

反过来(从次级那边测)也一样。

所以,在做阻抗变换时,变压器本身不存在输入阻抗,阻抗变换变压器一定要次级有负载 Z,然后从初级看,输入阻抗就是 Z * N1^2/N2^2 串联在你说的电路中倒是没错。

至于次级输出阻抗,阻抗变换用变压器一般不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你是开路测,测的是绕组感抗。
理想变压器开路时绕组感抗无穷大。实际上越大越好。你这个还低了。在1kHz时26ohm,那么频率降低后很快就会接近甚至小于喇叭阻抗,这样功放管输出的低音都被变压器短路了,低音就会衰减过多。我玩收音机的时候还没有这些概念,不清楚26ohm@1kHz对于便携收音机来说是不是还算凑合。反正低音段是肯定做不到“高保真”的。
理想变压器开路测量应该是电感,且感抗无穷大。实际变压器,低频感抗会减小,减小到喇叭阻抗量级就基本上不能用了。高频往往受限于分布电容和电感的并联等效谐振,接近谐振频点也就基本上不能用了。铁心变压器能做到平滑覆盖20-20000Hz是很不容易的。
回到原始问题,电桥当然可以测变压器阻抗啊。

网友(2025-01-08):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是一个电压、电流的传递工具,理想的变压器初次级阻抗都是无穷大的,只有阻抗比,没有具体阻抗,只有 ...

你搞错了吧?次级接8Ω那么初级就是0.08Ω才是,初级接8Ω次级才是800Ω

网友:
理想变压器这么测无意义,但实际变压器仍有一定意义,比如次级线圈,工作时视为一个电压源,而次级线圈自身阻抗就是电压源的内阻,如果负载阻抗比较大,那就不用考虑次级线圈阻抗的影响,具体要测一下看看什么数量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