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用ESR表检测修好了一台H3C S5100交换机电源板

楼主(2023-02-10):
上班了,网管说一台H3C的S5100交换坏了,不工作。

我拿来初步检查了一下,保险没烧,加市电开关电源板有吱吱的叫声;通电状态下把开关电源12V输出插头拔下来,吱吱声就没有了;此时用12V灯泡试机,电源板12V输出也可以正常输出;此时再把电源板输出插头插到主板上,交换机就正常启动了。
续续检查,发现散热风扇已经生锈卡死不能转动了。

电源板空载可以启动,启动后可以正常带负载。

也就是说,开关电源带载不启动,有吱吱声;不带载可以正常启动,输出也正常。
怀疑是电源板的电容有问题,用自制的ESR表检测了下,发现给3842电源管理芯片7脚供电的滤波电容ESR很大。拆下检测,电容已经失效。更换后电源板恢复正常。

就是图中红圈中的电容(已经更换了)

ESR值很大了

正常的电容的ESR值

损坏的电容。原机的是25V  82uF,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个容量的电容;     我更换了一只50V,100uF的上去。

感谢“北极兵”前辈设计的ESR表。
确实在路检测电解电容很方便,比万用表电容档直观。

交换机的电源板支持两路输入,一路是220V市电输入,另一路是UPS直流输入,都可以给交换机供电;所以板子上有两路开关电源,都是3842电源管理芯片组成的开关电源,所以板子上有个开关电源变压器。板子从外观看做工不错。

网友:
esr表测电解最方便高效。我用他修好的交换机/监控电源,应该超过20台了,就是找到坏的电解换掉,即可修好。

网友A:
搞了两块坛友打板的ESR 成品板,一直工作忙,还没有装,打算买两个MF47-6改装,板子藏在衣柜底下,主要是怕家里的吞金兽帮我拆了,儿子5年级,什么东西都新鲜,我的收藏快被他拆完了

网友:
ESR可以在线测量,没必要焊下来

网友:
其实作为一般维修,这ESR表没必要要求精度要多高,测量值20或者200都是要换掉的。

我是用一只非常便宜的迷你万用表改装的,平时关闭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了两块坛友打板的ESR 成品板,一直工作忙,还没有装,打算买两个MF47-6改装,板子藏在衣柜底下,主要是怕 ...

小朋友,这是好事,要好好培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了两块坛友打板的ESR 成品板,一直工作忙,还没有装,打算买两个MF47-6改装,板子藏在衣柜底下,主要是怕 ...

先把儿子修理一顿,告诉他弄这个会被打死的

网友:
H3C交换机的电源板有这个通病,以前一换这个不起眼小电解就好了,否则像电脑电源一样光更换一下其它有肉眼直观的暴浆问题的一些电解来解决问题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了两块坛友打板的ESR 成品板,一直工作忙,还没有装,打算买两个MF47-6改装,板子藏在衣柜底下,主要是怕 ...

你这个后继有人了;

网友:
感谢分享开关电源维修经验。
似乎绝大部分开关电源故障都由电容引起。

网友B:
楼主,能把ESR表的电路图或链接发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把ESR表的电路图或链接发一下吗?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4750&highlight=esr&mobile=2

另外,“小鬼头”老师的ESR表也很好。你用论坛搜索栏用“ESR”做关键词,能搜出很多方案,都可以的。

网友A:
小家伙已经闯过一次祸啦,年前,将家里的暖脚器拆了,估计是想看看为什么发热,结果通电的瞬间,强大的火光出现,起子烧坏,家里部分线路跳闸停电,自己吓得把拆完的暖脚器残骸藏了起来。过了好几天打扫卫生时我才发现,问他还不承认,当我看到烧坏的起子和暖脚器残骸时,我全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家伙已经闯过一次祸啦,年前,将家里的暖脚器拆了,估计是想看看为什么发热,结果通电的瞬间,强大的火光 ...

千万做好孩子的用电安全教育!!!

小孩子不能让他摸电器,拆电器。

咱们估计都有过触电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