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区分50欧姆以及75欧姆的电缆

楼主(2023-02-11):
图片上50欧姆以及75欧姆的电缆好像没有什么分别

网友A:
目视的话不好区别。75ohm的 皮直径/芯直径 要大一些。另外75ohm的 更有可能用发泡材料。但这些特征都不是绝对的。我就见过50ohm的也用发泡材料的电缆。
一般有两个办法:
1,截一段,末端开路,用电桥测电容。然后末端短路,用电桥测电感。然后做如下运算:Z=sqrt(L/C)。求得的Z接近哪个就是哪个。
2,不用截,直接连到网分1端口上,打开网分TDR功能,读出电缆阻抗。比方法一更简单。
两个方法我都用过,都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链接里的系数31.62是采用了nH和pF的原因。如果统一采用科学记数法的国际单位制,那么系数为1。直接相除开根 ...

31.62就是1000的平方根,这个公式只要电容和电感的量级相同,系数就是1,他这里用的是nH和pF,数量级相差1000,所以外面有个31.62的系数,如果是nH和nF,uH和uF,H和F,那么系数就是1了

网友:
外皮上没印上?

网友:
百度一下,就有了呀!
当阻抗为30欧姆时,同轴线可以获取最大的功率传输容量;当阻抗为77欧姆时,同轴线可以获取最小的传输衰减常数。这也是电视系统采用75欧姆同轴传输线的原因,因为衰减小可以传输得足够远。30欧姆和75欧姆的权衡结果为了使得同轴线兼具最佳的功率容量与衰减常数,经过反复的权衡后,最后选择30欧姆与75欧姆之间平均值与最简值:50欧姆。

50欧姆线芯粗,内导体直径约为屏蔽层内径的三分之一左右,75欧姆线芯远小于此。

网友:
相同外径的电缆,75欧姆电缆芯线比50欧姆的要细。电视系统采用75欧姆、其他一般都是50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视的话不好区别。75ohm的 皮直径/芯直径 要大一些。另外75ohm的 更有可能用发泡材料。但这些特征都不是绝 ...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视的话不好区别。75ohm的 皮直径/芯直径 要大一些。另外75ohm的 更有可能用发泡材料。但这些特征都不是绝 ...

我只会用第二个方法

网友B:
https://www.kechuang.org/t/83314 ... ht=850946#highlight
用LCR电桥可以测出来,这里讲的很详细

网友A:
链接里的系数31.62是采用了nH和pF的原因。如果统一采用科学记数法的国际单位制,那么系数为1。直接相除开根号就行。BTW,我习惯于科学记数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视的话不好区别。75ohm的 皮直径/芯直径 要大一些。另外75ohm的 更有可能用发泡材料。但这些特征都不是绝 ...

电缆阻抗计算方法,谢楼主无私贡献。

网友C:
没看到楼主的图。同外径的同轴电缆,50Ω的芯线比75Ω的粗很多,很好区分。两者绝缘介质都有聚乙烯、物理发泡、藕芯等多种。物理发泡的损耗小。我手机里正好有一张LMR600FR(50Ω)低损耗电缆的截面照片,芯线是铜包铝,可以参考一下芯线直径与屏蔽层的比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视的话不好区别。75ohm的 皮直径/芯直径 要大一些。另外75ohm的 更有可能用发泡材料。但这些特征都不是绝 ...

学习到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kechuang.org/t/83314?page=0&highlight=850946#highlight
用LCR电桥可以测出来,这里讲的很 ...

学习到了,谢谢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楼主的图。同外径的同轴电缆,50Ω的芯线比75Ω的粗很多,很好区分。两者绝缘介质都有聚乙烯、物理发 ...

有一个疑问,以前的电线铝线要比铜线粗很多,现在“芯线是铜包铝”比较粗,是不是也是好像以前的电线那样,只是因为铝线流过的电流比不上铜线的原因?就是这个这么粗的是50欧姆,其实是75欧姆的?如果全铜就是50欧姆,现在“芯线是铜包铝”虽然数粗,但是却是75欧姆的?

网友:
一直用3楼朋友的第一种方法测试确定传输线的阻抗,非常有效。这种方法甚至可以找出需要的低阻抗和高阻抗双绞线来适应不同的需要。楼主朋友不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疑问,以前的电线铝线要比铜线粗很多,现在“芯线是铜包铝”比较粗,是不是也是好像以前的电线那样 ...

材质使用“铜包铝”与阻抗无关,5MHz以上的传输效率比纯铜线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疑问,以前的电线铝线要比铜线粗很多,现在“芯线是铜包铝”比较粗,是不是也是好像以前的电线那样 ...

同轴电缆不能用这个规律,高频电流走表面的。50的电缆内芯比75的粗是规律,阻抗公式:z=138log(D/d)/(ε的平方根)     z=特性阻抗  D=外导体内径,d内道题外径,ε介质的介电系数,聚乙烯2.3,发泡聚乙烯与藕芯<2.3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疑问,以前的电线铝线要比铜线粗很多,现在“芯线是铜包铝”比较粗,是不是也是好像以前的电线那样 ...

高频有趋肤效应,芯线的内部几乎没电流,用铜没啥电学上的好处,只有点强度上的好处。所以只在走电流的表面镀铜就行,这样节省铜材。
阻抗是微波概念,和横截面几何结构相关,具体来说是比例于Ln(外皮内径/内芯外径)/根号介电常数。
所以其它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铜芯换铜包铝芯不必加粗芯线,这样阻抗可以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有趋肤效应,芯线的内部几乎没电流,用铜没啥电学上的好处,只有点强度上的好处。
阻抗是微波概念 ...

谢谢,现在记起来趋肤效应(集肤效应)。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疑问,以前的电线铝线要比铜线粗很多,现在“芯线是铜包铝”比较粗,是不是也是好像以前的电线那样 ...

    同轴电缆传输的是高频信号 因为高频信号的趋肤效应 高频电流集中在导体的表面 为了增加传输功率 减小传输损耗 降低工程的造价 减轻电缆的重量 高频电缆一般都是增加线材的表面积而不是增大导线的截面积 所以大直径的同轴电缆的结构一般为 内芯是一根空心的铜管或是在一根铝制的线芯上包裹一层铜皮  外层导体则是由铜皮波纹管或是多股导线编织而成的
    7 5欧姆阻抗的同轴导线一般应用在电视广播系统中 如家用电视的信号线  有线电视的干线传输线 另外有线电视的干线传输线在导线外附加了一根钢丝加强导线的拉力 外层导体多为铝制编织线 连接口多采用压接方式
    5 0欧姆阻抗的同轴线一般应用在无线电台系统里  50欧姆和75欧姆两种导线在外径相近的情况下 50欧姆导线的内芯线径要大于75欧姆导线的内芯线径  50欧姆的导线没有外附的加强拉力的钢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疑问,以前的电线铝线要比铜线粗很多,现在“芯线是铜包铝”比较粗,是不是也是好像以前的电线那样 ...

今天外出,刚回来看帖,前面网友已回答的很详细了。馈线阻抗与芯线直径和屏蔽层直径的比例有关,与金属材质种类无关。用铜包铝可以降低重量和成本,有些75-7线芯线用铜包铁。再发一张美国产FMR900(比FMR600更粗)的截面图,它的芯线是空心的铜管,连里面的铝都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外出,刚回来看帖,前面网友已回答的很详细了。馈线阻抗与芯线直径和屏蔽层直径的比例有关,与金属材 ...

明白,谢谢,空心大约就是趋肤效应。

网友:
有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的话,可以用TDR的方法测量电缆的阻抗和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