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下一个电视机的奇特故障

楼主(2023-02-11):
九十年代广州一个大商场,一个顾客那一台电视机来保修,乐声的(松下),那时候还是National的年代。故障时左右两边,一边有彩色,一边是黑白。商场全部技术人员都搞不好。那时候松下有技术人员巡视中国内地的大商场的,那天正好有技术人员来。那些技术人员那修不好。最后那一台全新的电视机,将对应部分的元件逐一替换。最后发现是一个鉭质电容坏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个少见的故障  是高路华的电视机 使用遥控器的时候就无颜色 关机后开机正常 但是前几位维修人员 把电路板查个遍都没有发现问题 后来彻底把处理器大块给拆下 放在其他电视机试正常  后来尝试飞线没有问题 才断定 电路板有问题  断开遥控部分 用洞洞板重新飞线 接在电路上才一切正常
  后来推测是电路板板基有问题 导致里面漏电 把相近的制式识别和遥控头部分短路 使无彩色

网友:
八十年代一个修理同行遇到一个类似故障,是雷击引起的,最后查出也是一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这几个故障真是难查的,有时候原理也用不上

网友:
修过康佳电视声音失控,多台存贮器对换后正常。

网友A:
过去能修这类毛病都是高手,现在只有换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去能修这类毛病都是高手,现在只有换板了

现在最难的就是写码,都是加密的,只能工厂的人货专门维修点的人做,

网友:
修过14寸黑白遭雷击,更换27个二极管加三极管......

网友:
拿一台全新的拆件修破机,还不如把全新的给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