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339做一块锂电池

楼主(2023-02-11):
给339做一块锂电池,有创意,实用

网友:
这样改的好,用锂电容量大,可以完美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8只干电池供电高了0.6v电压,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吧  毕竟是快50岁的老机了。

这机器耐操,15V都没事的。

网友:
做的非常好,很实用。

网友:
不错。楼主能介绍一下充电保护和均衡措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您的机器玩的开心吧?339

339、139、222、WS430、小八一、ICOMR9000、德生R880都玩。339用的一号镍镉电池几乎每天开机,快半年才充一次电。

网友:
这样改很好,带出去比镍电轻不少。就是充电时怎么充呢?方便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很方便的,有两个充电插孔一个12.6v充锂电,一个2.5v插孔充镍镉照明电池。

每一部分电池都自带充电控制板吗?如果这样真的很方便,宝上有这种板卖不?刚好也有这种电源盒,有空也弄个这样的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8只干电池供电高了0.6v电压,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吧  毕竟是快50岁的老机了。

我测过很多节、很多次,18650电池正常工作时的电压基本就是4V,上下浮动值很小。
只有刚充完时稍高些,所以三并正好是12V!
我有一台139A,电池仓为:10.5V+1.5V(指示灯),这个1.5V用锂电不大好处理,除非改LED灯。

网友:
改的不错  保护板使用的是哪一家的  或者给一个淘宝关键词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2是带后缀222-1吗?你觉得这个机器的灵敏度和选择性怎么样?和339比较。

是222-1,J级,灵敏度和339差不多,但底躁低些,音质浑厚些。W430-2灵敏度最高、音质最好,但杂音比222-1大,操作手感和做工最差最重笨重,用了这个才真正知道民品和军品的差别。

网友:
222-1还是不错的,频率盘操作很舒服,声音也耐听,不是太笨重

网友:
楼主这样改的方法的确不错,新的思维,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