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手机的声音录下来

楼主(2023-02-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所有的操作应该都可以在手机上操作,在手机上内录效果最好,接出线反而不好了,内录后可以再转到电脑上

网友:
试试,手机连线,接卡座,录音机。

网友:
智能手机不是自带录音软件吗?起码可以安装一个

网友:
输入到电脑输入接口

网友:
我是用手机自带的"屏幕录制"功能录制的。

网友:
手机直接录制会占用手机存储空间,录多了,存储空间不够。还是把音频输出用别的设备录制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录声音不录图像吗?

没试过。

网友:
如果只录声音,我是通过3.5头连到电脑,用电脑录制,录完了还可以用软件剪掉不要的

网友:
您要能把视频下载下来,就可以提取出音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