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电视机维修问题可以问我

楼主(2023-02-11):
最近发现很多询问电视机故障问题的,可以留言给你分析分析 不敢说技术太好吧,最起码判断一下问题,维修板子,更换个BGA的闪存顺便扩容一倍还是没问题的。也算是服务坛友吧

楼主:
对了,平时维修的品牌是海信创维康佳最多,这几个品牌的软件刷机包之类的都可以联系我

网友:
这种无私的精神不赞补形。外婆家有一台三星的液晶电视屏幕很暗,我还以有背光灯不亮了,具体什么问题引起的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一台朋友的创维47吋电视要检修,正好请教一下坛友朋友。该机故障现象是画面正常伴音无声,现在还没仔 ...

先更换电源次级5V,12V,24V的滤波电容,一般就没事了,这个问题不会造成其他故障,此机伴音供电和背光供电是一路,滤波不好会影响伴音。不要只更换鼓包的电容,旁边一个批次的都不行了

楼主(2023-04-30):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最近准备购买一台电视机,65寸的求推荐,谢谢!

1,那必须国产品牌(国际品牌早已经委托或者授权国内厂家代工)
2,同尺寸别买最便宜的垃圾竞价品,有条件选5000以上的,或者最低也得3000-5000的,至于2000以下的不要考虑
3,价格确定后,同价位的带120HZ以上刷新率,多分区控制背光,有超重低音的优先
4,运行内存和存储空间越大越好,4+64算中高端
5,至于电视使用说明不考虑也没法判断,但是价位高的相对用料好一些

补充内容 (2023-4-30 21:12):
使用寿命

补充内容 (2023-4-30 21:14):
对画质有特别要求的建议直接上OLED,那色彩还原才叫绝,但是屏体寿命相对液晶屏要短一些

网友(2023-02-12):
既造福坛友 又丰富矿坛 支持你

网友:
支持,顺便记号一下,以后电视出问题了来请教

网友:
以后遇到电视机问题还需要虚心的向高手请教。

网友:
记号一下,以后电视有问题请假您

网友:
网络电视刷机可以吗?

网友A:
正好一台朋友的创维47吋电视要检修,正好请教一下坛友朋友。该机故障现象是画面正常伴音无声,现在还没仔细检查,电源板上有两个电容鼓包,据说损坏时机内有异响,电容都是1000微法35伏的,是24伏输出的滤波电容,电容尚未到货,想问一下类似的故障是否会连带其它元件损坏,要重点检查哪些部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正好一台朋友的创维47吋电视要检修,正好请教一下坛友朋友。该机故障现象是画面正常伴音无声,现在还没仔 ...

   我都看到3个电容怀孕了,果断先更换了再试机!

网友:
好帖子,给力的大侠,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看到3个电容怀孕了,果断先更换了再试机!

谢谢朋友提醒,您看的仔细,待我仔细检查。

网友:
好人一个,为你点赞一个!

大家感谢您。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一下,希望大家都向楼主学习,人尽其才

网友D:
想问一下类似的故障是否会连带其它元件损坏 ------  一般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更换电源次级5V,12V,24V的滤波电容,一般就没事了,这个问题不会造成其他故障,此机伴音供电和背光供 ...

谢谢您的指点,据用户说此机曾有两次类似故障,好像也是电容问题,看来电容已是多批次共存状态,这次全换就放心用了。

网友:
为好人坛友点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问一下类似的故障是否会连带其它元件损坏 ------  一般不会

谢谢你,故障不扩大就放心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了,平时维修的品牌是海信创维康佳最多,这几个品牌的软件刷机包之类的都可以联系我

有问题如何快速联系你?

网友:
给坛友点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问题如何快速联系你?

下面签名有手机微信同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签名有手机微信同号

看到了,谢谢。

网友F:
索尼KDL-46的液晶视屏线怎么取下,卡扣设计感觉有些特别,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索尼KDL-46的液晶视屏线怎么取下,卡扣设计感觉有些特别,谢谢!

不好意思,这款机器我也没有遇到过,仔细观察构造,应该能看出来,祝你顺利

网友:
大好人,必须赞!

网友G:
感谢楼主的热心奉献。
请教:一台海尔39EU3000,画面、声音正常,就是下部1/3的区域明显发暗。这个是灯条熄灭(一条?)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楼主的热心奉献。
请教:一台海尔39EU3000,画面、声音正常,就是下部1/3的区域明显发暗。这个是灯条 ...

大概率灯条不良 实际操作中更换灯条都是一套全换,没有换一条或者一个灯的,返修风险太大

网友:
楼主好人,必须支持

网友H:
我家2台海信电视,都不好用,32寸的只要一开网络就会死机,得开好几次才能把网络关掉,然后用网络盒子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家2台海信电视,都不好用,32寸的只要一开网络就会死机,得开好几次才能把网络关掉,然后用网络盒子就可 ...

海信什么型号?看电视机后背角上那个贴纸条码。保内报修过没有?

网友H:
引用 楼主:
海信什么型号?看电视机后背角上那个贴纸条码。保内报修过没有?

海信LED32EC320A型号的,好几年了,保修早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海信LED32EC320A型号的,好几年了,保修早过了。

这个机型本身就是配置最低的,CPU也不行,闪存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海信LED32EC320A型号的,好几年了,保修早过了。

主芯片应该是联发科的MT5507,闪存用的是海力士的H26M31001,4GB的EMMC,建议断开网络连接,恢复出厂设置擦除闪存,重启开机后设置开机通道为HDMI。从此踏踏实实用机顶盒就行了,不断网不恢复设置,以前联网时后台推送的东西如广告等等反而一直占用闪存

网友I:
坛友,家里有一台2015年买的康佳55液晶电视,现在原机带的软件APP基本都废了,请问有没有该机型升级包。

楼主:
引用 网友I:
坛友,家里有一台2015年买的康佳55液晶电视,现在原机带的软件APP基本都废了,请问有没有该机型升级包。

智能机找软件要看条码,康佳的条码输入串号查询结果,才能知道那个软件匹配

网友:
创维电视换了电容已修好了,谢谢楼主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智能机找软件要看条码,康佳的条码输入串号查询结果,才能知道那个软件匹配

好等回家看看

网友:
请教楼主,家里有台创维55的最近开机花屏自动重启正常使用,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就又花屏重启,又可以使用,去维修中心说是主板有问题没有维修价值,这个能分析一下吗?

网友J:
老师给看看这是什么问题?怎样检修?  开关机正常,收看正常,就是颜色不对,对比度,色度,不可调,都是智能的。连开关机按钮都没有,都靠遥控器操作,遥控器里没有色度,亮度等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师给看看这是什么问题?怎样检修?开关机正常,收看正常,就是颜色不对,对比度,色度,不可调,都是智能 ...

先用遥控器操作恢复出厂设置,等重启进入主页再看看,如果还这样,恐怕屏或者逻辑板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用遥控器操作恢复出厂设置,等重启进入主页再看看,如果还这样,恐怕屏或者逻辑板可能性大一些

恢复过几次了,无效。看来是有东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