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些C0G材质的贴片电容,diy成直插高频电容

楼主(2023-02-12):
    对于diy玩家来说,直插瓷片电容方便好用,但是高频瓷片电容基本买不到了,最近买了批C0G材质的0805贴片电容自己焊接引脚,做成直插来用。

    电桥测试后,高频性能太好了,选常用的103对比测试:

   左:现在能买到的103瓷片电容,中:老收音机上拆下的103高频瓷片电容,右:C0G材质mlcc,改成直插.

   电桥100K才是D值分别: 0.11,0.014,0.0001

                   对应的Q值:  8.8, 71,    9000+

网友A:
不是C零G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C零G吗

好像应该是C零G——C0G,貌似也叫NP0。

网友C:
这种低温飘电容很好的。

网友:
好思路,方便,便宜好用。

网友D:
没必要这么复杂的,这个地方专门供应C0G/NP0材质的直插电容器,内部也是0805,而且分档细,质量较高:

https://shop448741638.taobao.com ... entCatId=1300188272

另:

C0G/NP0材质的电容器通常最大容量也就1nF以内,103不可能是C0G。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低温飘电容很好的。

这种好像没有大容量的,比如103.

我买这种看厂家资料±30ppm (-55 to +1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应该是C零G——C0G,貌似也叫NP0。

网上c0g,cog都有,好像通用,反正大家都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这么复杂的,这个地方专门供应C0G/NP0材质的直插电容器,内部也是0805,而且分档细,质量较高:

h ...

火炬的就是买不到大容量c0g(np0)的品种。所以俺才买贴片来改。

俺买的103的确是c0g(np0),我特意看了厂家资料,0805最大做到223,1812最大容量可以做到104.

立创上的购买链接:https://item.szlcsc.com/2366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这么复杂的,这个地方专门供应C0G/NP0材质的直插电容器,内部也是0805,而且分档细,质量较高:

h ...

怎么没有103的NP0呢?1206封装100nF耐压100V的NP0都有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C0G/NP0材质的电容器通常最大容量也就1nF以内,103不可能是C0G。

这个真的有,我不久前那个打磨坛里推荐的 930F+ 时就用了高达 100n 的 C0G 电容: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49925&extra=

该电容 Q 值何止几千,是几十万级别的 你不用怀疑是其它材料冒充的,因为这个难以想象的 Q 值冒充不了

btw. 人家购买链接里型号都写清楚是 C0G 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没有103的NP0呢?1206封装100nF耐压100V的NP0都有了

好吧,有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真的有,我不久前那个打磨坛里推荐的 930F+ 时就用了高达 100n 的 C0G 电容:
http://www.crystal ...

主要是D值太小,常规电桥测不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是D值太小,常规电桥测不出来了。

看来我又得进库存了

网友G:
改变习惯,直接使用贴片元件。

我选择1206尺寸,一般情况戴400度花镜操作,桌子上备用一个电子放大镜和普通光学放大镜,操作起来感觉还不错!

贴片的成本不高(1206电容2000个80种150元左右吧);体积小好收藏,几个元件本本就能保障常规使用;使用过的元件不收藏(主要是RLC,二次使用防止元件焊脚脱落)。

收音机完全可以用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我又得进库存了

前几天好像Walsin(华新科)搞活动,他家的大容量np0贴片电容价格便宜得很,我就买了些。

100nf 少量购买一个6毛,不贵。

https://item.szlcsc.com/18156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变习惯,直接使用贴片元件。

我选择1206尺寸,一般情况戴400度花镜操作,桌子上备用一个电子放大镜和 ...

我也用贴片呀,做成品时喜欢0805,改成直插是搞试验电路用,经常要反复拆焊还是直插方便。

拆贴片直接一坨锡焊下来,感觉太粗暴了,怕高温导致损伤。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主要是D值太小,常规电桥测不出来了。

具体到这个电容,正好它(当前)的 Rs 参数还能测出来

因此可计算其 DF 是 0.0000045 左右,Q 值是 22 万左右,裙里有 4980 的大佬重复了此测试,结果一致。

也就是说,当遇到这个情况时可以试试其 Rs 是否还能测出,若能可尝试手动计算得到 D 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具体到这个电容,正好它(当前)的 Rs 参数还能测出来

抽空试试看我这个手持电桥测Rs结果如何,103的Q可能没有104的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改变习惯,直接使用贴片元件。

我选择1206尺寸,一般情况戴400度花镜操作,桌子上备用一个电子放大镜和 ...

就服老先生与时俱进的热情,乃我等后辈学习的楷模

另建议别用放大镜了,戴眼镜又看放大镜头晕。买个安东星的电子显微镜,焊接用起来真的很爽,还能外界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服老先生与时俱进的热情,乃我等后辈学习的楷模

另建议别用放大镜了,戴眼镜又看放大镜 ...

谢谢支招!

戴花镜又看光学放大镜,的确是你说的那样,效果不好。

我尝试过用数码相机做电子放大镜,但是有一个问题,手头的相机镜头和屏幕的角度不可调;后来尝试用手机,这个问题也同样存在,刚好媳妇淘汰下来的一只手机,镜头是可翻转的,买来一个合适的支架和夹持器获得了较好的效果;接着买了一台你说的那个电子显微镜(我不认为那是传统意义上的电子显微镜 ),自带显示器的,用起来也很方便。实际操作时,也要备一只光学放大镜,倍数不要太大,几倍就够,用来查看桌子上散放的贴片元件。上了年纪,还好手不抖,为了折腾,开动脑筋想些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天好像Walsin(华新科)搞活动,他家的大容量np0贴片电容价格便宜得很,我就买了些。

100nf 少 ...

谢谢! 立马去找

网友I:
独石电容一般是什么材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独石电容一般是什么材质的?

你说的独石电容是这种的话,那里面包的妥妥的是一只0805或者1206封装的X7R    X5R贴片电容,性能是很垃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独石电容一般是什么材质的?

没标明高频的独石电容,基本上X7R 和 X5R。

火炬独石电容标明高频的也是c0g(np0)材质。

我以前买过一包独石电容,容量400P以上的都是X7R或者X5R,400P以下的随机有些是C0G,有些是X7R。特别是330P的10只,其中5只高Q值是c0g,另外5只低Q值应该是X7R,也就是这类低价格独石电容厂家随机找贴片电容来封装根本不考虑材质问题。

网友I:
测测各种独石,瓷片,CBB...等等电容的温飘,压电,D值。。。。

网友:
引用 网友I:
独石电容一般是什么材质的?

你去国际一线目录商官网看看,有没有独石电容这个说法?比如德姐电子,猫着电子

没有的话再去国际一线电容制造商比如 TDK,村田,...

好吧看来估计这是中国特有的说法,我来看看国内最牛比的火炬电子吧

还是没有

所以说,世界上压根就没有独石电容这个东西,你要问一个不存在的玩意是什么材质的,这个问题只有夜班问鬼神才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I:
测测各种独石,瓷片,CBB...等等电容的温飘,压电,D值。。。。

测温飘我那个表的精度完全不够。我以前测过,小容量的CBB电容100nf以下,高频性能是远高于现在能买到的小体积瓷片电容的。

装中波收音机,滤波或者耦合用的10nf电容完全可以用CBB替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标明高频的独石电容,基本上X7R 和 X5R。

火炬独石电容标明高频的也是c0g(np0)材质。

刚才贴了火炬官网,没有独石电容这个东西

http://www.torch.cn/product.php

正宗火炬只有贴片多层瓷介,引线多层瓷介,模压瓷介,固体钽,炭基五种电容产品。

不止如此,TDK、村田等知名电容制造商也没有这个“独石电容”,我一向不知道这个神奇的电容分类是什么玩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测温飘我那个表的精度完全不够。我以前测过,小容量的CBB电容100nf以下,高频性能是远高于现在能买到的小 ...

CBB 有明显的负温度系数(资料上的数据是 -300 到 -100 ppm/K),用前面那个 6 位数的 2819 插上 CBB 可以看到读数一直在朝一个方向飘

NP0 电容插上去容量稳定,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才贴了火炬官网,没有独石电容这个东西

http://www.torch.cn/product.php

是的,分类上没有。

但是老玩家都知道独石电容淘宝上也有卖,有人拆过,里面就是只mlcc。

记得以前有阵子,玩hifi的还炒作过,说独石电容音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CBB 有明显的负温度系数(资料上的数据是 -300 到 -100 ppm/K),用前面那个 6 位数的 2819 插上 CBB 可 ...

是的,CBB最大问题是稳定性不佳,不过用在耦合或者滤波,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测测各种独石,瓷片,CBB...等等电容的温飘,压电,D值。。。。

C0G 电容的温度系数在几十 ppm/K
X7R/X5R 大约是 0.1%/K,Y5V 接近 1%/K

也就是说如果电容额定容量是 25 摄氏度给出的,85 摄氏度时,电容量会少掉 60%

CBB 温度系数大约是 100~300 ppm/K

压电效应正好以前测过

X7R/X5R/Y5V 一类也非常可观,CBB 和 C0G 则不明显

网友:
感谢各位大神,总之小量运用就用用COG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测测各种独石,瓷片,CBB...等等电容的温飘,压电,D值。。。。

都测过,压电效应这个是X7R/X5R等陶瓷电容特有的,NP0没有这个效应,温漂也是X7R一类的最大,容量可成倍变化,又称温敏电容 ,聚丙烯(CBB)涤纶(CL)的温漂次之,NP0的温漂最好。D值也是X7R和涤纶最烂,CBB次之,NP0最好
总结一下就是陶瓷电容X7R/X5R/Y5V这类能不用就不用,除了上述缺点,老化快也是一个问题,综合性能是最烂的 ,薄膜电容能用聚丙烯就不用涤纶,综合性能排第一的就是NP0
以前总觉得陶瓷电容性能很好,现在了解的多了才知道陶瓷也有好坏之分,好的NP0性能吊打一众电容,差的Y5V甚至连纸介电容都不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以前总觉得陶瓷电容性能很好,现在了解的多了才知道陶瓷也有好坏之分,好的NP0性能吊打一众电容,差的Y5V甚至连纸介电容都不如

X7R/Y5V 一类电容对标的是电解电容,你看如果是和钽电容比呢 区区 100kHZ 的频率下,同容量 Y5V 只有钽电容百分之一的 ESR,你说好不好?当然你说可能 C0G 更好,问题是做到 10uF,C0G 的体积和成本都不可接受啊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开关电源,犯得着用 C0G 么是不是

至于卷绕式铝电解我都懒得比

网友:
引用 网友F:
X7R/Y5V 一类电容对标的是电解电容,你看如果是和钽电容比呢  区区 100kHZ 的频率下,同容量 Y5V 只 ...

X7R  Y5V陶瓷的因为结构原因频率可以高一点,这个和电解电容比是天生的优势,但是温漂实在是太太太大了,把它当温度探头我觉得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J:
X7R已经很不错了,算的上勉强可用级别的,最烂的Y5V、Z5U除了电源退耦以外完全不能用。

电解电容也在进步,寿命长了,D值也大幅度改善。

网友H:
正规大厂的X7R并不烂的,当然习惯用三无产品的可能是感觉不到好坏。

注:下图的2X1和X5R等同于通常所说的X7R,不同厂家的叫法字母略有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J:
X7R已经很不错了,算的上勉强可用级别的,最烂的Y5V、Z5U除了电源退耦以外完全不能用。

看是什么用途吧,X7R做退耦,滤波,耦合这种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用用,精密一点的场合就用不了了,还不如用CBB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正规大厂的X7R并不烂的,当然习惯用三无产品的可能是感觉不到好坏。

注:下图的2X1和X5R等同于通常所说 ...

当然,好坏是相对而言的,比如10元包邮的收音机套件里面的103.223等瓷片电容,都是垃圾电容,但是装出来的收音机能响。

好东西成本都高,所以很多时候够用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好坏是相对而言的,比如10元包邮的收音机套件里面的103.223等瓷片电容,都是垃圾电容,但是装出来 ...

你说的对,看个人心情。

网友B:
立创商城有直插的C0G瓷片电容器。

网友:
引用 网友I:
独石电容一般是什么材质的?

独石电容就是多层陶瓷电容,也就是MLCC,分各种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创商城有直插的C0G瓷片电容器。

但是数量太少,规格有限。

网友I:
鱼上的ATC电容怎么样?

网友:
直接买c0g独石电容好了,外面还帮你封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没有103的NP0呢?1206封装100nF耐压100V的NP0都有了

1206体积太大了,我常用0603, c0g最大就到10n

网友:
引用 网友I:
鱼上的ATC电容怎么样?

ATC他家的电容也是NP0  C0G的一种,Q非常高,是专门用于射频的,容量通常只有几到几十pF,几百pF的都少见,价格也非常贵,个人diy一般用不到这么高要求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应该是C零G——C0G,貌似也叫NP0。

NP0是老的叫法,现在国际标准都叫C0G

网友K:
您说的可能是好多年前了,我记得十几年前我买NP0电容的时候,厂家确实说只有小容量的(几千pF以下),现在都十几年过去了,工艺早都进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您说的可能是好多年前了,我记得十几年前我买NP0电容的时候,厂家确实说只有小容量的(几千pF以下),现 ...

是啊,这一晃就十年过去了,这小玩艺进步还真快!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这么复杂的,这个地方专门供应C0G/NP0材质的直插电容器,内部也是0805,而且分档细,质量较高:

h ...

有意思,贴片不是挺好的吗,性能又好,又便于自动化贴片生产降低成本减少劳动,为啥会有这种“把贴片电容加腿”的器件呢?

网友:
这是最佳的方法了,因为现在高科技企业都是在贴片元件上下功夫,插件元件都很少产品批量用了。我现在也是全部用1206、0805、0603的电容了,还都买正品全列系的村田或TDK各一盘。要注意剪样品的有些型号也是用的低质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意思,贴片不是挺好的吗,性能又好,又便于自动化贴片生产降低成本减少劳动,为啥会有这种“把贴片电容 ...

我猜这种工艺是为一些遗留工程或者工程维护中需要的规格准备的,也可能制造商取消了老式瓷片的生产线,但又有这种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J:
X7R已经很不错了,算的上勉强可用级别的,最烂的Y5V、Z5U除了电源退耦以外完全不能用。

即使电源退耦,用这玩意也得小心容量下降。这东西在DC下测容量很大,加到接近额定电压后容量会下降百分之好几十甚至下降一半以上。
好在这种材质的电容价格便宜量又足,给它加个2,3倍的超额来用就好。
另外这种电容感觉也是质量良莠不齐。我买过一本电容本,里边的C0G就很好。标称X7R的,有很多不能用,焊到电路板上呈开路状态。
出于好奇,刚刚拿了个200p C0G贴片测了一下。我的手持电桥不如台式的,测得D值在0.0001到0.0002之间。也很好了。

网友:
只能说X7R确实不是很好的介质,有压电效应,损耗角大,温漂大,电压系数大,介质吸附也大,老化也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