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血压表的检定

楼主(2023-02-12):
    电子血压表的检定一般是说与水银血压表进行比对,水银表测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因人而已。失去了标准的客观性。在下以为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压力表做参考标准来和电子血压表进行比对。水银柱压力表不太方便,可否用类似厨房秤压力传感器设置一个压力标准进行比对?欢迎讨论。

网友A:
电子血压表检测是和标准压力表比对。我有个欧姆龙的,去检测过,

网友B:
用电子血压计袖带气管插在水银血压计上(两只袖带都不用),启动电子血压计观察两者的数值,眼睛不够使连续拍照或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血压表检测是和标准压力表比对。我有个欧姆龙的,去检测过,

标准压力表使用水银柱高度表示的吗?能给出个连接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子血压计袖带气管插在水银血压计上(两只袖带都不用),启动电子血压计观察两者的数值,眼睛不够使连续 ...

     把电子血压表的出气孔和水银表的水银储存罐上的管口连接起来,启动电子血压表,观察电子表数值上升和水银柱高度上升是否同步吻合。会不会电子表一直加压使水银表的水银溢出?如何防止?关机?如此就捕捉不到舒张压数值了?
     这个办法倒是可以一试。我理解原理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电子血压表的出气孔和水银表的水银储存罐上的管口连接起来,启动电子血压表,观察电子表数值上升 ...

打到200就关机,200以下同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到200就关机,200以下同步就行。

谢谢!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标准压力表使用水银柱高度表示的吗?能给出个连接图吗?

电子血压计检定是有国家检定规程的,你要按规程来,规程是 JJG692,你自己下载一份就知道,

需要使用的“标准压力计”没有对此(是否是水银柱)提出要求,但一般的(具有加压功能的)标准压力计长这样

水银柱的我没见过。

连接方法如下

此外需要使用血压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血压计检定是有国家检定规程的,你要按规程来,规程是 JJG692,你自己下载一份就知道,

谢谢。这个资料很有用!(我搜不到)关键是“血压模拟器”,水银柱高是最直观,最基本,最准确(静态可以达到+-0.1毫米,例如大气气压表,不过水银柱高会受大气压变化的影响,这个变化量还真不小!)根据连通器原理“模拟收缩压”可以直接由水银柱高度显示出来。收缩压业余条件下就不好模拟了。

网友D:
找一个旧听诊器拆下中间的三通管,利用他就可以把两个血压计连起来,其中一个水银的,大可一试。当然得有两根软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一个旧听诊器拆下中间的三通管,利用他就可以把两个血压计连起来,其中一个水银的,大可一试。当然得有两 ...

谢谢!谢谢!!茅塞顿开。始终想不到如何比对!

网友:
找一个旧听诊器拆下中间的三通管,利用他就可以把两个血压计连起来,其中一个水银的,大可一试。当然得有两根软管子。  这个主意很好

网友:
我们这里的计量局可以免费为市民鉴定血压计的。

网友E:
大品牌的血压计 有自动校准功能  分可操作的程序自动校准 通电自动校准  只要袖带没有破损就不需要人为干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品牌的血压计 有自动校准功能  分可操作的程序自动校准 通电自动校准  只要袖带没有破损就不需要人为干预

关键就是压力传感器准不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品牌的血压计 有自动校准功能  分可操作的程序自动校准 通电自动校准  只要袖带没有破损就不需要人为干预

自动校准原理?压力标准是以什么做参照的?最基本的压力标准就是水银柱高度吧?

网友F:
看着还挺麻烦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还挺麻烦的事情

关键就是压力传感器的稳定性问题,当然水银柱高是最基本最方便最稳定(也受大气压影响,但很小)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