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个光控电源

楼主(2023-02-12):
之前做了个光控插座,是供灯笼用的,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8&fromuid=57616

后来又弄了个流星雨,有时候早上起来晚点还在闪,想再做一个输出12V可调的光控流星雨电源,昨天和今天上午抽时间做好了。

12V电源是现成的产品电源,剔掉上面的贴片发光二极管,接一个高亮LED做指示灯,剔掉上面两个贴片电阻,外接一个10K电位器做电压调整。电路图。

电路板用洞洞板,有点出乎意外的是开关管饱和压降有2V多。

盒子正面,左边是指示灯,右边是光敏电阻,盒子也是利用,显示窗是以前开的。还在等电源线的固定卡箍,这东西网上从来没见着,开始搜只有电脑电源盒上的卡箍,后来终于找到了扁电源线用在塑料盒上的卡箍,2元10个。

楼主:
就是这种流星雨灯条,是捡来的,共20根,12V供电,实际使用降压到9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灯条太便宜了,满大街随便捡。

这种流星雨灯条也不算便宜,10条一组得30来元,这么多年也就捡到这一次,是哪个小区的物业扔的,扔在垃圾车里。

网友B:
这样接的三极管,饱和压降才是真的。你将得到0.5以下的饱和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接的三极管,饱和压降才是真的。你将得到0.5以下的饱和压降。

确实是,一开始有点疑惑,怎么这么大的饱和压降? 仔细分析一下也就明白了,555的输出高电平不会比电源电压高,假设电源12V,高电平也就10V左右,灯条得到9V的话,BE压降0.7V,这样就9.7V了,要使管子饱和,555输出必须大于10V。我这接法是负载串在发射极里,基极驱动电流受发射极负载影响,改成你的负载串在集电极里,基极驱动电流就不受负载影响了。

楼主:
卡箍到了,这东西以前淘宝从来没见过,一开始也搜不到,没这东西线的固定就很难,2元钱1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