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音响不好搞

楼主(2023-02-12):
最近在玩7297小功放感觉小音箱不好弄。
之所以选用7297芯片是因为这个模块的音量电位器有延长线很适合我的制作。但声音就不怎么样了,厂家讲用4-8欧喇叭都可以,但实际用在4欧喇叭在高音的时候音量最大没什么问题,但低音成分偏多的时候音量大时音质变差了(开到最大音量的时候)。改用8欧扬生器音质没有明显的改善(开到最大音量时),最后降低了供电电压略微改善一点。
由于作品体积的限制采用JBL 2寸小喇叭,这个大音量音质变差一直困扰我。感觉困惑的是,JBL桶装的小音箱采用类似的小喇叭当音量最大的时候,为什么没有音质变差的问题,音箱里面就究竟采用的什么喇叭和用的什么样的功放模块电路感觉很好奇。这里栏目里有没有坛友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不是低音放不出来,是低音关于重了。当播放磁带时低音太重了,当音量大的时候低音很浑浊,播放cd的时 ...

这就是低音放不出来的样子,我说的放不出是低音表现差,不是说声音放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口径喇叭的发音器面积小,要想得到与大喇叭相同的声压,其振幅要加大(大体上与口径的平方成反比)。 ...

可能还不是喇叭的问题,在网上看见有分解JBL筒状音箱的内部结构,复杂程度让我难以想像。。。

网友B:
问题的关键,还是在“小”上面;

2吋的小喇叭,你还想它会怎样?

小母鸡,生大蛋?

哈哈。。。。。。

网友B:
另外的一个JBL桶装音箱,芯片不同,喇叭也不同;

样子类似,实质却不同!

网友C:
用液晶电视机里面的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的关键,还是在“小”上面;

2吋的小喇叭,你还想它会怎样?

也不能这样讲,看看这个JBL小音箱音质极佳,即使音量开大到最大音质一样棒。。
这个东西是我孩子不要了,我拿来做我的电子玩具。。东西里面就是我用这种2寸小喇叭两个(在正面)侧面是其他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液晶电视机里面的喇叭。

我考虑过,但体积太大了。。。

网友D:
放弃吧,换了同型号的功放也不是那个味,箱体是个关键,有些型号还有隐藏的曲线配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不能这样讲,看看这个JBL小音箱音质极佳,即使音量开大到最大音质一样棒。。
这个东西是我孩子不要了 ...

小口径喇叭的发音器面积小,要想得到与大喇叭相同的声压,其振幅要加大(大体上与口径的平方成反比)。而喇叭的磁靴厚度是有限的,音圈振幅过大,会让音圈的二端脱离恒定磁场区,造成失真。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发明“长冲程”喇叭,即加大磁靴的厚度。

但这样的做法会使磁场强度降低,相应降低喇叭灵敏度。因此,除了一些要求比较高的特殊场合,很少有人愿意那样做(JBL可算例外之一吧。而随之而来的是它的喇叭标称功率都很大)。

你自购的估计是普通喇叭。由于上述原因,要想达到要求是有困难的。没必要与成品JBL相比。

个人观点。

网友E:
喇叭太小了,这种尺寸要好的音质,还只能是长冲程和较大功率的结构,配合有一定功率裕量的小功放,才能出比较满意的声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放弃吧,换了同型号的功放也不是那个味,箱体是个关键,有些型号还有隐藏的曲线配合

这是正解,单元小了,箱体的设计就尤为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喇叭太小了,这种尺寸要好的音质,还只能是长冲程和较大功率的结构,配合有一定功率裕量的小功放,才能出比 ...

还不是喇叭的问题,看看人家分解JBL音箱的内部的结构,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正解,单元小了,箱体的设计就尤为关键

不完全是音箱结构的问题,能够在很小体积内完成好的声音模块和芯片起到关键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的一个JBL桶装音箱,芯片不同,喇叭也不同;

样子类似,实质却不同!

看看网上有人分解JBL筒状音箱的内部结构,让我大开眼界,关将问题不在喇叭而在内部的模块芯片的声音处理。。

网友:
单用jbl的喇叭加其他大功率功放也推不出原装音响的声音的。
原装是D类功放再加DSP处理还有独特的声学设计 其他厂家都难仿制。
这种听感很好的便携式小箱子也是个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