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9700DX音量电位器修复

楼主(2023-02-12):
9700DX的电位器时间久了会出现杂音故障,有时甚至失控噪声一片,清洁后无效,这种故障很简单明了,就是弹片松动或变形的接触不良,DX的电位器特殊,不容易找到理想的代换品,只有返厂或更换同型号的拆件电位器,花了半天时间成功修复,效果良好。

楼主:
剪开取出弹片,用摄子掰一下弹片,保证两边触点扰合,好受力于电位器的碳膜上。

楼主:
取塑料材料作为压片,加工成形状,并且贴了泡棉,使用一颗小螺丝固定。

楼主:
压片的材料是以前的收音机套件可变电容器调谐拨轮,质地不软不硬的塑料,好加工。

楼主:
上机试验,好在压片的厚度和螺丝孔的打孔位置得当,没有和PCB板起冲突,完美。

楼主:
最后用缝纫机油过一遍碳膜,收工。

网友A:
我的德生9700DX已经用10年多了,它的电位器比较特殊,也曾拆开机器修好几次了,印板固定电位器焊盘都焊的有些脱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德生9700DX已经用10年多了,它的电位器比较特殊,也曾拆开机器修好几次了,印板固定电位器焊盘都焊的有 ...

我的还好,拆了好几次铜皮没起。

网友:
修的很好,点赞。
我的德生9700DX音量电位器也出现过接触不良故障,拆开反复清洗加润滑油,效果时好时坏,后来返厂更换的电位器,厂家服务态度很好,只收了邮费与零件费,没有收取维修费。

网友B:
这种电位器碳盘磨损,不好修。我修过一个熊猫收录机的,找不到条型的,后来用圆型电位器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位器碳盘磨损,不好修。我修过一个熊猫收录机的,找不到条型的,后来用圆型电位器改装。

碳膜磨损了更难修,要变更碳模触点轨道。

网友:
我也有个电位器坏的,不想修了。放咸鱼上卖了。转手买了个拓响唱戏机。